请高手谈谈直流电机闭环PID调速(PWM)中的电流环和速度环关系,谢谢!!

楼主(2008-01-17):
我非常迷糊的就是电流环的作用.
个人认为:直流电机的转速和电区的电压有关系,扭矩和电流有关系.在闭环PWM调速的情况,假设在稳定转速下(稳态),如果负载变化(变大),那么转速就会变化(下降),紧接着速度反馈就会检测到转速的变化(下降),所以就会通过PID算法,增大PWM的占空比(进入动态过程),即增加电枢电压,其实就是增加了绕组的电流(扭矩),经过动态调节过程回到新的稳态.
所以看不出电流环的作用,对于电流环和速度环关系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有搞懂,希望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尤其是速度环(外环)的PI输出作为电流环(内环)的输入,再做PID调节给PWM驱动,就更不理解了

谢谢!!

网友:
我记得电流环和速度环的作用期是不同的,电流环的作用主要是在电机起动过程中起作用,用于抑制电机启动时的电流上升速度,降低起动过程的超调量,在接近工作速度后,就是速度环起作用了,很多年以前学的了,只能记得这么多

楼主:
那么可以这样理解吗:

电流环主要是在电机启动时起保护作用,对于启动后的转速在设定值附近的变化时,电流环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我记忆中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找一找<<自动控制系统>>这本教材看一下,不是<<自动控制原理>>

网友(2008-07-13):
可以控制加速度阿

你应该这么想:既然控制位置了,最后还要速度环干什么?这个问题你明白的话,就不会问顶楼的那个问题了

网友:
建议LZ好好研究一下电机拖动控制原理.

网友(2009-07-08):
和楼主有同样的困惑,盼解决

网友:
1.转速调节器的作用
1)转速调节器是调速系统的主导调节器,它使转速n很快地跟随给定电压 变化,稳态时可减小转速误差,如果采用PI调节器,则可实现无静差。
2)对负载变化起抗扰作用。
3)其输出限幅值决定电动机允许的最大电流。
2.电流调节器的作用
1)作为内环的调节器,在转速外环的调节过程中它的作用是使电流紧紧跟随其给定电压 (即外环调节器的输出量)变化。
2)对电网电压的波动起及时抗扰的作用。
3)在转速动态过程中,保证获得电动机允许的最大电流,从而加快动态过程。
4)当电动机过载甚至堵转时,限制电枢电流的最大值,起快速的自动保护作用故障消失,系统立即自动恢复正常。这个作用对系统的可靠运行

网友:
电流环是最内环,响应速度高,能够对于电压波动、外部力矩变化快速反应

网友(2011-12-12):
回复 楼主:
大花,现在研究得如何,还望请教

网友(2012-03-28):
做个记号

网友(2012-05-15):
PID调节跟电力拖有关系嘛!不是一马事吧。

网友(2013-06-30):
看来还得提前看一下大三的书啦

网友(2016-11-22):
你的电流环,是怎么样采样电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