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从单片机开发升级到嵌入式系统开发?

楼主(2008-01-17):
马老师,我已经用汇编进行单片机开发一年多了,做的都是一些简单的东西,最近正准备跳槽,发现人才市场上大部分要求都是精通C语言,熟悉嵌入式系统原理等。我本身对C语言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数据结构、算法,嵌入式系统原理更是没有学过。所以我想请问一下马老师,就我现在的水平,能一下子“跳”到嵌入式系统开发吗?如果可以,需要学习哪些知识才能“升级”到嵌入式系统开发?希望马老师能为我指明一个方向或者推荐一些书籍。

网友:
我相信,只要用心去做,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想学嵌入式开发,C是必不可少的,还是先学好C吧!我以前也是用汇编,后来才发现汇编的弊端,所以改学C.

网友:
呵呵,汇编和C都要会,而且不能只会一种,毕竟各有长处

网友:
就是,就是。
  汇编和C都要会,而且汇编和C都要熟悉。要想精通C必须学习《数据结构》。
  要想掌握《嵌入式操作系统原理》必须在《数据结构》的基础上学习《操作系统》。
  接着就可以买一本《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II(第2版) 邵贝贝译》,这本书源代码
  完全公开,作者详细讲解了操作系统是如何编写的。
    以上就是学习的最佳途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8位的单片机本身也是构成嵌入式的应用的一种.当然相对32位还是属于基础和比较简单的系统.

如果8位都掌握不到家,那么如何进入32位,尤其对硬件工程师来讲.

在8位条件下,软件和硬件还是可以不分的,结合紧密.到了32位,尤其使用了操作系统,软件和硬件的分工就非常明显了.看你准备主攻哪个方向了.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