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始出来: 可能是最省力,最少投入,最佳的切割PCB敷铜板的方法

楼主(2008-01-18):
如果你有以下的较重型的全金属切割刀,是最好的选择。它能将敷铜板固定得比较紧,避免切割的时候产生移位。 不过这种切割刀价格较贵,刀片容易损坏,一般不推荐使用。它只适合印刷装订切纸使用。

以下这种木面的普通切割刀,价格便宜,30多元就能买得到。以下演示切割1.6厚的PCB板。

将PCB板放好,定好位。刀具的附属装置能将地PCB板压好:

不用很大力,就能将PCB分割开。切口整齐,干净利落,达到比较专业的效果。

切割口放大图 (附:这是一块报废的PCB,原板上贴有双面胶,拍摄时没有留意,没有事先撕下来)

操作方法简易,不需要特别技巧。刀具基本上不需要维护,也不会损坏。(起码用到现在仍没有发现有损坏)

注意的是:购买这种切割刀时,注意刀口有两种,一种是较平的,一种是较锋利的。买较锋利的那种。

网友:
这种暴力方式:
1.刀可能不经使
2.板子可能裂开

楼主:
【1楼】 rube 永丰庵 回复得很快。我还没有加上说明文字与经验数据。 现在加上了,解答你的两个疑问。

网友:
呵呵,我都是用美工刀划一道,然后找桌子...

楼主:
【3楼】 bozai 章其波 ,

我以前试过划了许多刀,正面划,反面划。。。然后找桌子,找门缝 ... 用手与用脚,都搞不开。 可能板的质量太好了 :(

网友:
盼星星,盼月亮,
阿莫发帖了,
最后问一声30元的那种,淘宝上有吗?
阿莫店里有吗?

楼主:
到文具店就能买得到。我们没有供应。 在本地买吧。否则邮费比它还要贵。

网友:
【4楼】 armok 阿莫.
        我对付最多的是洞洞板,那个好弄的。成品的也没有必要,有时候不好弄只能上斜口钳了。
用斜口钳剪指甲很利索..

楼主:
有空你试一下我上面是到的工具吧。一刀下去,很有快感啊。

网友:
我看到打印社里面那种切纸的,电动的,那种估计会更好。上面这种是先从一头开始切起,还是有可能导致板子列掉。当然那个肯定要贵很多。

网友:
在淘宝上查到了,查 "切纸刀" 即可 ,回头去本地的文具城搜索.
沃也是切洞洞板..

bozai有照片吗?

网友:
没有,还是在学校时看到的。

网友:
很猛很暴力~~~~~

网友:
終於等到老大的貼了。的確是好方法。(不過要小心保住十隻手指)

网友:
这是我们实验室专门购买的日本产的裁板机,非常方便,效果也非常好
手机拍的,不很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armok,玻纤能切?能切1.6的玻纤吗?

网友:
嗯,不错不错,好办法,真乃居家过日子出门旅游之必备器械呀!

网友:
单位办公室有一台,立即找网卡去试试.

网友:
阿莫有没有试试玻纤2.0MM的板子?切好之后会不会造成板子有扭曲现象?

网友:
测试OK,切口很整齐,我切的地方是连焊点(过孔)一起切断,机子看上去与阿莫站长的一样.

网友:
18楼的兄弟,我来回答你吧,刀出来的一点点有扭曲(与切出部份的大小,宽度有关,切出部份越大变形越小),放在切台上板子很完整,没有任何变形,我切的板子是一块完整的网卡(希望这网卡本身是坏的,否则就罪过罪过).

网友:
14楼的刀很好,切割时对PCB的作用力是向前的,前面有一个挡板,这样PCB就不会移动了。

网友:
4楼,我经常 用斜口钳剪指甲 还剪过胡子呢,忘记带工具了

网友:
14楼的刀与一般的切纸刀相比,多了个刀片限位,在切东西时基本不会发生偏刀的问题.

如果想更暴力,用药材店里的切刀可能更爽.

网友:
呵呵,终于出来了,呵呵,不过用这刀的人手腕力气是不是要很大,再说时间知马力!嘿嘿

网友:
哈哈,14楼照片上办公桌旁边还放了个篮球...
今天我也带篮球来上班了,下班就去体育馆打球啦

楼主:
【18楼】 alien2006  ,

2.0我切过,也没有问题。

扭曲问题我没有碰过,请使用我楼主位提到的合适的刀口类型。 图片中是使用1.6mm的FR4高质量板的,这种板用刀划几下是很难板得开的。 大家可以在照片中,看到没有扭曲的现象。

另:楼主位我也提到了,不需要很大的力气。MM也能操作。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和谐~~~!!!

哈哈,30元一台不贵,有经常自己制作板子的话可以买个。

网友:
好刀法,偶还是喜欢锔子.

网友:
工厂里用V型槽机,要不就是剪扳机。剪扳机的应用,通常是大料或者边角的问题。这种工具只能小量,而且容易产生边缘是弯的情况。

网友:
30元,这个好,要不用美工刀的话,上下来回好几次。回头去走走看顺台来用。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啊,大家拼版就不需要拼版费用了。整板出货。免了拼板费。。强烈支持

网友:
一直用的这东西。
有两个要点。1,速度要快。(要有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一刀下去不拖泥带水。很爽的。哧的一声。过了。
            2,压板一定要压紧。不然很容易产生PCB移位。

网友:
阿莫,你那个是什么牌子的? 有牌子,找起来方便。

网友:
操作时切记带上手套.

网友:
我直接上电锯,很快就搞定,嘿嘿

网友:
电锯不如这个,我们一楼就是五金车间,砂轮锯,不锈钢锯我都试过,还试过砂轮磨.还是用切刀快,我用的是专切铁板的切刀,比这个还好用.

网友:
如果想不损坏板的话,我有个建议:用哪种小电磨,换上切割片,也很快的。

网友:
我用电磨,效果还可以。

网友:
armok,像你说的那种普通切割刀,想你图上那么大的,要150耶,哪有30这么便宜,A4纸大小的也要70,而且好像没有锋利点的,都是平刀,armok,你的在哪买的啊??????

网友:
而且,固定PCB板,不好固定啊~~~~

楼主:
【40楼】 y2kloach ,

我是在东莞的和生文具批发市场,有一家叫世博办公用品的。 可能是给我批发价的吧,反正我没有跟老板还价,这么便宜买了两个就拿走了。

零售价可能真的差别很大。这东东估计买的人不多,零售店得考虑库存成本与风险。

网友:
我今天走了7、8家店,有些大型的店也是这个价格,一般有III、IV、VI型,市场价分别是45、70、150;而且我分不清哪是armok说的锋利的刀,刀摸上去都是平平的,而且没有你图上的和刀子平衡的固定夹,
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需要啊~~~每次都出动美工刀,很痛苦耶~~~

网友:
【】【】【】【】【】
阿莫买的那个是很适合用的.
楼上那个taobao上卖的多
但是不符合需要.

不知道阿莫那个到底是什么牌子的呢?.............

楼主:
【43楼】 y2kloach , "刀摸上去都是平平的" 就不对。 有两种型号的,另一种刀摸上去比较锋利的。

网友:
armok,我今晚也逛了一晚,都没找到“刀摸上去比较锋利的”和想你图上那样有个固定夹,要不armok帮我买个,或者,要是你们不用的话,转让给我。我这经常做一些感光板的小模块,已做就是10来个,一个个用美工刀,实在痛苦!!

网友:
【45楼】 armok 阿莫

怎么阿莫不理我呢?
我在网上找到的图片都太小,看不清楚,轴那里是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不是塑料。
你那个刀轴是金属的,有压板用的压条,从图片上看,右下角有商标。
所以想问问这个东西是哪里生产的,什么牌子。
刀的问题也是一样,可能这个东西设计是切纸的,不需要太锋利,所以不是每个牌子产品都有摸上去比较锋利的刀。

楼主:
晕,我这把刀都用了2年了吧?  反正怎么用也用不坏 :)

如果你是东莞的,我可以告诉你在那里买。

另外:估计这类刀都是差不多的吧。你可以拿一张1.6mm的PCB去试一下。

网友:
"轴那里是黑乎乎的"的东西,我今天看过,有金属的,也有塑料的,应该用来压纸的,只有个螺丝固定在那个轴上,觉得压电路板的话应该不够力,不同armok的图的那样有压板用的压条,armok那种好很多~~~~~

网友:
我在网上找到了若干牌子:
申广,得力,立巧,创源,云广,

又仔细看了阿莫的图片,似乎就是云广。。。可是我看到的云广和这个样子有差别
难道是不买这么大的,就没有那个固定夹?
又查了查,不同大小的切纸机,配置就是不一样,哪怕同一牌子的。

楼主:
没有这个固定夹,我觉得也不是大问题。可以找另外一张大的PCB压住它,不让切割的板移位就行。

刀锋的形状反而很重要。太平的我估计切割得不好,我好像试过不行的。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ed9120160ba643cc6f8ad039cdf3c16e.jhtml
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像?
小了一号,多了一个标尺。。

楼主:
标尺买的时候有的。只是没有用,我将它扔掉了 :)

网友:
这个比较像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9e05974e132722cd6c05e4a4d27055ea.jhtml
也是小一号的

网友:
今天去了我们这里最大的文具城,逛了2个钟头,找到的切纸刀,刀型都是上边那样的。

以云广这个牌子为例,叫B类切纸刀。样子上和阿莫那个一样,比阿莫的小一号A3的,也有压条,塑料的。最低要价48不还价,是我人品不行???
在一个老板那里看到了云广的图册,还有一种叫A类的,刀型薄些,压条是金属的,似乎做工更好点。全场只有1个,似乎是快递过来的,绑满了透明胶带,68元,不敢肯定要,所以没打包。

空手回来了。。。。。

网友:
顺便说一下,A类的除了是木板以外,其它部分和【54楼】的一样。

另外,似乎这2年物价涨了,阿莫那么大的3x是买不到了,要价都是5x

网友:
这么方便呢。我以前自己切纤维板时,都是用自制的硅钢刀片划的。

楼主:
很抱歉,没有想到大家这么感兴趣,真的到外面找了。看来明天我再重新拍一些更清楚的图片,重点是描述品牌与刀口形状,省得大家走弯路 :)

楼主:
我已经让同事处理这事了。晚一点他应该会上传图片上来。

网友:
图片来啦!!!

网友:
好~~~看到图片了,老大!!
这两天就行动~~~

网友:
armok能不能给张刀口的特写呀?

网友:
看来买B类就行了。
【62楼】 donkey 知秋:
这就是刀口的特写

网友:
用激光切割机吧,超爽的。。。

网友:
激光一点都不爽.我已经试过了.铜的那面.切不开.另一面会碳化.
800W的激光.
论坛里面有我以前用激光切过的PCB图片

网友:
800W的激光刀多少钱?

网友:
较重型的全金属切割刀我试过了,根本不能切PCB,就一条痕迹,还很浅。

网友:
今天打电话到厂家里问到的!

自动压纸台式裁刀(PVC专用裁刀)
这个应该可以切一些薄的PCB板吧!!我问过一间要198.00。还挺贵的~~

网友:
呵呵 见识了,我以前都是用锯子的,这下知道了,裁纸刀公司有,过两天去试试。

网友:
云广的刀好象是比较出名的,冒牌的也不少。

网友:
刚刚淘了一把云广B型A4幅面带压条的,拿玻纤板一试,效果可以,谢谢阿莫!

网友(2008-02-20):
【68楼】 是A型的,价格比B型的贵大约20元

切玻纤板效果很好。电木板不行,板强度不够,刀子那面的板会开裂成一片一片的。

网友:
【71楼】 zhengwei2005 你"淘了一把云广B型A4幅面带压条的",在哪找的??我找不到带压条的!

网友:
68楼, 请问有没有厂家的资料? 我也要买一台自动压纸台式裁刀(PVC专用裁刀).
人民币198元不贵哦, 国外品牌一定要过千.

网友:
y2kloach :你好幽默,我是看了你54楼的贴子才找到的.

网友(2010-05-23):
我觉得用这个切割线路板比较理想,体积小效率高。

网友:
哈哈哈  LS这个就是我想买的 郑州东明 但是那了这个帖子以后犹豫了 像AM说刀才30这个小东西要50呢 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就怕刀片会磨损严重,以前经人介绍用钩刀裁板,效果是很好,但是刀片磨损也非常严重,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
用斜口钳剪指甲很利索..

网友:
能有电木板和玻纤板都能切的玩意吗?
用过的哥们推荐下

网友:
我试过了,有个问题不好解决,盼高手帮忙:刀具向下按的时候,PCB板会向后退,导致切口变成一条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有个问题不好解决,盼高手帮忙:刀具向下按的时候,pcb板会向后退,导致切口变成一条曲线

补问题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有个问题不好解决,盼高手帮忙:刀具向下按的时候,pcb板会向后退,导致切口变成一条曲线
你用的刀具不好。

1. 刀口需要是锋利型的。

2. 选择质量好的刀具。

3. 自行摸索一下切割的位置与方法。

网友:
armok 阿莫
发个你详细的 DIY

网友:
请问,有测过这样切过的板,有没有过孔断开的?

网友:
不只这刀的钢好不好,我想把它改把砍刀
其实多年来我都在寻找一种钢材,小时见过,很奇怪,多次见过它的外形都是一个不规则扇形,大概大拇指头那么大,密度很高,感觉比得上铅,外面颜色是黑色,里面颜色不知道,因为我当时磨不动它,老爸一直用它来切割瓷砖,一划一条痕,然后一掰就开,就像玻璃刀划玻璃一样,总之它给我的感觉是很硬很强,是磨刀的好材料,注意是磨不是铸造,磨的话应该不会改变它的性质.
可惜的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遇到这种钢材,大家有没有它的消息,请留言告之!有谢.

网友:
楼上说的可是这个(车刀到头)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有个问题不好解决,盼高手帮忙:刀具向下按的时候,pcb板会向后退,导致切口变成一条曲线
你用的刀具不好。
1. 刀口需要是锋利型的。
2. 选择质量好的刀具。
3. 自行摸索一下切割的位置与方法。

多谢!估计刀刃的形状有问题

网友:
我想起来了,很久以前在国外站点上见过,他们都这么切。。看来这么切得用合适的刀。

网友:
DASHENG3,对对,就是其中的3,4的样子,是哪的?有没有大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dasheng3,对对,就是其中的3,4的样子,是哪的?有没有大块的

车床用的刀头,一般只有前端(用统焊焊上的)是高硬度的,后面的刀柄是普通材料的。

也有特例,可以用整块的白钢当作车刀来用,但是这东西很脆,不能做砍刀的,做出来扔到水泥地上,都有可能碎成几块。

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卖“机床刀具”的地方请教一下。

网友:
想请教下各位,有谁知道淘宝哪家店有卖白色半透明的覆铜板,就是做板的用料是白色的,谢谢啊

网友(2010-08-28):
难道工厂就是类似的切法???

网友:
看来这种切割刀是居家必备之物。

网友:
呃...我们那是用这个切相片的,没想到还能切这个,回去试试看

网友(2010-10-31):
不可行   超设计用途  死得快

网友:
以前我们工厂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刚试过,灰常好使。

网友(2011-02-15):
今天才发现这个贴子,还是个老贴。其实我一直是用这种东西裁板子的,和阿莫的一模一样。不过,我那个刀口是平的,不是锋利的。所以,要花比较大的力气才能裁好。

网友(2012-03-26):
本来要去买裁板机了,网上看了看,两三千,老板(PS:导师)没舍得买,最近就是正面割割,反面割割,然后跟大大一样,找门缝。。。。
现在去试试这个便宜的,,

网友:
我也是用美工刀划一道,然后找桌子...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