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眼了,DS18B20如何测量负温度?

楼主(2008-01-18):
用DS18B20测量温度,用电源供电,测量正温度很好,但是测量负温度的时候存放温度寄存器
读出来都是FF(不管-几度都是FF,-5,-10,只要在-55度~0度之间都是FF),怎么回事?谢谢

我把低温箱的温度调到负温度,读出来就是FF
(这个FF是指DS18B20的寄存器的值),把温度调到正温度读出来就正确了,因为转化出来的值
跟放在恒温箱的水银温度计对比,几乎是一致的!

DS18B20用四线两两双交线传输1M

网友:
应该是读DS18B20后的数据没有处理负数的问题,一般(网上)有好多的程序从18B20读出来后很少有处理负数的值的!只要你按照DATASHEET上的说明,把读出来的数据处理一下.提醒一下:有5个标志位会与读正数温度不一样!

网友:
18B20可以读取负温度,没有任何问题,请再仔细看一下手册。

网友:
18B20不是有5个标志位,它的数据存储方式就是一个16位有符号类型的整数0x8000为符号位,有符号时值为低15位的补码

楼主读不到负温度调整下时序试试(负温读不到应该是调小延时),18B20内部时钟是随温度变化的,负温时钟变大,正温时钟变小

楼主:
这些我知道诶,就是读到的寄存器的值都是FF,这个FF是我读到的DS18B20寄存器的值,也就是LS Byte MS Byte 都为1

网友:
DS18B20的温度值存在两个寄存器中,读取时应该将这两个8位16进制数合并到一个int类型变量中。
这样就是16位二进制数,如果是正数,高5位为0,不用转换直接乘0.0625即可得到温度,如果是负数,则高5位为1,需要将这16位二进制数按位取反再加1,得到的数再乘0.0625即可得到温度!
不要告诉我你要定义浮点数进行乘法哦!最好用位操作来实现!

网友:
我想楼主的问题大概出在读“1”的时序上。虽然你能读出正温度,但是你现在的读“1”的时序处在一种临界状态,不信的话你测量一个接近0度的正温度,你大概会发现这时候显示的温度会出现较大的问题了吧!

建议按照芯片推荐的时序,严格控制读写时序,18B20对时序要求是很严格的。通常大家都习惯用c语言编程,us级的延时往往很难弄准确。

楼主:
谢谢pcs3,你理解了我的所问的问题了,当然也谢谢楼上热心帮助的朋友了
好的,我去试试看

网友(2008-05-02):
这是我的18B20可以测正负温度的ICC程序+1602显示,可以测到小数点后四位

网友(2010-09-02):
吓吓侬咯,admvi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的18b20可以测正负温度的icc程序+1602显示,可以测到小数点后四位

小数点后四位 有点神奇

网友:
我去年做了一个也是用的18B20,没有碰到不可读负温度的情况呀。

网友(2011-01-01):
回复 网友B:

liusoldier 大圣
能不能把你的程序我参考一下,测量负温的
51单片机

网友:
测温度是18B20的事,我们要做的是在读数后判断数据是正温还是负温,

然后分别处里,其实负温很简单的,将这两个字节数据取反后加1就可以得到温度值了。

网友:
"傻眼了,DS18B20如何测量负温度?"

because you didn't read the @#%@%#@ datasheet.

网友:
mark一下,好好看看时序图

网友(2013-05-14):
记号一下.......

网友:
负温度很简单的,返回的值其实就是带符号的数,你声明个带符号的变量直接传递并使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