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发烧碟1 之 讯号测试(看看你能听到多宽的频率范围)

楼主(2008-01-18):
WAV格式文件,解压即可

网友:
我能听到40Hz~12.5K的
40Hz能听到一点,31Hz 25Hz一点感觉没有。
12.5KHz能听清楚,16KHz的只有当耳机靠近耳朵时能听到一点,过3秒就听不到了。

看来耳朵不行啊~~~~

网友:
不一定是耳朵不行,也许你的耳机的原因

网友:
优用信号发生器试过,输出标准正弦,用惠威SS1高音和耳机,只能听到12.5K左右,13K几乎一点都听不到,但别人能听到,唉。

网友:
今天又试了下,用了个好耳机,还是一样的。
不过我把音量开到最大可以听到31Hz的和16KHz的

楼主:
把音量调大确实可以听的到低频的信号.

网友:
一天带耳机听音乐而且音量开得很大的人,听力上限会比别人差,耳朵受损是不可逆转的,还是要小心为好。

网友:
看来尽量少用耳机听音乐了

网友:
可以听到25Hz~16kHz的,25HZ已经感觉是振动了,经历过地震的,25Hz基本就是地震发生前那种声音。20K的没有任何感觉,是在电脑上用耳机听得。

网友:
我用软件制作了一个1-20K的扫频波形文件,20秒时间,每秒上升1K频率,大家试试。

网友:
彩虹兄,一般的喇叭能响应20KHz的频率吗?好像有点难吧,俺的破喇叭就不指望了,呵呵……

网友:
据说钛球顶可以上40K~~~~~

网友:
钛球顶……

此等驱蚊神器还是等哪天俺钱多得没地方烧了再做考虑……

网友:
曾经做过专门的听力测试,在一间静室里戴上耳机,测试时告知哪边耳朵有声音响起。
测试了将近10分钟,测试时要屏住呼吸,很仔细感觉声音响起。
结束时感觉有点累,不过告知听力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