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请问宏定义变量和全局变量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18):
 谢谢,请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宏定义的应该叫常量吧!?

网友:
宏定义变量就是编译时用来替换代码的,就是编译时将宏的符号用宏的内容替换然后进行编译, 仅仅是编译时用到。
全局变量是编译到程序的代码中去,在运行时占用内存空间,如果没有被声明成const则在运行时可以改变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