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能芯片ATT7022只接一相输入信号会有计量结果么????急!!!!

楼主(2008-01-19):
本人用炬力的ATT7022A做课题,想先做个单相的实验验证一下板子和程序,请问只接一相的时候会有计量结果出来么??
有用过ATT7022A的高手么,谢了先!!!

网友A:
电压,电流,频率,夹角,功率因数,单相有/无功功率,视在功率

楼主:
我不是说能不能算一相,而是说只接一相输入,比如说只接A相。那么寄存器里面会有计量值出来么???
ATT7022是一个三相芯片。

楼主:
再顶!!!
有用过ATT7022的高手么?
谢了先!!!

网友:
就是只接一相时,可以测到这些数据,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现在正在搞这个课题,能否交流一下???
QQ:252284663

网友:
中文资料一大堆,认真看的话,一个星期谁都可以搞定的,呵呵

楼主:
我现在硬件搭好了,就差程序了,能否指点一下???
谢了先!!

网友:
/************************************************************************
函数功能:        读7022数据底层函数
入口参数:        bCmd:寄存器地址
出口参数:        数据
************************************************************************/
unsigned long Read7022(unsigned char bCmd)
{
        unsigned char bI, bTemp;
        unsigned long dwData, dwTemp;

        CS_ATT = 1;
        SCLK_ATT = 0;
        CS_ATT = 0;
        bTemp = 0x80;
        for(bI=0; bI<8; bI++)
        {
                SCLK_ATT = 1;
                if(bCmd & bTemp)
                        DIN_ATT = 1;
                else
                        DIN_ATT = 0;
                bTemp >>= 1;
                SCLK_ATT = 0;
        }
        delay(10);

        dwData = 0x00000000;//读24bit
        for(bI=0; bI<24; bI++)
        {
                dwData <<= 1;
                SCLK_ATT = 1;
                delay(3);
                if (DOUT_ATT)
                {
                        dwData |= 1;
                }
                else
                        ;
                SCLK_ATT = 0;
        }
        CS_ATT = 1;
        delay(20);
        return dwData;
}
/************************************************************************
函数功能:        写7022数据底层函数
入口参数:        bCmd:寄存器地址
                        dwData数据
出口参数:        无
************************************************************************/
void Write7022(unsigned char bCmd, unsigned long dwData)
{
        unsigned char bI, bTemp;
        unsigned long dwTemp;

        CS_ATT = 1;
        SCLK_ATT = 0;
        CS_ATT = 0;

        bCmd |= 0x80;//write
        bTemp = 0x80;
        for(bI=0; bI<8; bI++)
        {
                SCLK_ATT = 1;
                if(bCmd & bTemp)
                        DIN_ATT = 1;
                else
                        DIN_ATT = 0;
                bTemp >>= 1;
                SCLK_ATT=0;
        }
        delay(10);

        dwTemp = 0x800000;
        for(bI=0; bI<24; bI++)
        {
                if(dwData & dwTemp)
                {
                        DIN_ATT = 1;
                }
                else
                        DIN_ATT = 0;
                SCLK_ATT = 1;
                delay(3);
                SCLK_ATT = 0;
                dwTemp >>= 1;
        }

        CS_ATT = 1;
        delay(20);
}

网友:
请教gaolf_2000,ATT7022能不能不校表?准确性怎么样?
我的现在不校表读数非常不准.主要是没有校表的工具.测量的是用普通的万用表测的,也搞不清楚误差处在什么地方.测量的市电也不敢保证稳定.
还有就是我在不接电流的时候,读出的电流值总是变化的,直接算的话数值大概在几十毫安不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布线上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的参数是怎么取得,按照文档来设计的话,电流互感器采样电压为100mV时可以读到一个60左右的值,那样的的话就说明硬件没什么问题。可以按照文档的做法把真实值调校成它的n倍,比如当测0.5A时,校表成8A,那么以后从7022读出来的值再除个16就是真实值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误差,缺点是减小了量程

网友:
电流的参数是按照文档设计的.额定电流时0.1V,因为没有测试源,只是在电流互感器2次的电阻为0.1V时测得电流读数为55
A左右.
算法上还没有按照文档上做.只是显示真实的测量值.问题是现在电流这一侧根本什么都没有.ATT7022就能测量出数来,不知道是为什么.不知道gaolf_2000 的系统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刚才试了下,我的没接电流时也有20多mA,不过数值不变化,可以通过校表调零,估计是你的布线有问题。

网友:
ATT7022多少价位!

网友:
27.5

网友:
夹角,功率因数,单相有/无功功率,视在功率

这些干什么用啊?

楼主(2008-03-13):
这些都是电网参数啊,电力系统需要的重要数据

楼主:
加油把这个帖子顶热,希望用过这个片子的大虾们给我们指点一下,或者把有用的东西贴出来一点是最好了:)

网友:
我用过AT7022B,这东西校正起来很麻烦。不过大部分程序不是我编的。

网友:
楼上能说下:校表的具体思路么?还有就哪些参数是必校的?
我现在把电压ABC 连在一起.校表的时候A相数值特别低,B相基本正常.C相略低.现在只校了高压脉冲常数,和ADC放大倍数,电压,三项其他的没动.

网友:
我用过ATT7026,校表程序比较烦,精度也只是千份之五。

网友:
为什么不用cs5463?
任何一个三相表都可以对任意一相计量
校表要用表台....关键是程控功率源和标准表.....能达到何种精度上表台几分钟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校表是比较麻烦,因为你不知道校正的结果.但是只要校过一次就不麻烦.
我的问题解决了.在处理数据的时候把数组地址传错了.超低级错误,花了一天的时间.晕~~

网友(2008-04-15):
各位大侠好,我正在用LPC2214接ATT7022A,准备使用硬件SPI进行通讯,可是在ATT7022A的手册中没有查到它的SPI串行接口的最高通讯速度是多少?哪位大侠知道请指教

网友:
ATT7022与ATT7026类似,ATT7022多点东西而已,ATT7026我用过,它的手册说时钟高于200KHz,读操作需要等待。也就是说可以上到200KHz以上,至于能到多高就不知道了,很郁闷,国产芯片就这样,手册说的不明不白,手册除了使用方法外,测试数据、性能指标数据都很少提到,想知道就要打电话去问,啊,郁闷。

网友:
我正在用ATT7022B,用M16的SPI口,读出的数据是3个FF,郁闷啊,改用51就OK了。我把三相电压接在一起,读到的数据均正确。三相电流串在一起,B相数据是0,不知道什么原因!ABC三相电流分别接时都正确,估计是ATT7022B内部计算的问题吧,三相电流串在一起是同相位的。校表我也没有做,粗略的用普通万用表校准了一下,读数基本正确。我用ATT7022B做无功补偿控制,所以要求精度不高。

网友:
你现在是三相三相状态吧?

网友:
你要用单相就用att7021吧

网友(2010-05-17):
我现在用ATT7022B做一个设计,现在就是读数据就是读不了,读出来的数据要么全是1,要么就是0,有时候会乱点。。。哪位大侠指点指点啊!  之前是自己写的通信程序,后来用8楼的程序,读出来的数据还是乱的。。。。。。是不是还要其他什么设置啊?

网友:
先把时序调好吧,有一个寄存器在三相三线时是一个固定的值,三相四线时是另一个值,确定好是几线,然后只读那个寄存器读出的值正确就时序就对了。
对啦,好像有一个控制脚必须接地,测量REFOUT有输出值芯片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2011-11-09):
回复 网友B:

是你的GPIO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2012-02-25):
回复 网友C:

最近买1片,¥20.

网友:
应用参考资料:1、三相电能芯片 ATT7022B 应用总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444cf30100nv14.html

              2、官方应用笔记
                 http://www.hitrendtech.com/download/260-CS-                              103%20V1.0%20ATT7022B%E5%BA%94%E7%94%A8%E7%AC%94%E8%AE%B0%E4%B8%AD%E6%96%87%E7%89%88.pdf

网友(2013-03-25):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频率,夹角,功率因数,单相有/无功功率,视在功率

想请教一下,att7022能测单相电吗?我想用这个芯片测能耗,但是没有三相的用电设备,能不能接单相负载用这个芯片测电量啊?求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