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DIY方法改进

楼主(2008-01-19):
对原来的热转印方法做了些改进。

网友:
厉害,不知道那孔是怎么打的

网友:
就是那张纸去掉,而且墨又不掉有点难度!

网友:
太好啦,不顶不行,我迟点try一下这个方法看能否做到10mil

网友:
总算又知道一种可以腐蚀铜板的溶液了!谢谢咯!

网友:
过硫酸氨这东西有没有毒性?哪些地方可以买?

网友:
过硫酸铵
第一部分:化学品名称
化学品中文名称: 过硫酸铵
化学品英文名称: ammonium persulfate
中文名称2:
英文名称2:
技术说明书编码: 542
CAS No.: 7727-54-0
分子式: (NH4)2S2O8
分子量: 228.20

第二部分:成分/组成信息
有害物成分 含量 CAS No.
过硫酸铵 ≥95% 7727-54-0

第三部分:危险性概述
危险性类别:
侵入途径:
健康危害: 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和腐蚀性。吸入后引起鼻炎、喉炎、气短和咳嗽等。眼、皮肤接触可引起强烈刺激、疼痛甚至灼伤。口服引起腹痛、恶心和呕吐。长期皮肤接触可引起变应性皮炎。
环境危害:
燃爆危险: 本品助燃,具腐蚀性、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

第四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15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 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15分钟。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第五部分: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无机氧化剂。受高热或撞击时即爆炸。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如硫、磷或金属粉末等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氮、氧化硫。
灭火方法: 采用雾状水、泡沫、砂土灭火。

第六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末接触。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第七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必须密封,防止受潮。应与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第八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职业接触限值
中国MAC(mg/m3): 未制定标准
前苏联MAC(mg/m3): 未制定标准
TLVTN: ACGIH 5mg[S2O8]/m3
TLVWN: 未制定标准
监测方法:
工程控制: 密闭操作,局部排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粉尘时,应该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高浓度环境中,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呼吸系统防护中已作防护。
身体防护: 穿聚乙烯防毒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彻底清洗。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第九部分:理化特性
主要成分: 工业级 含量≥95%。
外观与性状: 无色单斜晶体,有时略带浅绿色,有潮解性。
pH:
熔点(℃): 分解
沸点(℃): 分解
相对密度(水=1): 1.98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 7.9
饱和蒸气压(kPa): 无资料
燃烧热(kJ/mol): 无意义
临界温度(℃): 无意义
临界压力(MPa): 无意义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数值: 无资料
闪点(℃): 无意义
引燃温度(℃): 无意义
爆炸上限%(V/V): 无意义
爆炸下限%(V/V): 无意义
溶解性: 易溶于水。
主要用途: 用作氧化剂、漂白剂、照相材料、分析试剂等。
其它理化性质: 120

第十部分:稳定性和反应活性
稳定性:
禁配物: 强还原剂、活性金属粉末、水、硫、磷。
避免接触的条件: 潮湿空气。
聚合危害:
分解产物:

第十一部分:毒理学资料
急性毒性: LD50:820 mg/kg(大鼠经口)

LC50:无资料
亚急性和慢性毒性:
刺激性:
致敏性:
致突变性:
致畸性:
致癌性:

第十二部分:生态学资料
生态毒理毒性:
生物降解性:
非生物降解性:
生物富集或生物积累性:
其它有害作用: 无资料。

第十三部分:废弃处置
废弃物性质:
废弃处置方法: 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的要求处置。或与厂商或制造商联系,确定处置方法。
废弃注意事项:

第十四部分:运输信息
危险货物编号: 51504
UN编号: 1444
包装标志:
包装类别: O53
包装方法: 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全开口或中开口钢桶;塑料袋或二层牛皮纸袋外普通木箱;螺纹口玻璃瓶、铁盖压口玻璃瓶、塑料瓶或金属桶(罐)外普通木箱。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运输时单独装运,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严禁与酸类、易燃物、有机物、还原剂、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等并车混运。运输时车速不宜过快,不得强行超车。运输车辆装卸前后,均应彻底清扫、洗净,严禁混入有机物、易燃物等杂质。

第十五部分:法规信息
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发[1992] 677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423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5.1 类氧化剂。

网友:
过硫酸氨的腐蚀速度如何?反应过程产生的氨气会不会很臭呀?邻居会不会有意见?
用多了过氧化氢,我有点担心我家的下水管会被腐蚀掉

网友:
储运 属二级无机氧化剂,危规编号:23007。应贮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库房中。密封保存。要远离热源火种,以免引起分解和爆炸。不能与易燃、易爆和还原性物质共贮混运。运输时应有遮盖物、防止受潮、要轻装卸,防止包装破损。
物化性质 无色单斜晶系结晶或白色结晶性粉末。相对密度1.982。120℃时分解。易溶于水,0℃时溶解度58.2g/100ml水。与水能发生水解反应生成硫酸氢铵和过氧化氢。具有强氧化性和腐蚀性。干品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潮湿空气中易受潮结块。与还原性较强的有机物混合可引起着火或爆炸。
消耗定额 电解法 (日本)
硫酸铵[(NH4)2SO4 95%] t/t 1.25 0.640
硫酸(H2SO4 92%) t/t 0.600 0.480
氨水 kg/t 17
电 kwh/t 3500
包装规格: 25kg,内二层聚乙烯袋、外编织袋或PE袋
产品说明: 分子式:(NH4)2S2O8
分子量:288.19
用途:广泛用作漂白剂、氧化剂及高分子聚合引发剂;化工行业用于无机盐和其它过硫酸
     盐的制造;有机高分子制造聚合引发剂;纤维工业用作脱浆剂、还原染料染色的氧
     化性发色剂;金属表面处理:表面抛光剂、电子工业印刷电路基片的蚀刻等;照像
     、蓄电池工业、硫酸工业和油脂工业也有应用。

网友:
激光打印机的碳粉为什么会阻止溶液腐蚀铜层?

网友:
激光打印机里的虽说叫碳粉其实是非常细的塑料粉+黑炭组成,遇高温会凝结成黑色塑料薄膜。

另外想不打磨就擦掉板上的黑色墨迹的话可以试试二甲苯、氯仿等有机溶剂

楼主:
双氧水+盐酸也可以,速度也很快,但是要两种溶液,比较麻烦,而且浓盐酸易分解出氯化氢,很刺激的气体。
双氧水也会分解,放在那,一段时间就失效了。
三氯化铁是比较流行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腐蚀慢,而且三氯化铁有颜色,掉到衣服上就别想弄掉了。

网友:
俺是直接买洗地板水和大号消毒水,直接倒入盆就可以了,不用加水中和.速度还可以,不快也不慢.

网友:
【13楼】 zhonghua_li 蓝色天空,你用的药剂反应的时候有臭味吗?

网友:
上海哪里可以方便买盐酸,双氧水什么的,北京路有试剂商店的,但不卖给个人。

网友:
上海哪里可以方便买盐酸,双氧水什么的,北京路有试剂商店的,但不卖给个人。
===================================
用萝卜刻个章就会卖你了

网友(2009-08-02):
绿标签的过硫酸铵?好象还是进口的???

没必要那么奢侈吧………………

网友:
安全第一脏就脏点吧 偶现在用感光板也不错
就是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