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的ADC如何设计?图中的电阻如何选择

楼主(2008-01-19):
马老师您好,图示为ADC电路图,

图中的R3选择100K可以吗?应该选择多大合适?PC0口应该配置为输入上拉呢 还是 输入高阻?

请马老师帮助一下!

网友:
请下载我讲义第10章参考.本栏上部有下载.

楼主:
马老师,我看过了,明白了PC0口应该设置为输入高阻。  也看到了您的电路中没有使用到上图中的R3,但是我考虑到若是我的图中的R2开路的话,15V的电压加到PC0口,该口恐怕受不了,所以增加了R3,但是R3不知道应该选择多大?

网友:
看乎采集频率.

网友:
avr的端口内部有一个二极管接到vcc,所以r3的阻值只要保证电流不超过二极管的限流就好了,但手册上似乎没说二极管的特性。100K应该是没问题,只有0.15mA电流。pc0要再加个二极管到vcc就更稳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