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中把变量设成什么类型的,看门狗复位后不清零呀?

楼主(2008-01-20):
想把一个变量存到SRAM中,断电后数据一定要丢失,但看门狗如果复位了不能丢失,要把变量设成什么类型的呀,哪位大侠这样用过呀,请给指点一下,我查了一下书,没有查到,谢谢!

网友:
全局变量,静态变量都不行,AVR复位后这些变量均清零.可以试一试局部变量,设置成数组(如a[1]).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如果不被清零, 就可以判断出是否热复位了, 也不知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判断出是不是热复位?

网友:
定义成EEPROM变量,掉电数据不变

网友:
用IAR就可以,__no_init  char i;

__eeprom char j;

__no_init __eeprom  char t;

很方便。

网友:
ICC中,但凡存在于内部SRAM中的内容都会在复位后被清零,不管什么类型,都无一幸免。
如果在复位前将变量放置在EEPROM,在复位以后通过读取EEPROM的方法就可以恢复这一变量。

首先
需要在EEPROM中声明一个变量空间

#pragma data:eeprom
//在这里声明的变量都会被放在EEPROM中例如
float eep_fExample = 3.1415926;

#pragma data:data
//我们需要在RAM中声明一个变量来对应EEPROM中的变量
floag g_fExample = 0;

接着,增加对eeprom读写的支持
# include <eeprom.h>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语句来读取变量

WRITE_EEPROM((int)&eep_fExample,g_fExample);                     //将g_fExample中的内容写到EEPROM中
READ_EEPROM((int)&eep_fExample,g_fExample);                      //从EEPROM中读取数据保存到g_fExample中

网友:
WINAVR中怎么处理呢? 想换用WinAVR.

网友:
这样做可以: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c[1];
  WDTCR= (1<<WDCE) | (1<<WDE);
  WDTCR = 0x0f;
  CLI();
  UBRR0L= 12;    //19200
  UCSR0B = (1<<RXEN0)|(1<<TXEN0);
  SEI();
  UDR0=c[0];
  c[0]++;
  for(;;)
   {
    i++;
   }
}
效果:见图.

网友:
你利用了ICC一个特性,ICC在初始化代码中会忽略_bss段中的内容。所以才会有以上的结果。但是,这种方法并不保险……建议不要轻易使用……因为ATMEL和ImageCraft都没有对复位中上次的数据安全做保证,建议尽量不要在产品中使用。

网友(2009-03-02):
看了下ICC的帮助,里面说可以用编译指令不初始化全局变量:

char g_AutoInit1;
#pragma data:noinit //此区域内定义的变量不初始化
char g_NoInit;
#pragma data:data   //结束不初始化
char g_AutoInit2;

网友:
很有收获……

网友(2013-07-31):
如果你用的是ICC编译器 的话
#pragma data:noinit //此区域内定义的变量不初始化
char a;//a是你要的初始化还保存的变量
#pragma data:data   //结束不初始化
希望对你有用,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