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PCB板焊板过程出现的问题,实时报道.

楼主(2008-01-20):
充电器PCB板焊板过程出现的问题,实时报道:

1)U1,U2  (TL062) 没找到,共两片. (11:15)

2)5N06 这两个贴片的脚有点翘,大家焊的时候要压一压,不然的话,TAB无法完整的贴到PCB板上,这样也会造成虚焊和散热不良.(11:15)

3)C32,C33,C34 (10uF/16V) 只发了两片,缺一片.   (11:45)

4)C16,C17这两个地方容易焊错位置,大家要注意 (12:03)

5)R103 (150R)没有找到,可用(560R)代替.  (13:11)

6)D9 (DESD12VS2UAT)没有找到(SOT-23封装). (19:05)

7)R52(500K)没有找到. (19:14)

8)Q7,Q8 (MOFET P)没有找到(TO-220HQ封装) (19:14)

9)R1,R2 封装错,PCB上是插件的,发货的是0805封装的.(19:14)

10)Q1,Q2,Q9,Q10 有货,但无法判断型号.(SOT-23)(19:14)

11)LCD位置应该有单排的插针和插座(无供应),这样才比较好更插拨,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用线连接.(19:14)

网友:
我的板还没到,5555555555555555555
先关注一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缺少TL062的话,我想用LM358来代换,村长你看如何?
LM358只是在功耗和偏置电流方面比TL062大一点,估计没有问题。
———————————————
板子今天下午收到的,晚上开始焊板。

20:17
已经焊完LM2575相关部分。通电测试了,DC/DC部分OK。

21:08
C33(10uF*1,-5V滤波)在板上极性画反了,安装的时候要把电容正板端(有白线)焊到GND那边才对。
C35*1,C36*1(22P*2,晶振部分)无货。
D9*1(232静电管)无货。
D11*1(电源输入保护)无货。可以不装。
TL062*2无货。
C106(100uF*1,复位电路)无货。可以不装。
几只SOT-23管几不出型号。
……待续

23:04
所有按键的封装与实物不符。下一版要改正。

网友:
MAX232部分除了DB9母头(正确为公头)不对之外,已经OK, 正负9V正常。

楼主:
可惜我也没有LM358的贴片,只有直插的.
目前只能焊完 70% ,剩下因元件问题的没法完成.

网友:
【楼主位】 aleyn 煮茶村长

实在对不起,我刚刚到家一会。

(1)TL062 没有发么? 晕
(2)这个注意一下
(5)可能也是漏了
(6)我没有买,不影响调试,只是最终版本需要焊接
(7)漏发了
(8)没有购买,不影响第一版调式
(9)恩,当时购买按照 0805购买的,最后修改的是直插的了,忘记修改料单了。
(10)明天一早告诉你型号,我现在没有东西在手里,丢在公司了。
(11)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这个器件比较通用大家自行解决吧。

村长,你缺少什么和我说 我补发给你。

网友:
【1楼】 mowin 雾湾

“C33(10uF*1,-5V滤波)在板上极性画反了,安装的时候要把电容正板端(有白线)焊到GND那边才对。 “
====================================

(1) 这个是个错误,谢谢指出。

(2) 还有你说的按键的封装错了,希望别的成员焊接的时候注意一下,剪掉两个脚,横着焊接进去。

(3) DB9 公头采购成母头了,可以焊接在背面调试。

(4) 431 大家先不要焊接,明天我检查脚位。

网友:
TL062 可能是漏发了,实在对不起大家了。可能我没有清点到。

LM358 和 TL062 脚位一样,替代的焊接吧,如果大家没有的器件或者自己不好买到的器件和我说一下我会补齐给大家的。

希望大家能够见谅。

GRANT 的料我明天发出来。希望你在耐心等待2天。

===============================

ARMOK ,向你申请两套简易仿真器,一套给 GRANT ,一套给 村长。因为他们没有调试工具。

顺便说一下,还有那个报警器的项目,我明天才能开始继续了,希望你能够见谅,这几天我实在有点忙,一直不在家。

楼主:
我先回找找有没有旧的LM358,有的话,就不用补发了。其它的元件都是可以先省略或是常用件。

网友:
你只要找到8个脚的运放,一般来说引脚定义都差不多的。找到后查下引脚,一样的都能使用的。

网友:
MCU+按键+LED+LCD+RS232已经焊接完成,SOT23的TL431估计已经不幸遇难,换上了TO92的TL431,REF电压已经正常(3.78V)。
最小系统已经正常工作,写了个小程序让两只LED闪动!
晚上回来焊BUCK。估计今晚可以完成焊接!
……待续……

网友:
8550 芯片印着 2A 和一个竖着的 10 ,是 PNP 管。

8050 芯片印着 1AM 和 一个竖着的 15, 是NPN 管。

网友:
上传丝印一份,给大家焊接方便,不过需要打印出来看,没有打印机的朋友可能帮不上太大的忙了。

网友:
MAX232部分除了DB9母头(正确为公头)不对之外,已经OK, 正负9V正常

DB9母头是对的,错的是在於PCB的封装搞错了,搞成了公的封装(Pin脚全反了).
一般从设备是用母头,主设备才是用公头.

按键的错误,如果不想剪脚的话,也可以改PCB,先刻断线,再飞几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
【12楼】 aleyn 煮茶村长

快上QQ,我们在讨论,还有4个SOT23 的封装错了。

我画的就是公头,买成母头料了。

网友:
这个项目发pcb了?早知我也申请一块
材料基本上有

网友:
还有PCB吗?

楼主:
安哥,我看记录的时候,LCD是有发货的吧?我的里面发没有LCD。

网友:
db9搞母头了 搞公头不好搞的。

网友:
哈哈,我的板昨天晚上已经焊接完成,初步通电测试没有什么大问题。晚上回去整理一下板上要改的地方写出来给大家参考吧。

村长说得没错,从设备都是母头为标准。
但现在板已经做出来改不了啦,下一版中改正吧。第一版PCB中好多地方要改的!
我想用3根线把母头的2、3、5引到板上去算了。E7说把母焊在背面也行。

村长,我的料里有LCD的,漏发给你了吧!

网友:
【17楼】 aleyn 煮茶村长

你的 LCD 可能是漏发了。

网友:
我是迟到了,关注下这个项目..

网友:
焊板注意事项请翻查群聊天记录!多数问题都在里面讨论了,并且有解决的方法。我没有相机上不了图,文字比较难描述清楚!

另:LCD1602已经调通,显示正常,把测试程序上传在这里,请多多指教!谢谢
文本编辑:PN  编译:WinAVR20071221rc1

网友:
我是只能望穿秋水啊。

网友:
Grant老大,你的STM32板可以派送了吗?有的话通知一声mowin@163.com,谢谢。如果能在过年前送就好了,想利用过年这段空余时间开始学习…

网友:
晕,都已经快焊完板子了,我还以为没人画板子呢,刚回帖想出点力:)
是用0.2版的原理图吗?没看到在哪发了PCB文件啊!

网友:
刚才写完ADC驱动,并测试了充电器的ADC部分和运放电压检测部分的电路,已经PASS。测试程序上传到这里,请大家测试!
文件夹中包含了:
Makefile
main.c
lcd.c
lcd.h
adc.c
adc.h
以上程序在WinAVR20071221rc1中编译通过,文本编辑为PN
ATmega16熔丝如下:
外部晶振16M强振荡,电源慢上升,开JTAG,
HFUSE = 0x81
LFUSE = 0xff

楼主:
mowin不错!

我现在不得不头痛回家的事。。。。。

网友:
村长你不是东莞的吗?
测试程序你看过了没有,很期盼村长提出意见,谢谢
我打算不回家,就在广东过年,哈哈,车费太贵人又多......

网友:
没认真看帖就焊
结果,一个三极管一上电就炸了,冒了一缕青烟。。。

我现在已经从学校放假回家,家里没什么设备,调起来估计有难度,

网友:
好久不见枫仔,原来回家去啦。
唉,没测试就通电的结果,哈哈哈……小心呀!

网友:
再发一个带PWM驱动的测试程序,程序运行后,在ATmgea16的14(PD5(OC1A)),13(PD4(OC1B))两个引脚上可以测量到62.5K/占空比约为1%的PWM信号。我有VC97数字表测得62.47K/占空比为1.5%。有示波器的朋友请验证PWM波形。改变占空比可以改变充电电流。但是在没有负载的时候,无论如何改变占空比,BUCK输出均接近电源电压,这点请注意。
要改变占空比,可以重新赋值给main.c中pwm_ocr1a,pwm_ocr1b两个变量后重新编译并烧写。下一步弄好按键程序后就可以用按键来改变占空比来测试了。

还有RS232部分,放电电路,按键部分没有测试

网友:
我还是没有收到套件,看来年前是没有机会了,我已经开始休假了。

网友:
如何得到/买到套件?我要加入组织!!!

网友:
【33楼】 Grant

实在不好意思,上周寄了,可惜被退回来了,现在还滞留在我司的门卫处,长途的快递现在由于雪天快递公司长途停止派送。

只要快递公司一恢复马上就可以送出去的。

网友:
邮购部不会参与开源项目的零件供应与销售,所以你需要自行解决。也可以在QQ群里提出,看看谁有多的可以转让给你。
----------------------------

项目组考虑组织套件没?让我们初学者,有机会练练手呀。 只有流口水了。。。

网友:
明天就要回家去了,之后要消失一段时间。原因是家里只有蜘蛛网而没有互联网。所以先把这段时间写的一些代码上传,如果那位焊好板,可以直接烧录程序进去测试!
    测试程序包含了上面发过的所有外设驱动函数,新增加了一个快速充电函数和一个涓流充电函数,并且只开通了通道二,通道一没有使用。
    大概程序流程为:上电初始化后-->等待-->按ENTER键(key5)进入涓流充电(电流60mA)-->按UP键进入快速充电(电流1.1A)-->按DOWN键返回涓流充电。LCD屏有电压电流和状态显示,串口有相应数据送出(通信格式为9600-N-8-1)。
    快速充电函数中判断-DV还不太成功,程序还不实用,仅能做硬件测试之用。现在发现的主要问题是,恒流精度不够造成电池电压随充电电流波动,对判断充电结束极为不利。
    程序参考了网友alien2006之前发的充电器程序,还有AVR450的部分程序。在此一并感谢!水平有限,代码写得很差,将就着看了,谢谢!
    程序由PN编写,在WinAVR20071221rc1下编译通过:

网友:
今天上班,才看到材料,晚上回家焊板子。

网友(2008-02-19):
阿莫邮购网能否组织一下套件购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