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串口通信,只能发送,不能正常接收PC机的数据!

楼主(2008-01-20):
我的设想本来是在收到来自PC的数据时把数据发回给PC,但没成功。所以分阶段实现:
    下面是从MEGA48向PC发的程序,可以正常发送: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禁止看门狗程序
       /*MCUSR 中的WDRF 清零*/
       MCUSR = 0x00;
       /* 置位WDCE 与WDE */
       WDTCSR = (1<<WDCE) | (1<<WDE);
       /* 关闭WDT */
       WDTCSR = 0x00;

uint8_t a;
  a='v';

//USART初始化
       UCSR0A=0x20;                         //没使用倍频

              UCSR0B=0;

       //异步通信,偶校验,1位停止位,数据位为8位
       UCSR0C|=((0<<UMSEL01)|(0<<UMSEL00)|(1<<UPM01)|(0<<UPM00)|(0<<USBS0) \
                      |(1<<UCSZ01)|(1<<UCSZ00));

       //
           UBRR0=0x0047;

           //禁止接收结束中断、发送结束中断和USART数据寄存器空中断
       //使能USART接收器和发送器
       UCSR0B|=((0<<RXCIE0)|(0<<TXCIE0)|(0<<UDRIE0)|(1<<RXEN0)|(1<<TXEN0));
//           PORTD |=(0<<PD0);                  //使RXD引脚的上拉电阻有效

//程序 等待接收来自PC的一字节数据,接收到数据后将数据又从UART 发回PC机。
       while(1)
              {

             while(1)
                         {

                             //判断RXC0是否为1
//                 while(!(UCSR0A & (1<<RXC0)))                    //如果RXC0不为1,则一直执行空循环
                       ;

//                   if(UCSR0A & ((1<<FE0)|(1<<DOR0)|(1<<UPE0)))
//                            {
//                           DDRC=(1<<DDC4);                           //LED亮指示接收数据帧是否错误
  //                     PORTC=(0<<PC4);
        //                     }
      //           else
                //             {
             //                            a=UDR0;

                                UCSR0A |=(1<<TXC0);                      //在每次发送之前TXC0须清0 ,写1清0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while ( !( UCSR0A & (1<<UDRE0)) )
                              ;
                                                UDR0=a;                                  //发送
                                    while (0x40!=(UCSR0A & (1<<TXC0)))       //判断TXC0是否为1,既是否发送成功
                                                   ;
                                        UCSR0A=(UCSR0A | (1<<TXC0));             //通过写1到TXC0位清0 TXC0位
        //          }
                        //         DDRC=(1<<DDC4);          //LED亮指示发送成功
                          //   PORTC=(0<<PC4);
                             break;

              }

但是一旦先接收,再发送,就成功不了了。下面是程序: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禁止看门狗程序
       /*MCUSR 中的WDRF 清零*/
       MCUSR = 0x00;
       /* 置位WDCE 与WDE */
       WDTCSR = (1<<WDCE) | (1<<WDE);
       /* 关闭WDT */
       WDTCSR = 0x00;

uint8_t a;
  a='v';

//USART初始化
       UCSR0A=0x20;                         //没使用倍频

              UCSR0B=0;

       //异步通信,偶校验,1位停止位,数据位为8位
       UCSR0C|=((0<<UMSEL01)|(0<<UMSEL00)|(1<<UPM01)|(0<<UPM00)|(0<<USBS0) \
                      |(1<<UCSZ01)|(1<<UCSZ00));

       //
           UBRR0=0x0047;

           //禁止接收结束中断、发送结束中断和USART数据寄存器空中断
       //使能USART接收器和发送器
       UCSR0B|=((0<<RXCIE0)|(0<<TXCIE0)|(0<<UDRIE0)|(1<<RXEN0)|(1<<TXEN0));
//           PORTD |=(0<<PD0);                  //使RXD引脚的上拉电阻有效

//程序 等待接收来自PC的一字节数据,接收到数据后将数据又从UART 发回PC机。
       while(1)
              {

             while(1)
                         {

                             //判断RXC0是否为1
//                 while(!(UCSR0A & (1<<RXC0)))                    //如果RXC0不为1,则一直执行空循环
                       ;

//                   if(UCSR0A & ((1<<FE0)|(1<<DOR0)|(1<<UPE0)))
//                            {
//                           DDRC=(1<<DDC4);                           //LED亮指示接收数据帧是否错误
  //                     PORTC=(0<<PC4);
        //                     }
      //           else
                //             {
             //                            a=UDR0;

                                UCSR0A |=(1<<TXC0);                      //在每次发送之前TXC0须清0 ,写1清0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while ( !( UCSR0A & (1<<UDRE0)) )
                              ;
                                                UDR0=a;                                  //发送
                                    while (0x40!=(UCSR0A & (1<<TXC0)))       //判断TXC0是否为1,既是否发送成功
                                                   ;
                                        UCSR0A=(UCSR0A | (1<<TXC0));             //通过写1到TXC0位清0 TXC0位
        //          }
                        //         DDRC=(1<<DDC4);          //LED亮指示发送成功
                          //   PORTC=(0<<PC4);
                             break;

              }
     }
}

楼主:
下面这段程序应是: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禁止看门狗程序
       /*MCUSR 中的WDRF 清零*/
       MCUSR = 0x00;
       /* 置位WDCE 与WDE */
       WDTCSR = (1<<WDCE) | (1<<WDE);
       /* 关闭WDT */
       WDTCSR = 0x00;

uint8_t a;
// a='v';

//USART初始化
       UCSR0A=0x20;                         //没使用倍频

              UCSR0B=0;

       //异步通信,偶校验,1位停止位,数据位为8位
       UCSR0C|=((0<<UMSEL01)|(0<<UMSEL00)|(1<<UPM01)|(0<<UPM00)|(0<<USBS0) \
                      |(1<<UCSZ01)|(1<<UCSZ00));

       //
           UBRR0=0x0047;

           //禁止接收结束中断、发送结束中断和USART数据寄存器空中断
       //使能USART接收器和发送器
       UCSR0B|=((0<<RXCIE0)|(0<<TXCIE0)|(0<<UDRIE0)|(1<<RXEN0)|(1<<TXEN0));
           PORTD |=(0<<PD0);                  //使RXD引脚的上拉电阻有效

//程序 等待接收来自PC的一字节数据,接收到数据后将数据又从UART 发回PC机。
       while(1)
              {

             while(1)
                         {

                             //判断RXC0是否为1
                 while(!(UCSR0A & (1<<RXC0)))                    //如果RXC0不为1,则一直执行空循环
                       ;

                                 if(UCSR0A & ((1<<FE0)|(1<<DOR0)|(1<<UPE0)))
                            {
                           DDRC=(1<<DDC4);                           //LED亮指示接收数据帧是否错误
                       PORTC=(0<<PC4);
                             }
                 else
                             {
                                         a=UDR0;

                                UCSR0A |=(1<<TXC0);                      //在每次发送之前TXC0须清0 ,写1清0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while ( !( UCSR0A & (1<<UDRE0)) )
                              ;
                                                UDR0=a;                                  //发送
                                    while (0x40!=(UCSR0A & (1<<TXC0)))       //判断TXC0是否为1,既是否发送成功
                                                   ;
                                        UCSR0A=(UCSR0A | (1<<TXC0));             //通过写1到TXC0位清0 TXC0位
                  }
                        //         DDRC=(1<<DDC4);          //LED亮指示发送成功
                          //   PORTC=(0<<PC4);
                             break;

              }

                  }

}

网友(2013-08-15):
楼主程序写的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