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人做过凌阳的8202D DVD控制芯片的程序?请教关于读键这部分

楼主(2008-01-21):
好像一般的DVD是用8202D做解码,然后16312什么的做VFD驱动和Key扫描,8202D送显示读按键,我现在想用单片机模拟16312的键值送8202D,鼓捣一阵子么好使,有搞的筒子麻烦提个醒,8202D那边读键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看规格书啊。

楼主:
问题是规格书找不到啊。网上没的下,我又不用它的片子,估计超它要它也不会给我

网友:
里面的软件是根据每个厂商写的不同的

不是固化的

这个除非你恰好遇到那位程序员,不然的话,只能是祝你好运了

网友:
模拟16312的时序,送出键盘码就可以了

楼主:
thanks all,正模拟中

网友(2008-10-08):
我来晚了,D的芯片在07年因该就很少生产了,L的到不少,现在用16312的也不多,大多数都是数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