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为什么程序离开仿真器就乱了?

楼主(2008-01-21):
马老师:我的程序在不拔下仿真器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行,为什么一离开仿真器程序就乱了呢?仿真器即使断电了,只要还接在下载口上程序就能正常运行,拔下就不行了,太奇怪了!!
程序已经烧进片子-mega48,我用mega48加MOS,加24个级联的595,想做一个LED条屏。

楼主:
谢谢你,我也知道肯定是线路有问题,至于是哪部分出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了。郁闷啊!

网友:
不是AVR的问题,你带24个595有没有考虑IO口带负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