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CU如何连接多个SPI器件

楼主(2008-01-21):
一个MCU要外挂9个SPI器件,因为MCU的IO不够,没办法每个SPI器件都用3个IO,现在想9个器件共用CLOCK和DATA,然后分别各一个CS,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意电平,从SPI接口的角度来看是没问题的。从应用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会遇到缓冲(大小)问题。

网友:
用不同的CS控制不同的SPI器件应不会有错,但有一点太多的器件可能会影响CPU的SPI总线的驱动能力.最好给CPU的MOSI MISO SCLK加上拉电阻.

网友:
这个方式我以前想过
我是这样的思路,在片上再接个74LS138,理论上可以挂15个.

网友(2008-05-20):
恩,加上拉电阻后没问题,我这样试过

网友:
本来就该这么用法的,没问题,注意驱动能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