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MEGA8的TWI双机通讯(查询和中断 ICCAVR)

楼主(2008-01-21):
今天搞TWI通讯,4到5小时,基本搞定,硬件是两M8的SCL和SDA互联,当然还有GND,
主机用串口连到电脑,9600波特率
一共发 0到10一共十个数重复发
思路主要参考艺芯的,但是程序是自己写的,跟他不一样.
这里是一个文件夹,包括两个工程,主机和从机,还有UART文件,
用ICC的朋友可以直接到开工程,GCC要移植,把#include"iom8v.h"改为#include<avr/io.h>,还有其它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我没试

网友:
过段时间要用。标记一下。顺便顶一下,可惜阿莫要原理图才会给穿裤子,

楼主:
那就来个简图吧,OrCAD的

楼主:
够清晰了

网友:
阿莫呢,快发裤子,人家大冬天的还等着呢!!!

网友(2008-03-21):
好东西,下来试试!

网友:
看了你的代码,主机是以广播的方式写给从机的

楼主:
11楼说得对,因为只有一个下位机嘛,另外补充说明AVR的硬件I2C:
当接受时,因为一次I2C传输传的有多种信息,如总线起始,地址,数据等,接收机的TWI硬件会根据总线电平来置TWI状态寄存器的各个位.
用户根据状态寄存器的内容来判断下一步怎么办.例如从一次传输的(总线起始,地址,数据等)之中,把数据取出来(接受数据和接受地址时的状态寄存器的内容不一样).

楼主:
^_^,程序里的  TWI.h是我从  WinAVR里面扣出来的,没想到有这样用的吧,
ICC的LIB没有GCC全, TWI.h里定义了I2C传输过程中状态寄存器 状态值的 宏,很方便,做AVR  的I2C,拿去用吧.

网友:
我把MASTER和SLAVE合起来了,想做个双向的TWI,为什么发过的那个主机就不能再收了?

网友:
我的在START语句里,就死在循环(while)里了

void Start(void)
{
TWCR=(1<<TWINT)|(1<<TWSTA)|(1<<TWEN);
while(!(TWCR&(1<<TWINT)));
}

MEGA16的SDA,SCL 引脚也设置为输入上拉了

另外,楼主说"TWI.h是我从  WinAVR里面扣出来的".我用的就是WinAVR,是不是包含了哪个头文件,就可以直接调用系统自带的函数了?

TWI学习中……

楼主:
楼上的WINAVR中包含  twi.h就可以了
发送还得看从机呢。如果从机设置不对,也会导致主机发送不出去START和其他命令,那么主机自己的TWCR的TWINT也没有反应
我估计是这样,再检查吧,多看看中文的DATASHEET,这一章的芯片文档写的及其详细

网友(2008-08-19):
问一下啊,从机(AVR)接收到的数据是放在TWDR中还是在EEPROM中呢???

网友(2011-05-07):
回复 楼主:

真的应该很好吧 各种情况都做到了

网友(2012-06-27):
楼主能发一份你写的MEGA8的TWI双机通讯(查询和中断 ICCAVR)程序给我吗?我的邮箱是jjq12345678900@sina.com

网友:
楼主加我QQ122469179再发过我也好

网友(2012-11-23):
l程序里的那个非广播模式的好像不可以用啊

网友:
lz,非广播模式的你有没有写出来啊?求教

网友(2013-01-30):
好东西啊,正在用wti

网友:
“一共发 0到10一共十个数重复发”

这个好像是11个

网友(2013-11-27):
正好要用!不错!

网友(2014-10-04):
attiny系列可以直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