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汽车转速遇到干扰,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1-22):
电路图如图.当按汽车喇叭的时候 产生干扰 仪表检测到有信号。但现场检测不到任何问题。

网友:
软件滤波吧

网友:
竟然没把你的图看懂。

楼主:
V_sensor=9.1V
vcc=5v
9013 集电极给单片机INT0,进行测脉宽.
SPEED.IN为霍尔传感器的信号(为集电极开漏输出)

楼主:
【1楼】 AVR-MEGA128 安步当车
对频率信号怎样软件滤波,能说说吗? 现在卡在这里不知道怎么解决拉。

网友:
4007更换为4148试试,增加采取上下拉电阻方式!

网友:
赚分好慢啊!阿莫,多给点吧!!!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ouravr.com/doc_filter_by_software.html

楼主:
我看了,上面这个帖子基本是介绍模拟量滤波的,但对数字量基本不太使用。

楼主:
谢谢 【6楼】 qxs5264

我试试

网友:
SPEED能拉低到几伏?

网友:
电阻匹配不合理,安全余量太少。

楼主:
怪了,用自己厂车实验基本都没问题,出去就有问题了。

网友:
搞定没有?

网友:
D11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d10换成肖特基吧 ,6楼的应该比较合理

网友:
如果转速反馈是霍尔的,直接光偶,给他5MA电流用用,保证没问题,本人设计过出租车计价器,最大200HZ的反馈

网友:
光藕后还要用斯密特触发器,

网友:
有必要用光藕么? 这个电路就可以拉,改下匹配电阻,软件加个滞后滤波。
D10有点碍事去掉最佳

网友(2012-03-06):
电源的问题
电源隔离就行了

网友:
呵呵,楼主你把车子跑起来后,按喇叭就能重复这问题了。

网友(2013-06-18):
不知最终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