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帮我一下,讲讲直流伺服电机控制方试。

楼主(2008-01-23):
单片机或PLC通过一个“伺服包”来控制伺服电机。想知道与“伺服包”之间有通讯是怎样一回事。有正转或反转,还有就是速度。转向应该是数字信号,而速度是不是一定要模拟量才行?记忆中好像与“伺服包”是三线通讯的。这岂不速度的模拟量也是用“数字”信号来表达的了哦,是不是呀?
小弟想用AVR来做一个三轴连动的东东,不知道行不行!现在小弟用AVR还不会输出模拟量(:
谢谢了

网友:
伺服电机我只做了舵机的控制
确实是有三根线,电源、地线、信号线,是通过脉冲宽度来进行控制的,所以最好是用PWM波进行控制。
正反转是通过调整脉冲宽度来达到控制转角,速度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舵机的速度是确定的。
一般的舵机是用50Hz频率的信号,不过我做的100Hz也工作正常

楼主:
哦,谢谢楼上大侠的指点!
还有一点,就是想要伺服电机动作多少圈,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

网友:
一般伺服电机都加一个机械传动,有一个位置传感器,通过发脉冲得到的。
舵机里面的位置传感器是两个齿轮加一个电位器,比较简单。

网友:
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目前国内外通用的是三种控制方式:1位置方式(脉冲),2速度方式(模拟+-10V),3力矩方式(模拟+-10V)。
还有通信控制,总线方式控制。

楼主:
不是电机内部通过旋转圈数来决定运动长的吗?外置传感器好像都是放在运动轨迹的两个末端,以防止内部编码错误而发生机械碰创。
楼上大侠所指的那种传感器小弟见过。只是我们这个东东上不方便用那东西。
要是有伺服驱动器的操作说明就好了

网友:
三菱交流伺服驱动器MR-J2S使用手册-中文,传半天传不上去。

楼主:
嗯?谢谢楼上大侠了,你有没有直流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呀,panxu10@163.com,如果这不方便发送的话请你发到邮箱也行。
谢谢你

网友(2008-05-13):
刚买了一电机,是北京和利时公司的低压伺服电机。有操作说明不过我这网诉比较慢,有需要的给我要好了。我想通过电机带动一转台旋转具体怎么写软件还没想好,请各位大侠帮下忙。我们也可以一块讨论,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电机。电机的驱动器在命令模式为RS232时可用串口控制驱动器的参数。我的MSN :wxq415@hotmail.com.请晚上10后给我发消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