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八个问题和答案(适用初学者)--------转帖!!谢谢原创者!

楼主(2008-01-23):
问题一:USB的传输线结构是如何的呢?

答案一:一条USB的传输线分别由地线、电源线、D+、D-四条线构成,D+和D-是差分输入线,它使用的是3.3V的电压(注意哦,与CMOS的5V电平不同),而电源线和地线可向设备提供5V电压,最大电流为500MA(可以在编程中设置的,至于硬件的实现机制,就不要管它了)。

问题二:数据是如何在USB传输线里面传送的

答案二:数据在USB线里传送是由低位到高位发送的。

问题三:USB的编码方案?

答案三:USB采用不归零取反来传输数据,当传输线上的差分数据输入0时就取反,输入1时就保持原值,为了确保信号发送的准确性,当在USB总线上发送一个包时,传输设备就要进行位插入***作(即在数据流中每连续6个1后就插入一个0),从而强迫NRZI码发生变化。这个了解就行了,这些是由专门硬件处理的。

问题四:USB的数据格式是怎么样的呢?

答案四:和其他的一样,USB数据是由二进制数字串构成的,首先数字串构成域(有七种),域再构成包,包再构成事务(IN、OUT、SETUP),事务最后构成传输(中断传输、并行传输、批量传输和控制传输)。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域、包、事务、传输,请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域:是USB数据最小的单位,由若干位组成(至于是多少位由具体的域决定),域可分为七个类型:

1、同步域(SYNC),八位,值固定为0000 0001,用于本地时钟与输入同步

2、标识域(PID),由四位标识符+四位标识符反码构成,表明包的类型和格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里可以计算出,USB的标识码有16种,具体分类请看问题五。

3、地址域(ADDR):七位地址,代表了设备在主机上的地址,地址000 0000被命名为零地址,是任何一个设备第一次连接到主机时,在被主机配置、枚举前的默认地址,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一个USB主机只能接127个设备的原因。

4、端点域(ENDP),四位,由此可知一个USB设备有的端点数量最大为16个。

5、帧号域(FRAM),11位,每一个帧都有一个特定的帧号,帧号域最大容量0x800,对于同步传输有重要意义(同步传输为四种传输类型之一,请看下面)。

6、数据域(DATA):长度为0~1023字节,在不同的传输类型中,数据域的长度各不相同,但必须为整数个字节的长度

7、校验域(CRC):对令牌包和数据包(对于包的分类请看下面)中非PID域进行校验的一种方法,CRC校验在通讯中应用很泛,是一种很好的校验方法,至于具体的校验方法这里就不多说,请查阅相关资料,只须注意CRC码的除法是模2运算,不同于10进制中的除法。

(二)包:由域构成的包有四种类型,分别是令牌包、数据包、握手包和特殊包,前面三种是重要的包,不同的包的域结构不同,介绍如下

1、令牌包:可分为输入包、输出包、设置包和帧起始包(注意这里的输入包是用于设置输入命令的,输出包是用来设置输出命令的,而不是放据数的)

其中输入包、输出包和设置包的格式都是一样的:

SYNC+PID+ADDR+ENDP+CRC5(五位的校验码)

(上面的缩写解释请看上面域的介绍,PID码的具体定义请看问题五)

帧起始包的格式:

SYNC+PID+11位FRAM+CRC5(五位的校验码)

2、数据包:分为DATA0包和DATA1包,当USB发送数据的时候,当一次发送的数据长度大于相应端点的容量时,就需要把数据包分为好几个包,分批发送,DATA0包和DATA1包交替发送,即如果第一个数据包是DATA0,那第二个数据包就是DATA1。但也有例外情况,在同步传输中(四类传输类型中之一),所有的数据包都是为DATA0,格式如下:

SYNC+PID+0~1023字节+CRC16

3、握手包:结构最为简单的包,格式如下

SYNC+PID

(注上面每种包都有不同类型的,USB1.1共定义了十种包,具体请见问题五)

(三)事务:分别有IN事务、OUT事务和SETUP事务三大事务,每一种事务都由令牌包、数据包、握手包三个阶段构成,这里用阶段的意思是因为这些包的发送是有一定的时间先后顺序的,事务的三个阶段如下:

1、令牌包阶段:启动一个输入、输出或设置的事务

2、数据包阶段:按输入、输出发送相应的数据

3、握手包阶段:返回数据接收情况,在同步传输的IN和OUT事务中没有这个阶段,这是比较特殊的。

事务的三种类型如下(以下按三个阶段来说明一个事务):

1、 IN事务:

令牌包阶段——主机发送一个PID为IN的输入包给设备,通知设备要往主机发送数据;

数据包阶段——设备根据情况会作出三种反应(要注意:数据包阶段也不总是传送数据的,根据传输情况还会提前进入握手包阶段)

1) 设备端点正常,设备往入主机里面发出数据包(DATA0与DATA1交替);

2) 设备正在忙,无法往主机发出数据包就发送NAK无效包,IN事务提前结束,到了下一个IN事务才继续;

3) 相应设备端点被禁止,发送错误包STALL包,事务也就提前结束了,总线进入空闲状态。

握手包阶段——主机正确接收到数据之后就会向设备发送ACK包。

2、 OUT事务:

令牌包阶段——主机发送一个PID为OUT的输出包给设备,通知设备要接收数据;

数据包阶段——比较简单,就是主机会设备送数据,DATA0与DATA1交替

握手包阶段——设备根据情况会作出三种反应

1)设备端点接收正确,设备往入主机返回ACK,通知主机可以发送新的数据,如果数据包发生了CRC校验错误,将不返回任何握手信息;

2) 设备正在忙,无法往主机发出数据包就发送NAK无效包,通知主机再次发送数据;

3) 相应设备端点被禁止,发送错误包STALL包,事务提前结束,总线直接进入空闲状态。

3、SETUT事务:

令牌包阶段——主机发送一个PID为SETUP的输出包给设备,通知设备要接收数据;

数据包阶段——比较简单,就是主机会设备送数据,注意,这里只有一个固定为8个字节的DATA0包,这8个字节的内容就是标准的USB设备请求命令(共有11条,具体请看问题七)

握手包阶段——设备接收到主机的命令信息后,返回ACK,此后总线进入空闲状态,并准备下一个传输(在SETUP事务后通常是一个IN或OUT事务构成的传输)

(四)传输:传输由OUT、IN、SETUP事务其中的事务构成,传输有四种类型,中断传输、批量传输、同步传输、控制传输,其中中断传输和批量转输的结构一样,同步传输有最简单的结构,而控制传输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传输。

1、中断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用于键盘、鼠标等HID设备的数据传输中

2、批量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用于大容量数据传输,没有固定的传输速率,也不占用带宽,当总线忙时,USB会优先进行其他类型的数据传输,而暂时停止批量转输。

3、同步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有两个特殊地方,第一,在同步传输的IN和OUT事务中是没有返回包阶段的;第二,在数据包阶段所有的数据包都为DATA0

4、控制传输: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传输,控制传输由三个阶段构成(初始设置阶段、可选数据阶段、状态信息步骤),每一个阶段可以看成一个的传输,也就是说控制传输其实是由三个传输构成的,用来于USB设备初次加接到主机之后,主机通过控制传输来交换信息,设备地址和读取设备的描述符,使得主机识别设备,并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这是每一个USB开发者都要关心的问题。

1、初始设置步骤:就是一个由SET事务构成的传输

2、可选数据步骤:就是一个由IN或OUT事务构成的传输,这个步骤是可选的,要看初始设置步骤有没有要求读/写数据(由SET事务的数据包阶段发送的标准请求命令决定)

3、 状态信息步骤:顾名思义,这个步骤就是要获取状态信息,由IN或OUT事务构成构成的传输,但是要注意这里的IN和OUT事务和之前的INT和OUT事务有两点不同:

1) 传输方向相反,通常IN表示设备往主机送数据,OUT表示主机往设备送数据;在这里,IN表示主机往设备送数据,而OUT表示设备往主机送数据,这是为了和可选数据步骤相结合;

2) 在这个步骤里,数据包阶段的数据包都是0长度的,即SYNC+PID+CRC16

除了以上两点有区别外,其他的一样,这里就不多说

(思考:这些传输模式在实际***作中应如何通过什么方式去设置?)

问题五:标识码有哪些?

答案五:如同前面所说的标识码由四位数据组成,因此可以表示十六种标识码,在USB1.1规范里面,只用了十种标识码,USB2.0使用了十六种标识码,标识码的作用是用来说明包的属性的,标识码是和包联系在一起的,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数据包的类型,数据包分为令牌包、数据、握手包和特殊包四种(具体分类请看问题七),标识码分别有以下十六种:

令牌包 :

0x01  输出(OUT)启动一个方向为主机到设备的传输,并包含了设备地址和标号

0x09  输入 (IN) 启动一个方向为设备到主机的传输,并包含了设备地址和标号

0x05  帧起始(SOF)表示一个帧的开始,并且包含了相应的帧号

0x0d  设置(SETUP)启动一个控制传输,用于主机对设备的初始化

数据包 :

0x03  偶数据包(DATA0),

0x0b  奇数据包(DATA1)

握手包:

0x02  确认接收到无误的数据包(ACK)

0x0a  无效,接收(发送)端正在忙而无法接收(发送)信息

0x0e  错误,端点被禁止或不支持控制管道请求

特殊包 0x0C  前导,用于启动下行端口的低速设备的数据传输

问题六:USB主机是如何识别USB设备的?

答案六:当USB设备插上主机时,主机就通过一系列的动作来对设备进行枚举配置(配置是属于枚举的一个态,态表示暂时的状态),这这些态如下:

        1、接入态(Attached):设备接入主机后,主机通过检测信号线上的电平变化来发现设备的接入;

        2、供电态(Powered):就是给设备供电,分为设备接入时的默认供电值,配置阶段后的供电值(按数据中要求的最大值,可通过编程设置)

        3、缺省态(Default):USB在被配置之前,通过缺省地址0与主机进行通信;

        4、地址态(Address):经过了配置,USB设备被复位后,就可以按主机分配给它的唯一地址来与主机通信,这种状态就是地址态;

        5、配置态(Configured):通过各种标准的USB请求命令来获取设备的各种信息,并对设备的某此信息进行改变或设置。

        6、挂起态(Suspended):总线供电设备在3ms内没有总线***作,即USB总线处于空闲状态的话,该设备就要自动进入挂起状态,在进入挂起状态后,总的电流功耗不超过280UA。

问题七:刚才在答案四提到的标准的USB设备请求命令究竟是什么?

答案七:标准的USB设备请求命令是用在控制传输中的“初始设置步骤”里的数据包阶段(即DATA0,由八个字节构成),请看回问答四的内容。标准USB设备请求命令共有11个,大小都是8个字节,具有相同的结构,由5个字段构成(字段是标准请求命令的数据部分),结构如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字节数,首字母bm,b,w分别表示位图、字节,双字节):

bmRequestType(1)+bRequest(1)+wvalue(2)+wIndex(2)+wLength(2)

各字段的意义如下:

1、bmRequestType:D7D6D5D4D3D2D1D0

D7=0主机到设备

=1设备到主机;

D6D5=00标准请求命令

     =01 类请求命令

     =10用户定义的命令

=11保留值

D4D3D2D1D0=00000 接收者为设备

            =00001 接收者为设备

            =00010 接收者为端点

            =00011 接收者为其他接收者

            =其他  其他值保留

2、bRequest:请求命令代码,在标准的USB命令中,每一个命令都定义了编号,编号的值就为字段的值,编号与命令名称如下(要注意这里的命令代码要与其他字段结合使用,可以说命令代码是标准请求命令代码的核心,正是因为这些命令代码而决定了11个USB标准请求命令):

0) 0  GET_STATUS:用来返回特定接收者的状态

1) 1  CLEAR_FEATURE:用来清除或禁止接收者的某些特性

2) 3  SET_FEATURE:用来启用或激活命令接收者的某些特性

3) 5  SET_ADDRESS:用来给设备分配地址

4) 6  GET_DEscriptOR:用于主机获取设备的特定描述符

5) 7  SET_DEscriptOR:修改设备中有关的描述符,或者增加新的描述符

6) 8  GET_CONFIGURATION:用于主机获取设备当前设备的配置值(注同上面的不同)

7) 9  SET_CONFIGURATION:用于主机指示设备采用的要求的配置

8) 10  GET_INTERFACE:用于获取当前某个接口描述符编号

9) 11  SET_INTERFACE:用于主机要求设备用某个描述符来描述接口

10) 12 SYNCH_FRAME:用于设备设置和报告一个端点的同步帧

以上的11个命令要说得明白真的有一匹布那么长,请各位去看书吧,这里就不多说了,控制传输是USB的重心,而这11个命令是控制传输的重心,所以这11个命令是重中之重,这个搞明白了,USB就算是入门了。

问题八:在标准的USB请求命令中,经常会看到Descriptor,这是什么来的呢?

回答八:Descriptor即描述符,是一个完整的数据结构,可以通过C语言等编程实现,并存储在USB设备中,用于描述一个USB设备的所有属性,USB主机是通过一系列命令来要求设备发送这些信息的。它的作用就是通过如问答节中的命令***作来给主机传递信息,从而让主机知道设备具有什么功能、属于哪一类设备、要占用多少带宽、使用哪类传输方式及数据量的大小,只有主机确定了这些信息之后,设备才能真正开始工作,所以描述符也是十分重要的部分,要好好掌握。标准的描述符有5种,USB为这些描述符定义了编号:

1——设备描述符

2——配置描述符

3——字符描述符

4——接口描述符

5——端点描述符

上面的描述符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一个设备只有一个设备描述符,而一个设备描述符可以包含多个配置描述符,而一个配置描述符可以包含多个接口描述符,一个接口使用了几个端点,就有几个端点描述符。这间描述符是用一定的字段构成的,分别如下说明:

1、设备描述符

struct _DEVICE_DEs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BYTE bDes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WORD bcdUSB;           //USB版本号

BYTE bDeviceClass;  //USB分配的设备类代码,0x01~0xfe为标准设备类,0xff为厂商自定义类型

                        //0x00不是在设备描述符中定义的,如HID

    BYTE bDeviceSubClass;   //usb分配的子类代码,同上,值由USB规定和分配的

    BYTE bDeviceProtocl;    //USB分配的设备协议代码,同上

    BYTE bMaxPacketSize0;   //端点0的最大包的大小

    WORD idVendor;          //厂商编号

    WORD idProduct;         //产品编号

    WORD bcdDevice;         //设备出厂编号

    BYTE iManufacturer;     //描述厂商字符串的索引

    BYTE iProduct;          //描述产品字符串的索引

    BYTE iSerialNumber;     //描述设备序列号字符串的索引

    BYTE bNumConfiguration; //可能的配置数量

}

2、配置描述符

struct 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BYTE bDes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WORD wTotalLength;     //配置所返回的所有数量的大小

BYTE bNumInterface;    //此配置所支持的接口数量

BYTE bConfigurationVale;   //Set_Configuration命令需要的参数值

BYTE iConfiguration;       //描述该配置的字符串的索引值

BYTE bmAttribute;          //供电模式的选择

BYTE MaxPower;             //设备从总线提取的最大电流

}

3、字符描述符

struct _STRING_DEs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BYTE bDes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BYTE SomeDescriptor[36];          //UNICODE编码的字符串

}

4、接口描述符

struct _INTERFACE_DEs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BYTE bDes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BYTE bInterfaceNunber; //接口的编号

BYTE bAlternateSetting;//备用的接口描述符编号

BYTE bNumEndpoints;    //该接口使用端点数,不包括端点0

BYTE bInterfaceClass;  //接口类型

BYTE bInterfaceSubClass;//接口子类型

BYTE bInterfaceProtocol;//接口所遵循的协议

BYTE iInterface;        //描述该接口的字符串索引值

}

5、端点描述符

struct _ENDPOIN_DEs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BYTE bDes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BYTE bEndpointAddress; //端点地址及输入输出属性

BYTE bmAttribute;      //端点的传输类型属性

WORD wMaxPacketSize;   //端点收、发的最大包的大小

BYTE bInterval;        //主机查询端点的时间间隔

}

网友:
很好很具体,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
真复杂,对于我这样的新手,不知所云。

网友:
能教教怎么坐上位机的USB驱动么?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个

网友:
留个记号,挺有用的资料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慢慢用.

网友:
写的很详细,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
留着以后慢慢看

网友:
好东西,以后一定有用~~~

网友(2008-03-07):
赞一个。毕业设计的时候搞过USB-U盘,了解一点点。
使用PDIUSBD12芯片,和BUSHOUND软件可以比较好的一步一步学习和使用USB协议。

网友:
看完这个,再看相关的权威书籍,就会有信心多啦!
好东西!收藏

网友:
不錯,記下了。多謝

网友:
对一个在USB开发的初学者来说,这些知识非常管用。严重支持坛里的人多发此类贴子!

网友(2008-04-18):
很有用的东西

网友(2008-05-20):
不错的帖子,扫盲啊

网友:
mark,以前读过协议。现在忘干净了。看了这个回忆起来一部分。

网友:
谢谢,标记一下

网友:
网页保存下来了,慢慢看

网友(2008-06-21):
写得好,顶一下!

网友:
顶一下!       楼主把原贴地址贴出来下吧!

网友:
谢谢,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08-08-31):
收藏了,慢慢学习消化!

网友:
收藏! 正用到的

网友:
前一段时间还在搞呢,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怎么玩USB呢?中间因为有其他事,到现在也没有再次调。回头调了,一定要在好好看看。这里先收藏起来。呵呵

网友:
是不错,值得一顶

网友:
谢谢楼主对我们菜鸟的支持

网友:
我对设备,接口和端结点的概念,端结点和接口的对象不就是设备吗?

网友:
很久没来这里,现在都弄Linux了。 标记一下~~~呵呵

网友(2008-10-13):
好东西!!长知识了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
不错,有空学这个了!

网友:
还有没有更详细的,我想把T在51里实现

网友:
详细 >数码标记<

网友(2009-01-09):
写的 就是好啊

网友:
资料~强!

阿莫的坛里强手如云哦~

参考你的资料了~

网友:
3Q for LZ's share

网友:
谢谢!对USB了解又深了一点!

网友:
参考!以后有时间再来学习下.

网友(2009-04-30):
好东西,正需要呢

网友:
MARK一下,今天提前下班,HOHO,先走啦~

网友:
好啊,我就喜欢扫盲贴

网友:
实际***作
好河蟹

网友:
多谢了,正需要。

网友:
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09-06-02):
先下载,漫漫看

网友:
mark 学习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
应用层的Demo程序呢

网友:
mark,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做个记号!不错!

网友:
留个记号 很适合我這樣有的初学者。

网友(2009-07-14):
句句画龙点睛,真是不错的入门首选介绍资料.我看了USB通讯基础,基本还在云里雾里,看完这个后真是豁然开朗.真心感谢楼主!!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MARK USB USB基础

网友(2009-08-17):
好东西,可惜看不懂

网友(2009-09-24):
谢了!正好在学习usb.........

网友:
先排队记号……

网友:
做个标记
楼主辛苦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做个记号

网友:
我也先收藏了。。谢谢楼主无私的共享精神。

网友:
初学者 标志先

网友(2009-11-07):
以后再看

网友:
写的很详细,很适合初学者。 辛苦啦!谢谢!

网友:
很好很NB!谢谢LZ!

网友(2009-12-25):
嗯,好东西,适合我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要顶。

网友:
谢谢楼主!保存下来

网友:
晚了,回去啦,明天慢慢看,呵呵,谢谢分享

网友:
适合入门

网友(2010-03-18):
很详细,对初学者由很大的帮助,想想当初真是找破脑袋都找不来的东西!

网友:
好东西,用力mark一下

网友:
看得有点晕,先mark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0-05-07):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的分享,但是你的答案四的第三点我有点疑问。一个USB主控器可以连接最多的不是126个外部设备的吗?怎么变成127个啦?

网友:
这个快餐好,好过见猪跑

网友:
楼主也在读圈圈???

网友(2010-06-21):
回复 网友A:

3、地址域(ADDR):七位地址,代表了设备在主机上的地址,地址000 0000被命名为零地址,是任何一个设备第一次连接到主机时,在被主机配置、枚举前的默认地址,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一个USB主机只能接127个设备的原因。

因为2^7 =128 ,减去一个默认地址0,就剩下127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留个脚印...没地方保存主题么?

网友:
我也留个记号,方便查阅。谢谢lz分享

网友(2010-07-21):
还没弄过usb……

网友:
太谢谢楼主啦! 正需要这个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r人气好旺呀  楼主真好

网友(2010-09-29):
能总结成这样,足见楼主的功底。这些内容真的是精华,先把这些事搞清楚再动手调试代码吧。

网友(2010-11-03):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

网友:
嗯 这个好,要马克一下。

网友(2010-12-11):
太长了,留个几号下次再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标记~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入门好东西,标记下。

网友(2011-01-16):
学习学习,刚开始搞USB....

网友:
毕设就是USBavr  mark

网友:


网友:
很好,行文方式看起来像外国人写的

网友(2011-02-22):
谢谢!正好用到!

网友:
谢谢,很需要啊

网友:
看来我是太新了,看不懂啊~~

网友:
啥都不说了,好东东啊

网友(2011-04-15):
讲得真好

网友:
俺是新手,谢谢上传好东西啊!

网友:
很好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
哎,好东西太多啦,感觉时间不够用。

网友(2011-06-07):
这个文章还可以,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怎么和TCP 差不多 复杂

网友:
mark,有空慢慢看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和422楼的附件!

网友:
看了两遍了,verygood

网友:
太好了,感谢!

网友:
好家伙,有用
谢了

网友:
mark  研究过D12

网友:
当初学USB的时候,就收藏了这几个问题

网友(2011-07-11):
LZ的介紹的確是很詳細,但是對於一個初~初入門者來說,用那一塊晶片或是板子學習比較塊呢?

网友:
这个很好Mark

网友(2011-08-18):
回复 楼主:
超详细,新手前来学习了!

网友:
提问,我有一个设备是TTL232 的,共用的RTX,CTS,TXD,RXD,四线工作方式,如何实现这个设备转成USB接口,还有一个必需的附加要求,就是此转成的USB在WINDOWS XP以上的系统实现无驱工作.是用MCU仿真吗?是的话要如何具体实现!新手在此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
这个必须mark啊!!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以后肯定用得上

网友:
楼主说的这些都在协议书上有的!现在向看懂USB上位机的驱动!楼主有好点的入门方法吗!

网友:
总结得精辟,深得精髓,佩服佩服

网友:
看过usb书籍,楞是没形成概念,还是这个贴归纳得清楚。

网友(2011-09-18):
很强大,说明的很清楚。不是初学者可以完全搞明白的。需要认真看才能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好文章 ,MARK一下.

网友:
非常好,我一直想学,不得要领,此文需收藏!!

网友:
非常好,感谢原创作者,,一直想学这个,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有个疑问这个和ST 带的USB函数库中的结构体定义都不一样啊

难道USB协议不相通?

请问下为什么?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不是标准usb请求时,那个data是怎么样的八位吗?bmRequestType(1)+bRequest(1)+wvalue(2)+wIndex(2)+wLength(2)这个时候又是怎么定义的。我看到有个hid类请求是先判断bmRequestType 为设备类请求,然后bRequest就是hid类的特殊请求如GET_IDLE,后面的几个这个时候又代表什么呢,还有如果不是标准请求,也不是设备类请求,而是厂商定义设备类,不遵循任何usb传输协议的话,这个data会表示什么呢,各个位是什么意思呢,还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2011-10-24):
最近正在学习有关USB方面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
看1 2 3条就好了,后面太专业了

网友:
细细的看了一遍,朦朦胧胧,谢谢

网友:
看不懂,要想学USB通信协议,如何入手,以及软硬件从哪里学起?请师傅指教!

网友(2011-11-23):
看不懂啊

网友:
在学USB方面的知识,确实适合初学者,顶起!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有关USB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2-01-06):
不记得是否标记过。留印

网友:
感谢提供资料,无论是原创还是转的

网友:
以前写了HID的通信,驱动开发还是挺烦的。

网友(2012-02-14):
原来还有这么多信息 我以为只有 红白绿黑这四个线这么简单的呢

网友:
正准备学学USB

网友:
适合我等菜鸟入门

网友(2012-04-09):
很好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
d+ d-两端的电阻值不同 好像代表不同的标准

网友:
好东西,留着慢慢用

网友(2012-07-20):
说到USB,不晓得村子的专辑写得如何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8C%9B%E5%85%BD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8C%9B%E5%85%BD

网友(2012-09-06):
标记,楼主用心啊...

网友(2012-11-21):
问题三 确保信号的传输准确性 使用的应该就是偶校检码或奇校检码吧?

网友(2013-04-19):
MAK一下,好东西啊。对普及USB知识很有用。

网友(2013-06-25):
很喜欢这种形式的学习,让人思考!

网友(2013-08-29):
确实适合初手入门

网友:
收藏 以后慢慢看

网友(2014-01-22):
mark,以后有用

网友:
谢谢,对俺们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
mark,说得很清楚!

网友:
好东西,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之前看USB协议,越看越糊涂,只差放弃了。

网友:
先标记,留用。

网友:
备用。。。。USB入门

网友:
简明扼要

网友:
高手指点!!!!!

网友:
感觉不错,先收下了。谢谢

网友(2014-04-10):
学习了,讲的真好,很透彻

网友(2014-08-23):
讲解的很清晰,PS:“就要进行位插入操作”自动替换?

网友:
USB 初学者八个问题

网友:
标记一下吧,usb协议太复杂了,看起来头痛

网友:
东西很赞呢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了,感谢分享.

网友:
快速入门,非常感谢!

网友:
先记下来~

网友:
确实喜欢。

网友:
USB,是个知识盲区,收藏先

网友:
看完了,感觉说的很清楚,虽然只是框架,但还是有收获的~谢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通熟易懂

网友:
USB的通讯是两个部件之间进行的,公用一个数据链。那么两个部件中,由哪一个来占用数据链进行发送呢?

网友(2014-09-22):
学习了,收藏先,后期会用到的

网友:
nice啊  爱爱爱~~~~

网友:
正在学这块,很详细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2014-10-22):
扫盲贴,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USB的8个简单问答  值得看看

网友:
好东西,适合初手入门。

网友:
确实适合入门

网友:
收藏,太长了没看完,用的时候有参考了

网友:
恩,可以参考,还是要系统的学习啊

网友:
看了还是是不懂,我感觉会应用就好~

网友:
USB 基本问题 初学

网友:
入门备用很实用

网友:
USB的八个问题和答案(适用初学者)学习了!

网友:
留名记录一下

网友:
USB从原理到精通, 这里入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USB协议基础

网友(2015-01-04):
好资料,以前很好有这么详细的资料。

网友:
收藏了,USB通信还没有使用过,先会用了,再深处连接协议吧!

网友:
很好,写得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
写的很好,收藏一下

网友(2015-03-27):
再温习一遍

网友:
很仔细的说明,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刚好在学习中,谢谢!

网友:
顶一个,适合新手,比一开始就看USB协议要容易理解得多。

网友:
USB  最近搞过

网友:
这个挺不错,开发USB非常有用

网友:
好贴马克以下,,,

网友(2015-07-16):
初学者帮助很大

网友(2015-08-16):
USB基础知识,mark

网友(2017-10-14):
很不错,浅显易懂,深入浅出。

网友(2019-08-15):
真心好物!

网友(2021-01-06):
很好很具体,确实是好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