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POD视频输出问题………………

楼主(2008-01-23):
上个月买的 ipod classic 80G的。我看了IPOD的资料,按理说,PIN 23是composite video输出,播放影片时候接示波器应该有波形的啊?(电视输出为打开的),但是现在示波器是看不到东西啊????????

望指点下为什么?????

网友:
可能要加一个75欧的负载电阻

楼主:
是不是如图所接,我试过了,也 没有输出啊~~~~~~~~~~~~~~~~~~

网友:
要用苹果专用的IC才有视频输出,我以前也试过,

网友:
要加苹果认证的IC,编程认正后才有视频。我们厂现在有一种音响就要加个CP2。0的IC

楼主:
谢谢各位的鼎力支持了~~~~~~~~~~~~~,谢谢拉!!

网友(2008-09-03):
支持所有版本(包括现今最新版本)iPod,iTouch,iPhone 3G,Vedio out(Tv-out)视频输出解密decoder IC方案,以前iPod docking机器,无需更改程序,即可升级,并支持iPod的所有控制命令.,生产苹果AV线,苹果配件及相关周边产品的朋友,请于我联系:

联系电话:13632930196  (陈先生)  深圳宝安
Email:yjhome123@21cn.com
QQ:104420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