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300多M的APE文件,而没有CUE文件,有什么软件能自动将它分割成一首一首歌?或自动

楼主(2008-01-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上网上找一个相同碟片的CUE文件就得了。

网友:
如果没有CUE文件怎么切割单个文件啊?CUE文件指明了文件的曲子开始结束时间,怎么能通过软件恢复呢?哪怕刻成CD也是只有一首几十分钟的曲子而已,根本不能选取的。

网友:
试试这个,很早下的,不知道有没有更新版

网友:
靠静音来区分音轨,强!

网友:
没想到EAC还有这个功能,一般我都不会搞丢CUE文件,没留意过这个功能。

网友:
cue文件里面:

PERFORMER "TMJA"
TITLE "The Prestige Jazz Quartet"
FILE "The Prestige Jazz Quartet.ape" WAVE   <--------------------------这里的文件名必需和实际文件相符

网友(2008-08-11):
虽便找一个CUE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把里边的信息自己改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2008-11-24):
考虑一下cue文件的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