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一个麦克(喊话器)的前置的放大电路,项目中用到这个,年前赶项目急啊!!!

楼主(2008-01-24):
现在做项目用到了喊话器,却前置放大整了8天搞不定,跟对讲机上用的一样,项目里必须有这个,本来就要结束了结果冒出个这个来,现在急啊

网友:
直接用个运算放大器放大,不行吗?

楼主:
什么方法都可以,我现在有NE5532跟TL082的片子

楼主:
我用NE5532试了,但声音听不清

网友:
   我经常是这样做的,不知道对你有用没有...

楼主:
先谢谢 apcfy Action了,我马上试试
同样也感谢老孟,呵呵

网友:
我这个是正负12V供电的,如果放大倍数还不够大,就改大R21.

楼主:
to apcfy Action
C3 必须是101的吗?我现在是单电源12V供电的,把R21改大后,最大输出幅度有多大?下面是我用NE5532搭的电路,有声音输出根本听不清是什么,帮忙看看能不能把声音给处理好

楼主:
to qxs5264 ,C51,C52的大小看不清,请问是多大呢,先谢谢了,燃眉之急啊!!!

网友:
to fewer003 R5前串个104的隔直电容试试

网友:
to fewer003:同意11楼的意见,你的电路问题不大.在两个运放之前加个电容,是音频用1-4.7uF左右.
        至于C3如果频响要求不高的话,470P都没问题的!

网友:
你的MIC上用R3加12V电源做什么?去掉R3可能就OK了!

楼主:
to apcfy Action:你给我的图感觉没有信号,有什么方法来确定我这个麦克是电容式的还是动圈式的?我晚些时候把我原图的电阻去掉试试看看行不行

楼主:
我用示波器查看没有见到信号输出

网友:
就算是电容式MIC,10K电阻我感觉也太小了..
           我给你的那个是要求双电源供电的,不用双电源运放就没有偏至了,肯定没输出!

楼主:
哦,我在C1前面加了个10K电阻接到VCC上,结果就有信号了,但是还是听不清说的什么,不知道是杂音太多还是就是噪声

网友:
C1你用的是有极性的还是无极性的?如果有极性的,不能加这个10K电阻..还有,你的供电是不是正负电源?

楼主:
我用的是无极性的,我只有正12V,5V电源,现在我只能单电源供电了,项目中已经定下了,还望多多指点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出项的信号只有基准电压以下的,以上的完全被屏蔽了,这是不是就是因为只有单电源供电的缘故?

网友:
用晶体管式的更便宜
http://www.8ttt8.com/d/w2737.htm
http://www.testdevgroup.com/forum/read.php?tid=205&page=e

网友:
这张是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
你遇到的那种情况是单电源的原因...其实你要改成单电源也很简单,你只要将我发的第一张图上的那个R1不与地连接,将R1连到一个1/2VCC电压上就可以了!1/2VCC你可以通过2个10K分压得出来!不必像我这张图上这么麻烦!

楼主:
这两张的区别是不是就是电容式跟动圈式的麦克的区别呢?真是打扰您了,问你这么多问题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楼主:
你那张图上加了电压跟随,效果肯定会好一些的,我试试不加电压跟随行不行,我毕竟不是做什么专业音响的,可能没什么必要

网友:
区别就在于给不给MIC供电而已!需要供电的,就是电容式的....放大电路一样的!

           没关系,共同进步嘛!

楼主:
呵呵,我以为要供电的是动圈式的呢,呵呵,你是做什么?今天快下班了,呵呵,不加班的话该下班了。俺现在是只有学的份,还帮不上别人忙啊!!!

楼主:
to  apcfy Action,我用了单电源供电的电路,现在是只有向上的幅度,向下的全没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调来调去感觉不对,谁能帮忙呢,附上我用的电路图

网友:
3脚那个47K为什么不接7脚而接电源地呢?运放没处在正常放大状态当然不行了。

楼主:
我现在改把47K电阻去掉了,把连7脚的1K电阻接到3脚上,还是不行的,我下面这个电路倒是有声音,大小可以,但是太不清晰了,我的麦克是电容式的,就是对讲机上用的那种,谁知道原因出在哪吗?

网友:
我都给你发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了,居然还搞不定,我就是做铁路通讯产品的,上面那个图就是用在麦克风音频信号前端放大上的。晕死。照着我那个图直接接就可以了。

网友:
TO fewer003
    你先不着急先,先用测一下运放各脚电压正常不?1、2、3脚应该全部为1/2VCC才对!如果不对,肯定是你连线有问题!

网友:
还要注意MIC的供电电压,适当的调整供电电压对语音清晰有好处。另外在MIC输出加多个分频网络更好,滤掉人声外的频率

网友:
C7 电容要10uF电解,R5去掉,我用运放几乎没有用过双电源

网友:
34楼是正解

楼主:
to   qxs5264:你别生气,我按照你的图焊的,没有信号输出的,我检查了好几次了,难道我的片子坏了?也可能我这个麦克跟普通的不一样

楼主:
TO apcfy Action:我刚测了,1脚只有两伏的,我再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
.楼主干吗的啊?6天搞不定

楼主: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我这个麦克很特殊,就是跟公交上用的喊话器一样的,可能更应该叫喊话器

楼主:
to zhq448 ,已经不止是6天了,所以才着急,以前对这个一点没有涉足过,现在突然要用,越急越整不出来了

网友:
运放输入端每个脚电压量没有?34楼的是话盒里面的线路,8楼是外接到控制板的线路,我一直用这个线路从未改过。是不是你的运放坏了,还是麦克风坏了,否则就是连接不正确。虚焊之类的。确认运放输入脚电平,切记!!!

楼主:
现在感觉头都大了,跟考数学整张卷子不会几道,还马上要交卷的感觉一样啊,我静下心来再试试,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测量3脚,是否为1/2VCC,如果不是,为什么?

楼主:
TO  apcfy Action  2跟3脚都是1/2VCC(VCC=6V),但是1脚只有两伏的,现在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声音很沙哑,几乎分辨不清的

网友:
反馈电阻并个小电容,忘了

网友:
试试这个,非常经典的麦克风放大电路 (BC549可以换成2SC2604或3DG120C)
SET GAIN 是放大增益调整

楼主:
但是我没有BC549,电子市场没找到卖它的

网友:
3DG120是国产型号,应该有的是

网友:
把你现在的电路图上传上来看看.问题就在1脚电压不正常//

楼主:
1脚得电压也是6V了,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改哭,我把C7换成了10uf的,其它的没有变,但这会连嘶哑的声音也没有了

网友:
我做了个模拟,一切正常:

网友:
现在我把bc549换成2n5551,一点影响没有

楼主:
太感谢你了,我在电子城网站上没有查到你说的三极管,我下周去电子城找找吧,真是越乱越解决不了问题啊

网友:
哈哈~其实你用个lm386就可以了~查查资料吧~效果还不错~

网友:
对LM386也是可以做的

58楼:2N5551也没有么?那就找一下9013,如果再没有我就无语了...

楼主:
LM386我手头上没有这个片子,要是有的话我就试试了,在网上我也找到了个TDA2822的放大电路,有的导游用的喇叭用这个东西做的直接驱动3W的喇叭,不对准麦克是有箫音的,它用的是驻极性电容麦克,我的麦克不是的

楼主:
2N5551有的,呵呵,我去电子城买回来就试试,不要无语哦,我都试试这些方法,先整出来一个再说

网友:
呵呵 我用9013又做了一下试验,没问题

楼主:
9013 我现在就有啊,我也接了个跟你差不多的电路,没整出声音来就不用了,也没有细细检查是不是焊错了,有人告诉我用要高输入阻抗的MOS管,比如说TL082,我就放弃了

楼主:
我斗胆提个请求,能不能帮我找找问题,我用的是32楼的电路,只是把C7改为了10uf的电解电容,R3改为10K,声音大小很好,就是太嘶哑了,分辨不太清,这个问题出在哪,现在我想在R5,R6之间加个电压跟随试试,因为麦克放大电路有很多种,我又比较急,就先挑手头上已经搭好的电路,并且感觉比较接近的来找找问题,当然了给我电路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呵呵,为了大家方便帮忙(呵呵)我把32楼的图沾在这

网友:
有没有那么奇怪的问题呀?你先不接你那个话筒,先用输入个信号试试..看输出如何 ?

楼主:
TO dodgecat  我采用的图跟你多少有点差别,你觉得这点差别对电路影响大吗?

楼主:
to  apcfy Action ,好的

网友:
你的C5和C6容值对带宽的影响很大,实际容值要计算的。
我就不去算了,把C5换成4.7u的听起来好多了,你可以试试(或者把C5换成1u的电解电容效果更明显)

楼主:
to vivalite
我不知道计算的公式,方便发给我吗?

网友:
vivalite

你的是啥软件,这么厉害,能共享么?

网友:
公式在一本书里,我找找看。我记得这是和电容的容量和谐振点还有输入阻抗有关的,无感小电容高频容易通过,低频却被隔离所以你听到沙哑的音大多是高频成分,因为低频被滤掉了。电容量大点过来的低频会多一些,或者直接换成电解电容,利用电解电容的高频内阻特性把高频噪声滤掉,同时也保留了低频噪声。

71楼:我用的是Multisim 10
用迅雷下载:
http://58.251.57.67/down?cid=1247AC3D9B22B617D33D38F91881351538FF2F40&t=2&fmt=
安装序列号:F44G44444(不是破解,只是安装序列号)

破解使用方法:

1。安装Multisim 10。

2。运行破解程序,生成3个许可文件。

3。进入开始—所有程序—National Instruments—NI License Manager。

4。选项—安装许可证文件,装入前面生成的3个许可文件,完成破解。破解程序在迅雷里可以搜到

网友:
小弟问个菜鸟问题,为什么都是12V供电?没有用5V供电么?

网友:
TL082最低驱动电压11V,用在5V上不行。
要在5V上用就要把芯片换成LM358,别的器件基本上不用动了

网友:
看了楼主在65楼的图,想提几点意见!
1:楼主图中用的麦克风肯定是驻极体式的,因为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驻极体麦克风的。
2:C5,C6虽然会对音频通道的带宽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不会产生楼主说的嘶哑声!
3:建议将C1去掉,我所设计的测量放大器上没有加过这个电容。也拆过价值700多美元的进口测放,也没这个电容;
4:建议去掉R5,将R4和R6改为100K,两个电阻的连接点直接接到运放的正输入端!C7可以省掉试试!
5:TL082我没有用过,不太了解,可以把TL082换成NE5532试试!
6:再不行的话,那就换个MIC试试,注意,这种麦克是有极性的!
7:可以把R3增加到4.7K

网友:
楼上的专业,顶!

网友:
楼上的都很专业,顶!

网友:
你的同相放大接法就是有问题,按我画的反相放大试验一下

网友:
TO:tda2822m 东
   你在75楼提到:
    “建议将C1去掉,我所设计的测量放大器上没有加过这个电容。也拆过价值700多美元的进口测放,也没这个电容;”
   我不同意你这个意见,我不知道你拆的那些是否为单电源供电的,如果你用的那些是双电源供电,可以不用。可楼主用的是单电源。

TO:楼主,
   这个小东东搞了这么久还没有结果吗?因为做这个东东实在是太简单了,我不知道还能提些什么建议。我觉得如果还是有问题,你不要先去怀疑电路有问题,还是想想自己哪里没有做对吧!

网友:
要是我的话,先选好一个电路,原理上搞懂后,一直调通为止……

不要一个个电路盲目的试,那简直就是自己累自己

网友(2009-10-20):
mic电路记号

网友:
我也来一个2n5551低电压供电的
放大倍数大约为R1/R2=2,如果在R2上并联电容可以增大电压增益。C4如果太小则低频被滤掉。

令C4=10uf,R2上并联0.1uF电容,仿真
频率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10      59.7mv   100.57mv
1K      59.7mv   200.49mv
10K     58.8mv   553.47mv
20K     59.2mv   559.18mv

10K以后波形变形较大

参看http://book.eefocus.com/html/book/3/68146.html

网友:
貌似比较有用,MARK!   听不清可能是带宽不够  或者说功率不够造成失真

网友:
声音的频率也不高,直接用个运放放大就可以,如果没有正负电压就用个轨到轨运放,两三块钱,也很便宜的

网友:
大家都在尽心、却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以前也做过各种m的前置放大 上面的几个图都绝对没有问题、所谓的失真都是和后级放大电路没有很好匹配造成的 如信号幅度高低、偶合方式、后级放大是否有AGC自动控制电路、我试过N次都是这种问题、另外后级带压控振荡电路的这种现象最多 总之是和后级电路匹配的问题。如需要告诉我后级用的何电路、我再针对性的作答!谢谢!

网友(2010-09-20):
mark,以后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mic上用r3加12v电源做什么?去掉r3可能就ok了!

那些眯头(驻极体拾音器)必须要这个R3,
眯头一个几毛钱便宜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