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哥请教 LPC系列ARM 做IAP应用时程序跳转问题

楼主(2008-01-24):
小第这几天想玩玩LPC2132的IAP,写了两段程序,一段是升级区放在第一个4K扇区,应用程序从第2个扇区开始存放,现在问题是怎么样在两段程序区相互跳转,即我在升级完成后要执行应用区程序怎么跳过去执行?或在应用区检测到要进行升级了怎么跳到升级区,我用以下方法,好象不行
    jump = (void (*)(void))(0x00001000);//跳到应用区
    jump();

    jump = (void (*)(void))(0x00000000);//跳到升级区
    jump();

网友:
typedef void (*TYPE_FUNCTION)();//类型定义

((TYPE_FUNCTION)0x00001000)();//跳到应用区

楼主:
我今天早上试了,好象还是不行啊

网友(2008-06-18):
我也在试过,是不是老是复位?

网友:
IAP 是在Thumb 下运行的,你的程序如果不是在Thumb 模式下运行,要做到应用程序与IAP程序自己由跳转.
在编译时要把这个编译选项打开:
Enable ARM/Thumb Interworking

网友(2008-07-22):
能给个参考程序吗?一点都摸不着头脑

网友:
#define USER_FLASH 0x00001000
                void (*user_code)(void);
    user_code = (void (*)(void))USER_FLASH;
    user_code();

网友:
请问在烧写能指定把程序烧写在哪个块中吗?(比如烧写在bank0中,用Flash Magic)否则IAP的数据把程序改掉了,就麻烦了,怎么指定写在哪个块中呢?

网友:
你做出来了吗?
我也在做,QQ:568876439

网友(2010-01-11):
#define USER_FLASH 0x00001000
  void (*user_code)(void);
    user_code = (void (*)(void))USER_FLASH;
    user_code();

好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