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armok和彩虹帮忙,关于电脑至调音台的连接线。

楼主(2008-01-24):
年终组织活动,需要将笔记本电脑的音频接到舞台音响上输出,咨询管理音响器材的师傅,说是需要一条电脑至调音台的转接线,我从来没有见过,请问armok和彩虹在哪里能够找到这种转接线?相机没有带,照片为3230在昏暗的环境下拍摄的,对不住了。

这是调音台的照片

这是音响师傅说的接头

网友:
可以买2个莲花转6.5插头,然后把电脑音箱的输入信号线接入就得了。

楼主:
请问有现成的这种线卖吗?如果有的话应该叫什么名字?如果没有的话,这种Line in 插头的全称是什么?谢谢armok

楼主:
发帖时没有看到彩虹,再次谢谢彩虹。

网友:
青岛山贺电子城以及信息城负一层有售

一般叫音频线……

网友:
呵呵,焊条就得了,3.5头转6.5头的线就是了.

发完贴才看到,原来上面这么多层楼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有空跑一趟山贺

网友:
最好带上实物

楼主:
没有实物啊,器材都不是我们的。

网友:
带上照片
那些卖东西的多数不懂这些

网友:
那个大头就算是买了双声道的也没关系,只接地端及中间那个端子就可以了.

电脑输出的左右声道,用个几百欧与几K的小电阻并接成单声道输出就可以了,不并也可以,随便接一个声道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根据彩虹给的提示从淘宝上搞定。淘宝的店主相对来说应该专业一些。

楼主:
感觉淘宝就是的庞大的杂货铺,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网友:
如果不想自己焊,估计卖吉他的地方有这样的转换头
我想还是自己焊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