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 IPOD NANO 音频输出质量测试汇报

楼主(2008-01-24):
收到阿莫的ipod好几天了,由于期末学生考试,一直没得好好测试其音质与CD机的区别,只是测试了耳机模拟信号输出(使用其内部DAC)部分的音质,报告如下:

测试平台:
功放:山灵SLM-A40MKII带CD解码器的纯甲类功放
CD:山灵A10T CD(经本人较大的打摩过)
音箱:JBL studio S26II系列监听箱
线材:新德克FA-1信号线,SC-01/B 喇叭线,PC-02和PC-03电源线。

测试CD碟:蔡琴的《淡水小镇》(人声),《TUTTI》交响乐(大动态),穆特《卡门》(弦乐)。用EAC低速抓轨生成WAV文件放入IPOD。

测试结果:IPOD的耳机输出跟CD机比起来,声音较干,薄,细节少,缺乏油润的感觉,人声缺乏亲切感,弦乐声没有光泽,只有大动态的交响乐勉强可以听,很典型的数码声,如果以我的系统作为参考,耳机输出的音质充其量只能达到70分而已,不过比起国产MP3是好很多很多了,毕竟是apple的产品。如果用耳机听,个人感觉比接入大音响效果要稍微好点。主要是解析力没有大音响那么好,正好可以减少数码声对人耳朵的刺激。

这两天有时间把插座焊好,测试一下ipod的line out,到时候再把对比报告写出来。

再次感谢阿莫提供IPOD测试!(这句怎么那么像电视广告的:))

网友:
能否分析一下造成nano音质问题的原因,比如用的什么芯片(据说和iphone一样)?软件算法对音质是否有影响。有没有可肯“摩机”改进?
我本来不想买nano,不过要是能“摩机”的话我到是想买一个玩玩。

楼主:
今天终于有空把IPOD的线路模拟信号输出接到我的大音响上了,相比耳机输出,音质好了很多很多,听人声和_弦乐已经可以打90分以上了,但是听交响乐不行,声音没有力度和速度,只能打60分而已。

楼主:
我的可是石机+JBL喇叭,没理由声音出不来的,可能是IPOD的DAC就是这个风格了。另外我还发现,电脑输出的数字信号,以及光驱输出的数字信号都有这样的通病,就是交响乐声音没有力度和速度,声音空洞拖沓,不知为何。

楼主: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便携数字音源一般采用电池供电,电脑类的也多数采用开关电源,跟CD机的工频变压器+稳压的电源供给方式不一样,所以声音会有些不同的,没见过哪个MP3或是电脑电源有大水塘(超大容量电解电容)的。理论上电池供电能获得比较清洁的电能,但是瞬态大电流性能不见得有电容好,也或者我CD机听多了,误把低级当高雅了也难说,哈哈哈哈……

网友:
彩虹上传《TUTTI》可以吗?极期待

楼主:
没问题,但是只能以320K的MP3格式上传,电信克扣我的上传带宽,很难传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