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3/L298驱动问题

楼主(2008-01-24):
按照官方Datasheet,EN端接PWM,IN1、IN2、IN3、IN4控制方向。当EN高时,IN1=IN2则为急停。

现在我想节省IO脚,EN端直接或间接接VCC,IN1端用PWM驱动,IN2端控制方向。
但因为在驱动和急停状态交替转换,不清楚是否会有抖动。
试过的大侠来说说看,这么驱动有何缺点。

网友:
如果你的驱动频率够高,是不会有抖动的。在驱动和急停状态之间转换,可能会浪费能量。芯片会发热。
不过我们用的MOS管H桥在驱动和急停之间转换,没有出现过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