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完成了最新版USBASP的固件程序!带公版电路的固件HEX文件,请大家测试

楼主(2008-01-24):
经过几天晚上的努力,现在终于完成了最新的USBASP的固件升级。现在最新版的固件与我原来发布的一样支持速度自动调整功能。也就是原来对于AVR芯片操作的一切优点保留,现在支持S51系列芯片(我用的是S52来测试)。对于S52一样可以自动调整速度,不过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读取类速度可以达到183KHz(最大我用过375KHz),可惜只要是对FLASH进行写入就会失败!最终发现只能在23KHz左右才可以稳定,所以现在我将51的最高速度限制为12KHz,也就是可以自动向下降速,但上限速度被限制住了。但是在程序里面我一样增加了自动判断数据进行加速的代码,所以实际速度一样非常快。另外程序支持页写入模式,也支持页读取模式。我用的是智峰的progisp1.66版,在此表示感谢。里面的数据不用进行任何修改(最好将页大小改为256,否则采用字节写入方式)。但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对S52操作的时候写的时候可以按照配置数据来,但在读取的时候,因为AVR没有页读取模式,所以发送的命令就不分页和字节读取的区别,在这个代码里面我为了加速,所以在读取的时候强制采用页读取的模式。这样明显能够看出来速度的变化。实际测试速度,基本在页写入模式是每毫秒一个字节。这个速度是足够了。大致算了一下,主要时间在ISP的时间上了,可惜我不能再提高速度了。
    在这里提醒注意几个问题,这个代码因为里面有自动调整速度的功能,所以采用的芯片判别方法是通过复位来判断的,对于51类芯片正常工作的时候,复位是低电平,所以代码就自动采用51代码来工作,所以要使用此代码先保证单片机能够在最小系统下正常工作!
    另外在此请问大家几个问题,就是在写入后如果不采用延时等待的方法,我如何检测写入完成?请详细点说明。另外对于数据手册上面的数据我发现可能不对,因为我在写入完成后延时1.28毫秒如果SPI速度过快一样会失败!只要降低SPI速度就可以了!我想要做就做好,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或者以前有用其他方法做过对51进行SPI编程,并且采用轮询方式检测的请给说明一下具体操作方式。
    以下是上传的文件(为避免出现有的问驱动问题,我就把计算机上的驱动也一块上传上来):

    现在我用的不是公版电路来实际测试,我用的是自己设计的电路,板上芯片用的是M16,并且引脚也不同。这个应用于公版电路,芯片用M8的是我修改过的,应该没有问题。

补充上电路图:

用于公版电路,无电路图,有两个代码文件,分别是工作于页写入模式和强制字节写入模式。
用于自己做的一个用M16的电路板,只使用其中的SPI编程功能,同样包括了两个代码文件和电路图文件。
有朋友问用M48的图纸,在此一块放出来,里面同时有写入的固件程序,不过因为容量已经不足了,所以此固件是以前的老版本,不支持现在的S51系列芯片。
同时在此说明一下,因为S51系列的页大小正好是256字节,这样在上位机给编程器传送命令的时候发送页大小的低位字节就是相同的了,都是0,而传送命令中没在考虑到页会超过一个字节的情况,所以无法分出到底是不是按页写方式,所以我就要采用两种方式来处理了,按字节写入的代码读取速度非常快,其实写入速度也足够了,各位自己测试一下就知道了。页写入速度更快,只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页写入模式在ISP速度过快的时候就不能成功,所以我强制降速了,就这样,有的时候页写还会不成功。所以各位凭自己的爱好来选择吧。不过对于S51内部读取的时候我全部采用了页读取模式,这样速度就能快好多了。
    其实有的时候写入不成功不一定是编程时序问题,在这里说明我调试过程中就碰到的一个情况,那就是目标板上的外部设备造成了通讯数据错误,但同样是读取标志、读取其他的都正常,就在写的时候不成功,最后发现自己电路上那三条数据线上有保护电阻,呵呵。可能是S51要求驱动能力更大吧,最后把电阻改小到100欧姆就能够正常操作了。

楼主:
对了,忘了说了,我所用的测试板用的是12MHz的晶振,这个影响不大,在这里代码中增加了对复位控制的时间长度,因为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原来的复位太短,碰到有的板上的复位电容太大,可能无法正常复位,所以代码中对此进行了处理。对于S52单片机注意一点,虽然在编程过程中EA接什么都可以,但是编程完毕后EA要接高电平才能正常工作,所以平时还是直接把这个接电源上吧。另外请大家注意一点如果是自己做的USBASP电路,这个信号线上的电阻不要太大,否则会不成功,尤其是在板上还有其他元件接在ISP通讯线上的时候更有可能编程失败。

楼主:
刚才专门强制程序采用字节写入方式,采用了最高375KHz的SPI速度,字节写入成功。在这个速度下速度比页写稍微慢一点。页写时要用229毫秒写完一页,而用字节写的时候用288毫秒。按照数据手册上所写的是每页数据连续发送,也就是一页实际发送的数据是258个字节,包括了第一个命令字节,第二个高位地址字节,一页写满后就没说,按说应该是等待,可是我等了5毫秒,还是出错!基本上就没写进去!最后一页如果未写满按照手册来说要填满,我采用的是填满的方法。就是不知道到底如何使用数据轮询检测功能?页写应该有个数据轮询检测。可是手册上说明不是很清楚。我不知道到底是按照字节读方式发四个字节,读取最后写入的存贮单元数据还是一直读取SPI的数据判断MSB?不知道是否有高手帮忙!

网友:
有没有M48的呀?

楼主:
对于这些功能已经不能采用M48了,容量不够了。如果只是编程AVR,那么简化一些功能,还是可以使用M48的.反正就是要去掉一些功能才行。

网友:
LZ做好的话把修改后的C文件传上来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方便透漏下你的电路么?

网友:
不知道我现在的这个可不可以升级哦。。。

楼主:
电路图好办,我只能晚上上网,呵呵。现在自己设计的几种电路都可以支持。我把它们均转为PDF格式再上来吧。一会要吃饭去,现在就想再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最好能够用页写模式来完成对S51系列的操作。如果有时间就慢慢写些这个USBASP使用过程中的经验吧,有些就是我自己所碰到的问题。

网友:
经测试,总有校验错误(M8)

楼主:
请问楼上所用晶振速度是多少?能不能有朋友帮我解决一下页写问题?后来我检查了一下通讯的时候的USB数据,我的固件其实一直是按照页写模式在工作,后来在代码中强制采用了字节写的方式,虽然能够采用了高速,也能够解决问题了。同时我增加了空白代码自动跳过功能,所以速度很高,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完成页写模式的工作。一会我再把字节写方式的代码放上来。

网友:
晶振12M,采取原版固件没有问题!
现在在编程时总是提示到那个地方校验错误

楼主:
原版固件能写51?不能吧,呵呵。正在测试到底为什么用页写方式不成功,总不至于非要用字节写入方式吧?能不能有人帮忙详细分析以下资料?
Data Polling: The Data Polling feature is also available in
the serial mode. In this mode, during a write cycle an
attempted read of the last byte written will result in the com-
plement of the MSB of the serial output byte on MISO.
这段我理解是:数据轮询也可以用于串行编程,在写周期中尝试读取最后写入的字节的时候将导致从MISO串行输出MSB的补码。不知道这句到底如何理解!
    例如我最后写入字节是0XAA,那么读取返回是0X2A吗?再有这个读取过程是发送四个字节的读取命令还是一直采用SPI接口读取返回的数据(就是发送任意数据,然后看返回的数据是不是0X2A)?

网友:
我是说我的硬件没有问题!一直用公版固件,看到您的自动调速,且自适应高速固件非常想尝试一下,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下载AVR和51时校验时常过不去!还请指点!

楼主:
增加电路图和相应的代码。已经更新到楼主位。希望有人能够帮忙解决上面所提出的问题。

楼主:
这里给用公版电路的朋友一个明确的答复,可以正常使用这个代码了,我自己测试完全正常,如果出现问题请检查一下目标系统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另外检查电源、通讯线上的电阻(尤其不能有电容)

网友:
试过,支持S52很好,不过用在M16上好像不很稳定,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读写一切正常,但是,熔丝位读写总是出现异常,请帮助

网友:
一旦熔丝位烧写错误,编程就再也不好使了

网友:
对,我也是用16测试的,尤其操作熔丝,等待中………………

楼主:
请各位稍等,呵呵。明天不回来了,要后天晚上再上来。因为中间修改的太多了,要自己检查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重新开一帖子把资料整理到一块

楼主:
今天上来只能是纸上谈兵了,呵呵。因为东西都放在家里了。今天检查了一下,以上问题是代码里面有一句被自己修改错了,那段代码正好工作在自动速度切换部分,所以一旦通讯速度过高,芯片无法正常工作的时候就会造成无反应了,对不起各位,呵呵。现在已经修改了。今天晚上先不放上来了。因为我自己要先测试完成再放上。还是有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请大家看一下13楼的问题。我想把这个东西做好。发现帖子很容易就沉了,呵呵。
    等把这个的代码完全测试完成后,准备把我自己做过的几个电路图都 放上来。并且配上相应的代码,一般代码都做成两个,(主要是现在没有解决页写入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我将只放上来一个)。

网友:
是的,用M16很奇怪,好像动了熔丝位,就不行了,一般下载也不是很正常

楼主:
抱歉,给大家造成麻烦了。明天我测试完成后就上新的代码。你们所说的都是对M16进行操作是吧,明天我也对M16进行操作测试。

楼主:
已经修改完成了,也找到故障原因了,因为在新的固件里面我没有限制最高速度,所以在写最后一页有点问题(主要是因为解决页超过256字节的问题引起的判断错误)。现在已经处理好了。晚上上代码。不过在测试过程中正好对128进行操作,发现一个问题是超过64K支持错误,上位机发送的数据里面不能分出来到底是不是高64K(地址只有16位),我想办法今天晚上修改程序内部代码来解决一下。请大家稍等。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我13楼所说的问题?如果都解决了就完美了,否则虽然速度已经够快的了,但是还不是非常完美,至少自己这样感觉!

网友:
等待新的测试软件

网友:
请看最新的usbasp,已经支持m128了,如果使用progisp时使用1.67版可以支持最新版的usbasp

楼主:
多谢智峰,现在我是在1.66版的环境下面做的。你说的支持是指通讯数据里面包含了第17位地址吗?能否告诉一下这个第17位在那个位置,呵呵,想偷点懒,就不用自己来侦听数据了。
    给大家上最新的固件,压缩文件里面带了两个,一个是页写模式,一个是字节写模式(主要是对于S51系列)。因为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页写在高速下不稳定,所以就做了这个两个。请大家测试。这个就能支持M128,我自己测试过。
    这个代码支持公版电路。我就不上电路图了。
    这个里面的字节写入代码我进行过实际测试,但页写我没有测试,这只对用S51的有影响。页写会快些,大约速度是字节写入的3倍!对于AVR芯片写入速度实际测试大约是6.5KB每秒(页写模式)。请大家测试,并把测试结果写出来。

网友:
先测试下

网友:
看看最新版多了如下程序扩展17位地址progisp1.67可直接支持
  } else if(data[1] == USBASP_FUNC_SETLONGADDRESS) {

    /* set new mode of address delivering (ignore address delivered in commands) */
    prog_address_newmode = 1;
    /* set new address */
    prog_address = *((unsigned long*)&data[2]);
  }

progisp1.66以前的17位地址在其他的字节位发的,这个我一时也记不清,时间久了,毕竟两年多了,也不想再去查以前的程序。为保持与原版兼容建议使用1.67

网友:
用页写的试了几下S2,基本没问题

网友:
试了下M16,基本没问题了,再多试试...

网友:
字节写,测试通过,祝贺!!!

楼主:
谢谢智峰,我用新版本的测试一下吧。

楼主:
一般速度足够了吧?呵呵。可惜没人帮我解决一下那个S52的编程页写问题啊。

网友:
zhifeng的网站上有个自制S51编程器资料,里面有51的编程器代码,LZ可以看看是不是页写方式处理的。

楼主:
看了,用的是字节写入方式。

网友:
不会吧,传说中空白贴出现了!
我说的是要是一源代码的话那就爽透了啊!

网友:
lz要是有源代码的话那就爽透了啊!

网友:
测试报告:
用的页写固件,progisp1.67
s51擦,写没有问题,校验显示0错误
maga8515顺利通过。
感谢楼主。

对下载线有信心,平时我很少校验的。

楼主:
谢谢楼上测试,我没用1。67版本的,呵呵。另外我手头用的是S52,另外不得不说明的一点,这里面的页写和字节写主要是对于S51系列的区别,如果校验不能成功的话,请尽量使用字节写方式,时间也就是页写的三倍左右吧。可惜现在还是无法对页写进行完整操作。就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算页写完成,用固定延时好象也不稳定!时序没有问题的,降速就可以完全成功。另外发现51的单片机真的不大容易驱动,不是指软件,而是指硬件上!原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程序总不能成功,用逻辑分析仪对比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的下载线,分析仪显示的结果是一样的时序,可是返回值就不一样,最后放了半天,突然想起来可能是电平不稳定造成的,用示波器检查还真有这个问题,然后增加驱动能力,靠,一切就正常了,就因为这个整整耗费了我两个晚上的时间!!
    请坛子里面的高手出下手吧,主要详细说明一下S51系列ISP编程的时候,如何使用数据轮询检测数据写入成功,另外说明一下延时用多长时间?(手册里面那个数据好象只是字节写的延时时间,对页写是不行的)

网友:
zhifeng的progisp软件USBasp编程时根本没有对AVR或是51区分,实际上软件支持的是USBasp,而官方的USBasp仅支持AVR,要想更好更多的支持51,还需要zhifeng修改软件,修改一下协议才是。
对于页写的详细方法,LZ可以问问ATMEL的技术支持

楼主:
我的这个已经区分了AVR和51,前提条件就是要目标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其实说白了就是侦测正常工作系统的复位电平来判断到底属于那一类芯片。现在不需要上位软件修改就可以支持了。并且用1.66也照样能够支持超过64K的容量。页写如果降低速率就行,可是速度一快就不行了,加大页写间的延时也不成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啊。反正就是自己业余时间来玩,呵呵。只能等晚上试了。

网友:
其实说白了就是侦测正常工作系统的复位电平来判断到底属于那一类芯片

这种方法不可靠的,若使用了外部看门狗,当看门狗复位的时候就会侦测出错误的芯片来。

网友:
谢谢楼主奉献了这么好的软件,1首先支持51,
                            2avr自动调速,
再次感谢,
我们免费实用软件,就尽量给楼主测试报告。
更正上次发的不能校验S51的报告:

用的业写固件,zhifeng的progisp1.67,
1、选定擦除、编程、校验,点自动。显示如图错误。
2、但是单单选择校验的时候可以校验正确,程序运行正常。
结论:可能是程序在编程和校验的衔接太近,导致校验出错。单单校验没有问题,说明擦除、编程没有问题。
解决方法:能否在编程和校验之间再多加延时,让单片机充分恢复后在校验。

tiny26完全通过,mega8515完全通过。mega8没试验。估计avr没有问题。
其实现在的固件完全可以胜任s51了,我平时很少校验,除非程序运行不正常

还要谢谢zhengfeng的软件,

楼主:
50楼的说的是实话,不过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样实现了,否则无法更好检测出来到底算那种芯片了,呵呵。
对楼上的测试首先表示感谢。我用的是1.66版的,呵呵。不过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所试的是那个芯片、是S51吗?我手头有S52,所以我测试了S52。另外如果想写S51系列的芯片为了保证可靠最好还是用字节写吧,主要会损失一下时间,页写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按照手册上写的不稳定。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帮忙找个详细点的编程资料。再上传一个最新的吧。这个是做的支持最新的长地址模式。考虑到有的朋友用的还是原来的老的软件,呵呵,所以里面也有兼容这些的地方。以后会取消掉。另外这次修改我只测试了AVR的芯片,对于S51系列的还没测试,放上来大家一起测试吧。点击此处下载ourdev_210297.rar(文件大小:7K)

网友:
你可以在使能编程的时候增加对51的支持,当AVR使能编程出错的时候转为对S51使能编程。我是这样做的,S52的程序8K写加校验用了9s完成的。采用的是字节写入方式。页写过两天再试。

下面是修改后的M8公版HEX文件: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这个方法这个论坛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做的。但我的程序在进入的时候要进行速度检测,所以占用了这段时间。如果能在上位指令里面直接指出来就好办了。另外不知道那种编程协议在编程的时候会指定编程的芯片型号?因为我以后想在这个基础上增加高压恢复功能。由于芯片引脚不兼容,所以最好有个芯片型号通知一下编程器。

网友(2008-03-03):
如果能做个USB下载线,能用双龙的客户端软件就爽了!
唉................

网友:
【55楼】 yf_tech
我在淘宝上见过有人卖支持双龙软件的USBASP

网友:
验校错误,点一下“读出flash”,再验校,就正确了,万分诡异……呵呵

网友(2008-04-12):
谢谢楼主提供的页写入模式和强制字节写入模式文件,我烧进去了,能用就是不稳定,可能我的电路也不是很好吧。请问楼主能留个QQ号吗?兴许有点问题能找到你解决。

网友:
LZ你好我用你的驱动程序很爽,但不知是硬件问题还是上位机软件问题,下ATMEGA128的BOOTLAODER程序老出错

出错提示 (原文件名:111.jpg)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08-07-09):
好东西喜欢自动调速,做一个。

网友:
为什么我用楼主的固件后总提示安装USBASP驱动,而且装不上?

网友(2008-08-30):
用楼主的固件就要用楼主提供的驱动。

网友:
测试了52楼固件,目标板m32,软件progisp 1.66,实测正常,速度跟并口isp大约一样,总之52楼固件我认为已经很好了,极力推荐,感激楼猪,谨发个5星奖章以此鼓励,继续加油!哈哈!谢谢!

网友:
另附上实测数据
m32程序大小 7636字节

包括动作:擦出、写入、校验

并口写时间 5秒
byte固件写时间 6秒
page固件写时间 6秒

另一个m32程序
m32程序大小 30830字节

包括动作:擦出、写入、校验

并口写时间 15秒
byte固件写时间 32秒
page固件写时间 32秒

整个测试过程中没发现突发报错

网友(2009-01-20):
这个稳定了吗?

网友(2009-03-08):
mark,通用usbasp固件。

楼主:
好久以前的也翻出来了,呵呵。不过功能已经基本都实现了。所以再就没有改动,反正现在自己在用。

网友:
楼主没有更新了吗

网友(2009-07-24):
楼主帮忙给个M48的固件吧,主要支持128就可以了,我的这个用M48做的,那个示波器写入不正常,哈哈

网友:
我有个成熟的产品:
http://shop57843851.taobao.com

网友:
我自己制作的,,,这么无法识别设备,,
提示unknown  dvice 呢。。
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2009-08-24):
我做个记号

网友:
在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芯片已经有用并口烧写过了,然后再用USBASP烧写,可以烧写进去,但是如果是全新的芯片,没有进行过任何变成,用USBASP就烧写不进去,这是为什么呢???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2011-03-31):
请问用自制简易公版USBASP用PROGISP1.67可以写MEG8,不能写MEG16,但用双龙USBISP可以写MEG16,交换写多次如此,

网友(2011-05-03):
正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很受用 太谢谢lz了

网友(2011-10-29):
下载器刚好坏了,烧了一些HEX都不行,刚好试试

网友(2012-10-22):
引用 楼主:
50楼的说的是实话,不过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样实现了,否则无法更好检测出来到底算那种芯片了,呵呵。

感谢你奉献了这么好的固件。我试了一下比官方原版的还好用,官方的固件在低速模式下烧写和校验非常慢,楼主这个快N倍,
硬件上还省去了一个开关。
我手头只有M8的板子,所以只测了M8的烧写,OK!其它型号和51没测,另外问下,楼主的51页写问题解决了吗,是否有新版的固件发布?

网友(2013-11-17):
这个固件一直在用,非常好,现在仅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win8下驱动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就是下载过程中随机出错,郁闷,不知如何解决,请楼主大显神通

网友(2014-02-26):
继续呼救楼主,好像是下载速度过快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