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终于接近尾声,但是遇到难题,请大伙给点意见!

楼主(2008-01-24):
断断续续做了一年的一个项目终于接近尾声,但是最后在薪酬问题上达不成一致。当然本人水平有限,最初只是想着把东西做出来再说报酬

的事,所以一直拖着也没有谈钱的事。我做的东西是RS485网络数据采集传输相关的(三层网络)。总共有三个程序,代码量合计18KB左右

(机器码,mega16占用65%,89S52分别占用6.5KB,2.1KB)。现在对方对整个东西测试完毕,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后续还有产品开发。

我,公司,和他们公司负责人之间是这样的关系:这个负责人懂点技术,主要负责做测试,目前应该是这家公司的技术部经理。之前这个项

目是我给这个人做的(他没有进这家公司之前就是经营这类产品的),半年前他进的现在的公司,因此合作关系变成了我和现在他所在的这

个公司。我自己觉得被这个“公司负责人”利用了。

这个"负责人"现在想尽力压低支付给我的费用,他出价6000元,而且还要代码。我跟他说6000元太低,不给代码。要代码的话加到10000。

今天他又打电话给我让后天过去拿钱,说是他私人代表公司支付给我6000。

现在我是去呢还是不去?

如果我直接给公司老板打电话谈这个事情合适吗?

如何让他们把报酬加到10K?

本人还是学生,经验不足。现在大四,即将面临毕业找工作,做过实际的项目有两个,主要基于51,AVR单片机。ARM,FPGA/CPLD入门级别(自己画了实验板正在学)。自从大二开始用AVR单片机就一直在ouravr论坛混,论坛里面高手如云,深感自己所学甚少。通过此帖也希望结交一些同行朋友!

我所在的地区:郑州

请大伙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负责人”脑子转的挺快的,几K元就可以占了上风 而且这个几K元说是他私人我觉得不太可能最后指定去老板那报账啦 呵呵 说实在这事情也不能直接捅老板那去了 唉.. 是我的话收下6K 就不想吱声了 毕竟也是刚开始学做东西.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他们那现在有一套东西,抄的别人的板,破解了别人的单片机。这个花费都不下3000,我开发忙一趟不过6K而已,我这也太廉价了吧!我新开发的东西,性能比原来的好!

网友:
这东西还是早点卖卖掉吧。6k不错了,又不是买断。你还是可以开发的啊。485网络的东西简单,找个人仿你的产品可能3k都不到呢。

网友:
建议学习一下这一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7356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1800&bbs_id=9999

楼主:
TO heky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485通信其实没有什么的,项目里面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是4路18B20,单路128个点,而且要求单总线传输距离不低于500米,这是我做了很多实验才成功的。其中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网友:
6k,民工都是这个价了。
不要贬低我们的价,也许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能说“简单”你付出了多少年。
6K 米都买不了几斤。

网友:
原来楼主做的是温度采集系统,6K可以了。换别人可能价更低。

网友:
给丫反汇编的目标代码, 累死丫的, 哈哈!
钱一定要在做事情之前谈好, 之后只能加不能减.

网友:
太便宜了,不过没关系,你是大四,还是要恭喜你,第一能赚钱了,第二走向社会了.

网友:
这次就算了吧,要是觉得不爽就给他反汇编的代码。反正之前也没说明

网友:
刚毕业不错了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主同样问题:
作了一项目,快完成了,与出资方没有什么协议,现在出资方分成两派,两方都叫我与他们合作,
真不知道如何选择?
各位指点下

网友:
你如果直接打电话给老板的话,后面的事是可以预料的。
感觉这厮要么是在绕过公司搞些什么,要么是自己的,要么中间想吃一口。
这东西,看你自己怎么想,我觉得,一开始没谈好的东西,到后面的扯经是最烦的。收钱交货得了,商业社会嘛,凡事不要太绝。

网友:
销售渠道在谁那,跟谁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拿到6000元。然后和负责人一起到老板那里,把这个事情对他讲清楚,比如10000和6000的区别。让老板感觉到他是得了便宜的,再把负责人也挎一下。这样表面上只拿了6000元,实际上你和老板,负责人之间的关系近了一步。以后需要开发产品还会找你的。钱是一点一点赚的。

会做生意的都是先把人之间的关系搞好。

网友:
你觉得值1万,就要1万.他找别人就找别人吧.
你觉得你花了一年,别人会花多少时间.最快也得2个月左右吧.

简单不简单,只有自己做了才清楚.

网友:
你给他代码里放一堆陷阱,让它以后出问题,到时候还要来找你,那时候就是你讲价了。

楼主:
那个负责人知道我是用的C语言写的。而且他也懂一点用汇编语言写单片机程序。
很同意16楼gaochaoning 滴水穿石 “会做生意的都是先把人之间的关系搞好。”

都有点想妥协了~~~

网友:
16k代码量很大,你放几个陷阱,尤其是和算法结合起来的陷阱,他不仔细分析找不到
刚毕业我理解,妥协也行,这个合作人的确有点RPWT,但总比一分钱不给拿你的芯片去破解的强百倍。
去他手下和他干关键是用特殊手段把他的资料套出来(自己写个木马),你拿着他的资料可以再去找其他厂家干。

网友:
这东西我也做过,单总线485。
单总线挂128个,传500m要做很多实验。
那是是别人委托我们公司做的,给了3w,不包括买传感器的钱。
你的有上位机吗?

网友:
我觉的,应该将你的的部分关键代码变成库,或者反汇编在调用。增加些难度,毕竟他们也是先不对的

楼主:
回wswh2o 水之影
我只负责单片机部分,上位机另外有人做。另外,你们给委托方提供源代码了吗?

其实我觉得自己创新的地方就在于一个单片机上可以挂18B20的路数可以达8路,实际用了四路,而现在他们那破解的那款东西只有一路,可以带的点没有这么多,这对于现场布线来说是很方便的。

这个产品是用在粮情监控方面的,主要采集温度,湿度数据,另外有通风机需要控制。我就搞不懂了,他们一个产品卖到接近10万,这点小钱还那么吝啬。
看来自己当老板搞点东西怎么也比单纯的搞技术有钱途哈

网友:
楼主所讲的的那个人是不是姓聂啊?如果是的话,你最好是收钱,能收多少收多少,以后别再跟他合作就成了

楼主:
TO zlf667788
此人不姓聂,我在郑州,你是哪儿的啊?

网友:
那可能我弄错了,我原来为一姓聂的先生做过类似的系统,最后的结果就是做了一次费神费力的练习,跟你的情况很类似,不过我最后没收他的钱,也没给他源代码,但他的系统也卖了很多套

网友:
不要给他了  自己拿出去销售
如果要给  坚决不给源代码

网友:
一旦这次低价了,以后想提高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了,国产的定价规则就是这样。
如果是外企做的,哪怕再没性价比的东西都会有人要。

网友:
我的一个项目用了50个工作日,最后协商下来开发费用¥12000。
客户方的工程师等我做出样机来,才能够想到他原来定的系统需求的诸多“不合理细节”,没办法,再重新制板、改程序

楼主:
是的,做项目是很麻烦的事情,我做这个东西就改了三次板,程序也改了n多次。

网友:
事情还是不好说啊,在讲一下,能多争取点最好了.

网友:
你把关键部分做成库, 嗯
里面可以埋陷阱

网友:
同意16楼的看法,还很年轻,多交接朋友才是重要。

网友:
价格太低了,但是大四毕业很厉害了,不过不知道你为了做这个浪费的时间对于你综合能力的提高是否有易?先收下钱,再把话所开。

网友:
你才大4,你有不是什么教授,博士。这个价格已经很不错了。你要是到,现在真正搞8位机的很多都没上过大学。薪水低的很。
你要是觉得价格不合适的话,干脆和他一刀两断,就当白做了。那才算你有本事呢。

网友:
6k已经不错了

网友:
我感觉6K也差不多,如果确实嫌少那就不要钱了代码自己留着就当自己实战联系积累经验了!
我也是郑州,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这个回复最好!

我觉得应该先拿到6000元。然后和负责人一起到老板那里,把这个事情对他讲清楚,比如10000和6000的区别。让老板感觉到他是得了便宜的,再把负责人也挎一下。这样表面上只拿了6000元,实际上你和老板,负责人之间的关系近了一步。以后需要开发产品还会找你的。钱是一点一点赚的。

会做生意的都是先把人之间的关系搞

网友:
作为练手的学生~6K不错的~
毕竟你做得东西可靠性和稳定性上经验不足
至于代码你如果不想完全给,可以把你认为很重要的部分打包为库
使得他以后升级必须找你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更重要,以后有的是机会~

另外:以后必须要先立合同的

网友:
6K太便宜了,,做技术的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这个行业就是被一帮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人把市场搞烂了,,鄙视这样的人。。

我的观点是情愿不做,要做就是1W以上的这个价格。。不要位了6K低头。。可以直接找他们老板。。当然如果你们有口头约定和朋友关系另外考虑。。必定诚信第一。。如果你是讲好了1K做的话你也要尽自己所能去做好这个事情

网友:
说句实话,大家也不要泄气.象这样的项目,几个钟就搞定了.
不过,实现的方式不是这样,但稳定性一定比这个好.
采用一个PLC,一个模拟量模块,如果采有RS485传输的话,通信距离可以达1200米以上,如果采有光纤的话,传送距离...呵呵,很远很远.
并且系统扩展简单.实现方式容易.
你还在读书,有人肯出钱你搞研究,我觉得很难得,毕竟你还没有进入社会.

网友:
做技术 要有原则,只要是我做的没有少于12K的,低于12k的没有商量,不行。我认为你的工程做了一年最少应该收20k-30k比较合适,起码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价值,6k坚决不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另请人去做,还得花钱 花时间。我以前给一个老板做项目,口头谈好30K,40天后项目完成,但是他说只给8k(一个多月你挣8k,给你的够多的了),我就没有要,什么都不给他,最后可能是客户催得紧,他又来找我,最后给了12k,我才把代码 sch pcb 给他。我现在一般是谈好之后先收30%,告诉客户可以正常使用x月或x小时,产品没有问题,到时间就全部付清,不付余款产品出现问题本人概不负责。他不付清余款,我绝对不再去找他。到时他来付款,讲信用,我就把代码和有关资料用CDROM的形式给他。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使用AVR的原因,可以保护自己啊。有些人就是没有诚信,现在我只好如此了。你当时如果写的代码有使用时间限制就好了,不知道你写的软件里面有没有。

楼主:
想不到发一个帖子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在这里先感谢大家!

回【41楼】 kegaank
“说句实话,大家也不要泄气.象这样的项目,几个钟就搞定了.
不过,实现的方式不是这样,但稳定性一定比这个好.
采用一个PLC,一个模拟量模块,如果采有RS485传输的话,通信距离可以达1200米以上,如果采有光纤的话,传送距离...呵呵,很远很远.
并且系统扩展简单.实现方式容易. ”

我只能说你做东西不计成本。

自己的项目,难易程度自己清楚。客户指定就是按照现在这种方案设计,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方案最节省成本。其中遇到的问题最大的就是驱动问题,对于18B20这个温度传感器深入研究与使用程度估计坛里面很少有达到我这种水平的人(有点自夸哈,当然做过类似项目的大虾除外),这绝对不是随便在网上copy一段小程序,大致看看后下到单片机里就OK的,实际的项目与自己DIY不是一回事。

同时也很同意our_avr讲的“做技术的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这个行业就是被一帮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人把市场搞烂了,,鄙视这样的人。”
现在我已经和他们初步达成协议,附带性的开发一个小东西,可以满足我的条件(10K)。
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沟通是很重要的。你要让别人明白你做了什么,为什么值10K,适当的妥协也是有必要的。
虽然我还是学生,但是做过实际的项目已经有三个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个价位一般),我用的笔记本电脑就是以前做项目的开发费用买的。人有的时候不能“妄自菲薄”,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怎么还能让别人相信你做的东西呢?

网友:
恭喜,,这个事情你可以圆满的解决。。你长进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为人处世的能力。

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还想让别人瞧起自己吗?
这句话也是我经常对我周边的朋友讲的。哈哈。

网友:
还是保存一点,给他汇编就行拉,这样的价格也太低了,还是直接和他们公司谈

网友:
恭喜LZ自信

网友:
楼主,愿意来上海一同开拓工控市场的话,加我吧,现在我手头有2个新项目
hebin7611%AT%hotmail%DOT%com

网友(2013-01-18):
顶楼主!希望能与楼主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