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32例子2 建立AP7linux开发环境

楼主(2008-01-25):
应以前预告,我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如何建立AP7的linux开发环境。如我以前说过,虽然官方提供了cygwin这个模拟工具来编译文件,但是速度和兼容性上没有保证,并且官方也推荐使用linux环境来编译文件。

我以我使用的ubuntu6.06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大家多交流,欢迎板砖!!
首先,使用ubuntu可以直接安装,或者使用虚拟机,我推荐后者,毕竟现在没有办法脱离Win的环境,虚拟机软件,可以使用VM,具体大家可以去网上查找,因为商业软件,我就不再多做讨论。
然后你要去下载一个ubuntu的CD文件,推荐使用长期支持的版本,比如6.06 7.10之类,因为是开源的,你可以选择一个速度比较快的站点来下。
准备好后,就可以开始安装了,先安装VM,然后使用配制VM,然后安装ubuntu具体过程请参见网上各教学帖,实际上VM使用比较傻瓜式,不看也应该会,唯一要注意的是,硬盘最好留10G空间,我就吃了亏,后来不得不重新挂另一个硬盘上去,麻烦的不行,主要是因为,以后在编译boot的时候需要5G以上的空间,然后还有其他的软件,空间比较紧张。

好了,全部安装成功后,进入Ubuntu,使用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但是做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现在要安装AVR32的开发环境,ATMEL对ubuntu做了支持,不需要你自己建toolchain,了解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做会有多少麻烦……
另:在安装开发环境前还要做一件事,就是ubuntu默认没有root帐户,以后每次开机安装软件的时候都命令行要加sudo,还要输入密码,比较麻烦,一劳永逸的方法是开启root帐户,然后以root的身份进入。
一下方法开root
打开命令行工具
打入
sudo passwd root

回车
然后键入你的密码,就开启了root帐户
进入root帐户以后
你先在/etc/apt/下打开sources.list,这个文件是管理更新的,在最后一行加入

deb http://www.atmel.no/beta_ware/avr32/ubuntu/dapper binary/

然后保存。打开命令行工具,键入sudo apt-get install stk1000bsp安装完整的开发环境,视网速情况,一般时间比较长,你可以去体育锻炼,看场球赛什么的……
安装结束后,开发环境就建立好了,以后你可以键入

sudo apt-get update

来进行更新,注意这里会对你整个系统进行更新。

完成,我们试一下开发环境。很遗憾这个开发环境没有IDE我们只能只用命令行,有人说有AVR32studio,或者iar的确,那都是很好的软件,但是他们没办法编译LINUX的驱动和内核,但那是AP7开发的精髓。
我们建立一个文件夹,里面建立一个文件命名为hello.c
键入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void )
        {
        printf("Hello, ourdev!!\n");
        return 0;
        }

保存,然后使用命令行在这这个文件夹下,
键入

avr32-linux-gcc-o hello hello.c

编译成功后,你可以在文件夹下找到.o的编译文件,如果你有NGW100,或者STK1000,可以试一下效果,参照我以前的帖子。

至此,基本的开发环境就完成了,这仅能编译简单的API,还不能使用硬件资源,如果需要使用,我们还要设置相应的环境和编译相应的驱动模块,这在以后的例子中会放出,敬请期待。

PS1:AVR32今年国内会开始大力推广,大家可以多交流!!马老师在吗,听说您在写有关于AVR32的书,好期待啊!!
PS2:同样更新到置顶帖,备份!

网友:
AVR32 老早就出了,怎么还没有铺货。

个人认为他就一个优点 功耗低

楼主:
感觉没什么人关注的样子……是不是因为LINUX的障碍呢?
还是下一步,我给出UC3的例子比较好?那个比较类似于AVR的开发,可以引起大家的兴趣??

网友:
我顶啊,明年有钱了买台电脑专装linux系统。省钱啊。呵呵。很多软件在WIN下要花钱买,在LIN用开源的。爽啊。

楼主:
坛内有多少人在用LINUX的?感觉非常少啊??

网友:
还没用过,很想用

楼主:
坛子里面有多少人准备用这个???
没人用的话,我以后不再上教程了,无用功啊……

网友:
关键是没有板子等实验的东西,还没推广开来AVR32 吧

楼主:
嗯……传说中,百特快要出UC3A的开发板了,应该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
我在用ubuntu 7.10,怎么给avr32下程序,必须用mk ii 吗?avr32片内不是没有flash之类的吗?

楼主:
【9楼】 mascot

AP7 必须用MK2,的确没有flash,但是AT对硬件电路作了支持,是下载到外围的FLASH里了,一般用AP7的话不要去烧boot了用SD卡进行升级吧,如果要进行模块测试,只能用MK2

UC3内部有FLASH,可以用MK2或者FLIP这个软件进行下载

网友:
楼主能不能出个在wingdows上安装VM。然后怎么配置VM,最后怎么在VM里安装RedHat9.0的教程,傻瓜式的更好。谢谢
我弄了几天都配置不好,郁闷啊

楼主:
【11楼】 52robot
……
这个,这个,我用的是ubuntu 以前也用过redhat
可能是每个人的电脑不同……我安装的时候就是在选单里选了ubuntu然后一路到底,没有障碍啊……你仔细看下那些需要更改的选项,比如硬盘,内存什么的,还要保证你的LINUX iso是好用的,一般不会有问题的。网上有很多教程的,可以仔细看下,不好意思了

网友:
【11楼】 52robot
用ubuntu吧,傻瓜的很。软件源也不错的。
最少384内存,2G+ 256M SWAP就够了,我的PENTIUM III 933就在跑UBUNTU,不错呢。

kok给个联系方式吧。happymandn@163.com

另外kok了解at32ap7000的虚拟内存影射方式吗?它可寻址32位的空间,怎样把一个存储器设备影射到某个地址上(0x2000_0000+ 64 mbyte 之前的我知道),怎样把一个(比如一个sram)影射到0xb000_0000呢?

网友(2008-03-07):
刚搞个VM,装了ubuntu,正在玩……
VM超傻瓜,ubuntu 也超傻瓜。
用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才是傻瓜。

楼主:
【14楼】 kanprin 萧威
呵呵,其实大家开始的时候都是菜鸟啦,多交流练习,就能提高水平了,欢迎大家来AVR32灌水~~

网友:
刚在VM上装上linux , 拿那以前同事的at91- 9200开发板,对照着玩,

呵呵不熟练的很, 希望linux高手多贡献点

网友:
虚拟Linux系统教程 ,好象还可以 ,不知道玩VM linux 的菜鸟 ,可以看下 ,或许能有点收获 ,

网络上可以轻松找到.

网友(2008-04-13):
我没有用linux ,我用的是FreeBSD
感觉还不错地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