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尝试RTOS,但RET返回时返回地址不是从STACK中弹出而变为0,(AVRStudio+WinAVR200604

楼主(2008-01-25):
照着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7434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PaulDE&bbs_id=9999里的教程走的。
但是错的有点莫名其妙。

楼主:
晕,尝试把低地址先入栈,结果通过了

void RunFunInNewStack(void (*pfun)(),unsigned char *pStack)
{
        *pStack-- = (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pStack-- = (unsigned int)pfun>>8;    //将函数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        *pStack-- = (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P = pStack;                         //将堆栈指针指向人工堆栈的栈顶
        __asm__ __volatile__("RET \n\t");    //返回并开中断,开始运行fun1()
}

楼主:
4个LED可以有节奏的点亮了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LED引脚定义
#define LED_PORT        PORTD
#define LED_MASK        0xF0

#define LED1            0x10
#define LED2            0x20
#define LED3            0x40
#define LED4              0x80

#define LED1On()        LED_PORT |= LED1  // 点亮提示灯1
#define LED2On()        LED_PORT |= LED2  // 点亮提示灯2
#define LED3On()        LED_PORT |= LED3  // 点亮提示灯3
#define LED4On()        LED_PORT |= LED4  // 点亮提示灯4

#define LED1Reverse()   LED_PORT = LED_PORT ^ LED1                  // 关闭提示灯1
#define LED2Reverse()   LED_PORT = LED_PORT ^ LED2                  // 关闭提示灯2
#define LED3Reverse()   LED_PORT = LED_PORT ^ LED3                  // 关闭提示灯3
#define LED4Reverse()   LED_PORT = LED_PORT ^ LED4                  // 关闭提示灯4

#define LEDOn()         LED_PORT |= LED_MASK;                     // 所有灯点亮
#define LEDOff()        LED_PORT &= (~LED_MASK)

unsigned char Stack[25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RdyTbl           asm("r2");      //任务运行就绪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TaskRunningPrio  asm("r3");      //正在运行的任务

#define  OS_TASKS 4           //设定运行任务的数量

struct TaskCtrBlock           //任务控制块
{
        unsigned int OSTaskStackTop;  //保存任务的堆栈顶
        unsigned int OSWaitTick;      //任务延时时钟
}TCB[OS_TASKS+1];

//防止被编译器占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4  asm("r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5  asm("r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6  asm("r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7  asm("r7");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8  asm("r8");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9  asm("r9");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0 asm("r1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1 asm("r11");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2 asm("r12");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3 asm("r13");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4 asm("r1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5 asm("r1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7");

//建立任务
void OSTaskCreate(void (*Task)(void),unsigned char *Stack,unsigned char TaskID)
{
        unsigned char i;
        *Stack--=(unsigned int)Task;         //将任务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tack--=(unsigned int)Task>>8;    //将任务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Stack--=(unsigned int)Task;         //将任务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tack-- = 0x00;                     //R1 __zero_reg__
        *Stack-- = 0x00;                     //R0 __tmp_reg__
        *Stack-- = 0x80;                     //SREG 在任务中,开启全局中断
        for(i=0;i<14;i++)     //在avr-libc中的FAQ中What registers are used by the C compiler?
        *Stack-- = i;        //描述了寄存器的作用

        TCB[TaskID].OSTaskStackTop=(unsigned int)Stack;//将人工堆栈的栈顶,保存到堆栈的数组中
        OSRdyTbl|= 0x01<<TaskID;      //任务就绪表已经准备好
}

//开始任务调度,从最低优先级的任务的开始
void OSStartTask()
{
        OSTaskRunningPrio = OS_TASKS;
        SP = TCB[OS_TASKS].OSTaskStackTop+17;
        __asm__ __volatile__("reti \n\t");
}

//进行任务调度
void OSSched(void)
{
        //  根据中断时保存寄存器的次序入栈,模拟一次中断后,入栈的情况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zero_reg__    \n\t");  //R1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n\t");  //R0
        __asm__ __volatile__("IN   __tmp_reg__, __SREG__ \n\t");  //保存状态寄存器SREG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n\t");
        __asm__ __volatile__("CLR  __zero_reg__     \n\t");  //R0重新清零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8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9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0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1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2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3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4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5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6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7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0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1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8    \n\t");  //R28与R29用于建立在堆栈上的指针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9    \n\t");  //入栈完成

        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 = SP;   //将正在运行的任务的堆栈底保存

        unsigned char OSNextTaskID;                   //在现有堆栈上开设新的空间进行任务调度
        for(OSNextTaskID = 0;OSNextTaskID < OS_TASKS && !(OSRdyTbl & (0x01<<OSNextTaskID));OSNextTaskID++);
        OSTaskRunningPrio = OSNextTaskID;
        cli();  //保护堆栈转换
        SP = 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
        sei();

        //根据中断时的出栈次序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9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8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0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7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6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5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4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3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2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1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0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9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8    \n\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n\t");       //SERG 出栈并恢复
        __asm__ __volatile__("OUT  __SREG__, __tmp_reg__ \n\t");   //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n\t");       //R0 出栈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zero_reg__    \n\t");      //R1 出栈
        //中断时出栈完成
}

void OSTimeDly(unsigned int ticks)
{
        if(ticks)            //当延时有效
        {
                OSRdyTbl &= ~(0x01<<OSTaskRunningPrio);
                TCB[OSTaskRunningPrio].OSWaitTick = ticks;
                OSSched();        //从新调度
        }
}

void TCN0Init(void)    // 计时器0
{
        TCCR0 = 0;
        TCCR0 |= (1<<CS02);  // 256预分频
        TIMSK |= (1<<TOIE0); // T0溢出中断允许
        TCNT0 = 100;         // 置计数起始值
}

SIGNAL(SIG_OVERFLOW0)
{
        unsigned char i;
        for(i=0;i<OS_TASKS;i++)       //任务时钟
        {
                if(TCB.OSWaitTick)
                {
                        TCB.OSWaitTick--;
                        if(TCB.OSWaitTick==0)     //当任务时钟到时,必须是由定时器减时的才行
                        {
                                OSRdyTbl |= (0x01<<i);     //使任务在就绪表中置位
                        }
                }
        }
        TCNT0=100;
}

void Task0()
{
        while(1)
        {
                LED1On();
                OSTimeDly(10);
                LED1Reverse();
                OSTimeDly(10);
        }
}

void Task1()
{
        while(1)
        {
                LED2On();
                OSTimeDly(20);
                LED2Reverse();
                OSTimeDly(20);
        }
}

void Task2()
{
        while(1)
        {
                LED3On();
                OSTimeDly(40);
                LED3Reverse();
                OSTimeDly(40);
        }
}

void Task3()
{
        while(1)
        {
                LED4On();
                OSTimeDly(80);
                LED4Reverse();
                OSTimeDly(80);
        }
}

void TaskScheduler()
{
        while(1)
        {
                OSSched();      //反复进行调度
        }
}

int main(void)
{
        DDRD = 0xff;
        LEDOn();

        TCN0Init();
        OSRdyTbl = 0;
        OSTaskRunningPrio = 0;
        OSTaskCreate(Task0, &Stack[49], 0);
        OSTaskCreate(Task1, &Stack[99], 1);
        OSTaskCreate(Task2, &Stack[149], 2);
        OSTaskCreate(Task3, &Stack[199], 3);
        OSTaskCreate(TaskScheduler, &Stack[249], OS_TASKS);
        OSStartTask();

        LEDOff();

        return 0;
}

网友(2008-02-28):
晕,尝试把低地址先入栈,结果通过了

void RunFunInNewStack(void (*pfun)(),unsigned char *pStack)
{
        *pStack-- = (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pStack-- = (unsigned int)pfun>>8;    //将函数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        *pStack-- = (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P = pStack;                         //将堆栈指针指向人工堆栈的栈顶
        __asm__ __volatile__("RET \n\t");    //返回并开中断,开始运行fun1()
}

-------------------------------------------------------------------------------------
偶也遇到同样问题,那位DX解释一下?   谢了先

楼主:
我估计是写这个os的DX用的编译器版本跟咱们不同的缘故。
可是我的os+usart还是没有通啊,郁闷!
哪位dx解救一下!!

网友(2008-04-09):
就是要把任务堆栈地址换一下,低位先入,高位迟入。具体你可以用GCC写一个空的中断函数,你看该中断函的汇编代码的出入栈顺序就比较明白需要保存那些堆栈,和出入栈顺序了。还是就是GCC的优化最好用0S,不要不优化,不优化就会出问题,这个问题没搞懂

网友(2010-07-21):
回复 网友A:

4个LED可以有节奏的点亮了 ,的程序是否通过,你在调试时到OSStartTask(); 函数之后到了那里呢

网友(2011-01-15):
__("RET \n\t");
RET 指令后跟了\n\t是什么意思,一头雾水,

网友:
\n,\t什么意思
是跟printf类似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尝试把低地址先入栈,结果通过了
void runfuninnewstack(void (*pfun)(),unsigned char *pstack)
{
        *pstack-- = (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pstack-- = (unsigned int)pfun>>8;    //将函数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        *pstack-- = (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p = pstack;                         //将堆栈指针指向人工堆栈的栈顶
        __asm__ __volatile__("ret \n\t");    //返......

其实,AVR地址是2字节16位,帮直接定义成short就不要分是高位还是低们先存的问题了,
unsigned int Stack[100]; //建立一个100字节的人工堆栈

void RunFunInNewStack(void (*pfun)(),unsigned int *pStack)
{
*pStack-- = (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pStack-- = (unsigned int)pfun>>8;    //将函数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 *pStack-- = (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P = (int) pStack;                         //将堆栈指针指向人工堆栈的栈顶
__asm__ __volatile__("RET \n\t");    //返回并开中断,开始运行fun1()
}
不明白作者为什么非要用char做人工堆栈

网友:
早知道有这个小错误了,但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