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感表,顺便加了几个功能,有原理图及源码。

楼主(2008-01-26):
电感表原理抄人家的(本站上找到的),程序自己写的,测量单位自动会切换成 uH、mH、pF、uF等。其他功能自己做的。
这个东西做好很久了,今天有空整理了一下发上来。

大概功能:
S1:校正。     拨至“校正”位置,开始自校,等屏上显示频率稳定后拨至“测量”位置 ,显示标准电容和电感值。同时按B1和B2退出校正模式。
S2: 1-2接通。脉冲测量频率最大6MHz,不能调触发电平;2-3接通,脉冲测量频率最大1MHz,可调整触发电平,用T1设定,JP1短接显示屏显示触发电平大小。

B1:
     电容测量时: 按下回零
     电感测量时: 按下回零
     频率测量时: 按下切换显示频率或周期时间
     脉冲测量时:按下切换显示频率+占宽比或周期时间+占宽比或高低电平时间
       计数器时:按下回零
     温度测量时:按下设定上下温度报警点

B2:
     频率测量时:按下按频率测量-〉脉冲测量-〉计数器-〉温度测量-〉频率测量 循环切换
     电容电感测量时:按下开始频率测量
     设定温度报警点时:设定温度加
B3:
     频率测量时:按下开始电容电感测量
     电容电感测量时:测量电感或电容切换
     计数器时:按下暂停或重启
     设定温度报警点时:设定温度减

进入温度测量功能时查一遍18B20的个数,然后按查到的个数显示各个器件的温度。

网友:
楼主的代码好恐怖,竟然没有注释。牛呀,估计过1年、2年、3年后.....。

楼主:
这种玩意做一个就行了,那考虑以后的事情。

网友:
线性度如何

网友:
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顶,可惜是PROTEL DXP,我没有这个软件,不知道楼上的有哪位把他转换成PROTEL 99SE,,请给我一份,谢谢

楼主:
重新上传99SE的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pcb文件转后有丢失的特征不能用,转成了gerber文件。

PCB供参考,三极管的引脚不对,注意自己改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2008-04-08):
上周去电子市场买了个花了170RMB。。。

网友:
晶振的走线好恐怖 ....

网友:
有照片就好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测量1uf以下容量的电容正常,也就是测量电容时相当于并联上一个电容,LM311的输出脉冲频率变小.
可是测量1uf容量以上的电容时,LM311输出端的脉冲频率变高了,达到1M多.
用示波器看的也是这样,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谢了,收下!
但不知道测试电感时精度啥样?

网友:
找到测量电容时,容量大于1uF时,311输出频率变高的原因了:
为了自己能够用热转印制作线路板,所以布线时基本考虑单面板,另一面飞线,加了一只继电器,将校正功能也改为自动切换.
可能是布的线稍微长了点,线径一般用15mil,所以测量电容时,如果接在测量端子上,311输出频率不降低相反变高.
开始怀疑311质量问题,就直接用电阻电容跳在311上,正常.
后来将测量电容直接并在基准电容上,(不经过线路板上的线路到测量端口),311输出正常.
不知道楼主做了板子没有?
不知道使用双面板,加粗线径后会不会改善线路板长细线的对振荡器振荡的干扰.

楼主:
楼上,线路板我做了,记得还送了某位坛友一片。电容测量也就能到2uF左右,再大也不准了。
不知你看过留意没有,我的板上铺地时有意在测试输入走线的位置开了天窗。
这个东西测电感是不错的,比较准,能满足业余条件下使用。其他几个功能都正常,没有好的设备校正精度不敢说。

网友:
后来试验测试电容时发现,如果直接将被测电容并在680p的基准电容上,即使是10uF的电容,也能正常测出来.再大就没试过.
电感的测量感到很奇怪,测量值是实际值的1/2. 即使是显示的内部L1电感时也是这样.

网友:
收下,有时间看看

网友:
收下,有空自己做个来玩玩!

网友(2009-04-11):
看能不能我亲自也做一个

网友:
学习,,,,,,庆祝积分过两位数!!!

网友:
http://ironbark.bendigo.latrobe.edu.au/~rice/lc/index2.html

这个线路是一个高手设计的.
也是LC表.

注意RC震动不用LM311等运放, 而是用mcu 内的运放.
线路极其简洁精美.

LC meter (原文件名:LCM2.gif)

网友(2009-06-07):
电子市场买了一个垃圾表 基本没法用!
请教楼主有没有多的PCB或者成品
Linn007@163.com

网友:
强。。。。
LZ能否给个BOM(详细的物料清单 )我想仿个!
zh_angei@hotmail.com

网友(2009-07-09):
原理图里面的标准电容不是680pF吗,怎么程序里面写着标准电容是900pF

楼主:
那是因为手上正好有一个900pF的0.1%的电容,原理图没改.

网友:
按照LZ的图和程序做了一个 测量还算准确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电容电感值前面都会有个负号 校准的电容电感也有负号

网友(2009-08-08):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我也想仿一个。请楼主结合软、硬件讲一下工作原理及制作时的注意事项,我看了楼主的SCH图与PCB图有几个对不上,图中的J6(模数转换)接什么?你的C语言在CVAVR中怎么不能编译通过呀…

网友(2010-11-21):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想仿做一个。能不能给个 元件详细清单和原理图PCB 以及程序呢
我的邮箱63628390@qq.com
谢谢了!!

网友:
原理图PCB 99版 dxp版  都没问题

网友(2011-04-30):
我也收下先!

网友:
这东西不错!有时间做个试!

网友:
怎么才能看到你的资料啊!

网友(2011-06-13):
我也仿制了一个,不过现在运放输出的频率很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1-09-12):
回复 楼主:

谢谢,有时间也做一个出来跟大家分享。

网友(2011-11-13):
回复 楼主:

我也想做一台

网友(2012-06-08):
pcb图看起来不太好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好老的帖子了,又有人翻出来了。。。。呵呵好东西

网友:
附件挂了,LZ能否重新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
有时候做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