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异步电机电压矢量控制

楼主(2008-01-26):
本人毕业设计题目:异步电机矢量控制.以前做过直流电机速度闭环控制用AVR!刚学DSP(2812)二个月,初步了解DSP!就把它当单片机用来控制电机还是不错的!
跟AVR差不多的操作,就是寄存器多!还有C语言用得很灵活!特别是用结构本/共用体!做得有点面向对象的味道!个人觉得知识不够希望高手指点!做过DSP的请帮忙指点迷律!以下是发出的SVPWM波形:1点击此处打开ourdev_207634.jpg(文件大小:369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楼主(2008-02-25):
又开学了!大家好!这学期开始写论文与做软件设计!望高手能多交流!以下是个收集到的一些SVPWM的资料,与技术文档!大家以后多交流

楼主:
矢量算法原理:

楼主:
以下是论文:

网友:
pic的网站上有一些变频的资料的.

楼主:
PIC哪个网的!找不到!资料网上是大概,现在做设计作品得调试过的才行!特别是德州TI公司做芯片与设备,有提供完整的技术文档支持都是针对它的产品!觉得自己搞懂原理再编自己的思想进去,这样才能找出创新点!哪位高手能讲些实战经验!

网友:
www.microchip.com

讲的都比较浅显的。

网友:
jasen74 蓝宇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
svpwm不难,但是矢量就难了。你的教程不错啊。

楼主:
谢谢你的支持!以下是我们在QQ群上的讨论内容:
(2008-02-25 21:07:49)   矢量控制—虫虫<kyo2000652@163.com>
我有两个想法,双极性控制呢能不能和单极性结合起来呢,在中高速度段用单极性,低速可以适当有双极性,前提是开关频率要高点
(2008-02-25 21:09:32)   异步电机-蓝宇(369627584)
这个要考虑电机的响应特性一般时间为MS级1-10MS PWM刷新频率10几KHZ,
(2008-02-25 21:10:52)   异步电机-蓝宇(369627584)
1-20MS不同电机的响应时间不同的哦!日本的伺服电机很好
(2008-02-25 21:11:49)   矢量控制—虫虫<kyo2000652@163.com>
嗯,是的,实际上足够高频率的才能保证不会有较大的增益而产生明显的振荡,但是频率大功耗也大
如果能折中寻找合适的开关频率的化,实际上可以让电机微震来得到润滑作用
(2008-02-25 21:12:29)   矢量控制—虫虫<kyo2000652@163.com>
不知道利用高频正弦波,能不能在同步电机中也取得好的润化作用
(2008-02-25 21:15:41)   异步电机-蓝宇(369627584)
SPWM,其实应用低频信号与高频率载波信号的信号调制原理来的!由于电机是个大电感能把高频滤去,电流变化小,对转矩扰动就小!大家说是这个原理吗?
(2008-02-25 21:16:36)   矢量控制—虫虫<kyo2000652@163.com>
嗯,是的,电压是有很高谐波的,但是电流就好很多了
(2008-02-25 21:17:14)   矢量控制—虫虫<kyo2000652@163.com>
但是实际上SPWM的谐波分量还是比SVPWM大,
(2008-02-25 21:17:50)   异步电机-蓝宇(369627584)
对还有电压利用率比SVPWM低
(2008-02-25 21:18:30)   矢量控制—虫虫<kyo2000652@163.com>
恩,因为合成出矢量长度不一样,
(2008-02-25 21:19:19)   矢量控制—虫虫<kyo2000652@163.com>
你可以看到,SVPWM的双峰波的对应的正弦波幅值比SPWM幅值要大
(2008-02-25 21:17:14)   矢量控制—虫虫<kyo2000652@163.com>
但是实际上SPWM的谐波分量还是比SVPWM大,
(2008-02-25 21:17:50)   异步电机-蓝宇(369627584)
对还有电压利用率比SVPWM低
对于几种电机控制我个的肤浅见解:无刷/步进电机,特别是异步电机SPWM与SVPWM,永磁同步电机最终都是产生旋转的磁场,同感应产生的转矩转动转子!

楼主:
SVPWM:控制的旋转磁场原理:

楼主:
SVPW:控制的脉宽调制:
还有经ADC后的SVPWM曲线:

楼主:
以下是我论文初稿的部分内容很肤浅,那位高手能提点高见:
(1)  异步交流电机是单励磁的设备,定子绕组通电产生旋转磁场,转子旋转绕组跟随产生异步旋转磁场带动负载。
定子绕组通入三相交流电流    旋转磁场  切割转子绕组
        转子绕组产生感应电势        转子中产生感应电流
        转子电流与磁场作用于   产生电磁转矩  转子转动
(2)定子产生旋转磁场
  三相绕组AX、BY、 CZ在空间上互差120度,若将X、Y、Z接于一点
A、B、C分别接于电源,便有对称三相交流电通入相应的定子绕组使定子产生旋转的磁场
(3)转子的感应电动势:
异步电动机转子绕组的电流是靠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产生的。要保证转子电流,就必须转子绕组切割定子磁场,因此转子的转速Nm必须低于定子磁场转速N0。即转子的转速与定子磁场的转差⊿N=N0-Nm
(4)转子电动势的频率
三相正弦电流的最终目的是:
在电动机空间形成圆形旋转的磁场,从而产生恒定的电磁转矩。
二、磁场定向矢量控制原理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是一个高阶,多变量,强耦合的非线系统。矢量控制的基本思想就是交流电机的转矩控制模拟成直流电动机的转矩控制。使交流电动机可以像直流电动机一样精确地控制。
矢量控制方法:产生旋转磁动势为准则采用坐标变换的方法,将原来三相固定的坐标系(A,B,C)下电机电流Ia,Ib,Ic变换到两相正交且按电动机旋转磁场定向的坐标系(d,q)下,便等效成为一台直流电动机
  根据坐标变换,将定子电流分解为D 轴的分量Id和 Q轴的分量 Iq;Id是产生磁场的分量,相当于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Im,称为励磁电流分量;Iq是产生转矩的分量,对应于直流电机的电枢电流,称为转矩电流分量。在控制过程中,把交流电机模型等效为直流电机模型。
系统控制结构:

网友A:
http://www.ipes.ethz.ch/ipes/c_index.html

这个网站有相当不错的动画SVPWM模拟!

网友:
【楼主位】 jasen74 蓝宇

你是研究生的毕业项目,还是本科生的毕业项目?

我看了你的电流波形. 呵呵....你做出的东东. 好像有问题哟.

这种波形,想当年我也出现过!

楼主:
本人二流本科,也就做本科生的毕业项目!但这个是老师博士论文的一部分.现在要做按转子磁链定向的矢量控制,上学期二个月完成开环SVPWM,由于时间问题论文质量等,不做转差闭环转差频率控制!上面的图是SVPWM马鞍波形没问题的,通过其中一跟PWM得到的波形,导师说行的!该图是用上位机保存的只是在截图效果不佳.
望高手多指点!谢谢!

网友:
请确认是变频器输出带电机负载:电流或电压波吗?

不是,就不用回了.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我有一套交流电机的控制方案

网友: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469&filter1=function
电机控制中有详细的介绍。有中文的,有代码的

网友:
不知道那波形是不是一相的电流波形?如果是,那应该有问题吧?我有一套完整的矢量控制,调试的时候,电流波形不是你那样的。

楼主(2008-04-18):
这学期的任务有结果!以下是异步电机间接矢量控制:
分几部分测试波形:
(1)开环电流检测单相电流/clarke变换的电流:
电流PI模型(SVPWM与A相电流):

楼主:
Dq轴电流经过(3s/2s—2s/2r 转换  )id,iq直流模型:

楼主:
磁链环的电角度与设定角度:

网友(2010-03-18):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一份,谢谢,邮箱:renzhibin824.yahoo.cn

网友(2011-04-25):
模拟SVPWM,易懂啊!

网友(2013-11-23):
引用 网友A:
http://www.ipes.ethz.ch/ipes/c_index.html

这个网站有相当不错的动画SVPWM模拟!

这个网站很好有很多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