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VC++能否改为Delphi或C++ Builder

楼主(2008-01-27):
【求援】VC++能否改为Delphi或C++ Builder
    这是一个PC机通过USB与单片机通信的例程。我曾做过试验:速率12Mbps,可以一次传送4K字节的数据量。数据量超过4K字节,就要分多次传送。传送方式是Bulk方式。上位机软件是VC++写的,由于我对VC++一无所知,所以不能随心所欲地修改上位机软件。希望哪位高手把VC++改为Delphi或C++ Builder,修改的程序量很少,关键是怎样调用Dll动态链接库。
    如果哪位高手愿意做这件事,希望他在做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用中文写些注释,以方便大家学习。谢谢!

网友(2008-03-14):
不错,我收下。不过我不会DELPHI和C++ BUILDER.

网友:
不是很难,如果你会delphi的话,我相信你知道如何移植的。
如果下周一我传上来,那证明周末我尚有时间,且有能力完成。
没有的话,也请见谅。
改为delphi和bcb都行,不过目前手头上没有bcb,写成delphi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SiUSBXp.h
SiUSBXp.lib
SiUSBXp.dll

就需要这三个文件就可以了。

函数就看看SiUSBXp.h中的定义。

网友:
返回值的定义:
// Return codes
#define         SI_SUCCESS                      0x00
#define         SI_DEVICE_NOT_FOUND             0xFF
#define         SI_INVALID_HANDLE               0x01
#define         SI_READ_ERROR                   0x02
#define         SI_RX_QUEUE_NOT_READY           0x03
#define         SI_WRITE_ERROR                  0x04
#define         SI_RESET_ERROR                  0x05
#define         SI_INVALID_PARAMETER            0x06
#define         SI_INVALID_REQUEST_LENGTH       0x07
#define         SI_DEVICE_IO_FAILED             0x08
#define         SI_INVALID_BAUDRATE             0x09
#define         SI_FUNCTION_NOT_SUPPORTED       0x0a
#define         SI_GLOBAL_DATA_ERROR            0x0b
#define         SI_SYSTEM_ERROR_CODE            0x0c
#define         SI_READ_TIMED_OUT               0x0d
#define         SI_WRITE_TIMED_OUT              0x0e

///////////////////
SI_USB_XP_API
SI_STATUS WINAPI SI_GetNumDevices(
        LPDWORD lpdwNumDevices
        );//得到设备数量    LPDWORD :DWORD型指针
SI_STATUS status = SI_GetNumDevices(&dwNumDevices);

SI_USB_XP_API
SI_STATUS WINAPI SI_GetProductString(
        DWORD dwDeviceNum,
        LPVOID lpvDeviceString,
        DWORD dwFlags
        );//根据dwDeviceNum得到对应的DeviceString设备描述;dwFlags见头文件第一个定义、
status = SI_GetProductString(d,devStr,SI_RETURN_SERIAL_NUMBER);

SI_USB_XP_API
SI_STATUS WINAPI SI_Open(
        DWORD dwDevice,
        HANDLE* cyHandle
        );根据dwDevice来打开设备,cyHandle指针指向的值在以后用来操作设备,是设备句柄。
SI_STATUS status = SI_Open(pDevList->GetCurSel(), &m_hUSBDevice);

网友:
做了些测试,看看能用不!只写了获取设备列表,如果可用再继续写。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测试吧,呵呵,包含实现VC版本全部功能,带源代码的,函数的参数与VC的一致(没用引用传递的,用指针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