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操作宏

楼主(2008-01-27):
#define ATOMIC()\
  for(uint8 __save_sreg=SREG,__ToDo=1;cli(),__ToDo;__ToDo=0,SREG=__save_sreg)

#define NONATOMIC()\
  for(uint8 __save_sreg=SREG,__ToDo=1;sei(),__ToDo;__ToDo=0,SREG=__save_sreg)

WinAVR-20071221增加原子操作宏util/atomic.h。
以上是改动一下,以便IAR下使用。

网友:
这两年流行纳米,现在流行原子了。

楼主:
原子操作 是操作过程不能被打断的意思。

网友:
哗众取宠

网友:
4楼为什么这样说啊,lz推荐的确实有用啊。一般很容易忽略此操作,而埋下隐患。不一定要关全局中断,但此类考虑是重要的。

网友:
【5楼】 kv2004
4楼为什么这样说啊,lz推荐的确实有用啊。一般很容易忽略此操作,而埋下隐患。不一定要关全局中断,但此类考虑是重要的。
----------------------------------------------
【4楼】 zlf667788 “哗众取宠”

网友:
我一般只用cli,sei,不知道其它语句有什么用。

网友:
原子操作的概念,对单处理器而言主要是开关中断,以保证某些操作的连续性。而对单处理器x86之类还包括了用汇编实现的原子加法等操作,以保证相应的操作是单条汇编指令。
原子操作是系统内核中数据/进程同步的基本方法之一。

楼主:
主要是为了书写方便。

原子操作一般用
cli();
…………
sei();
但是,如果在进原子操作之前,总中断是关闭的,会误操作把总中断打开。

更好的办法是
uint8 flags=SREG;
cli();
…………
SREG=flags;

为书写更加方便,定义ATOMIC()宏,可以嵌套,
原子操作可以
ATOMIC()
{
…………
}

网友:
嗯,有理,不错的宏。

楼主:
static inline uint8 CriticalEnter(void)
{
      uint8 flags=SREG;
       cli();
      return flags;
}

static inline void CriticalExit(uint8 flags)
{
SREG=flags;
}

static inline uint8 NonCriticalEnter(void)
{
      uint8 flags=SREG;
       sei();
      return flags;
}

static inline void NonCriticalExit(uint8 flags)
{
SREG=flags;
}

#define ATOMIC()\
  for(uint8 __flags=CriticalEnter(),__ToDo=1;__ToDo;__ToDo=0,CriticalExit(__flags))

#define NONATOMIC()\
  for(uint8 __flags=NonCriticalEnter(),__ToDo=1;__ToDo;__ToDo=0,NonCriticalExit(__flags))

改动一下,这样编译出来的代码效率更高。

傻孩子:我觉得编译出来是否效率更高,完全取决于编译器,对楼主用的编译器来说,以上代码效率更高,但是对于ICC或者其他,就有待进一步证实了,所以以后还希望大家在说“编译效率更高”的时候强调一下,是经过哪些编译环境测试的。谢谢

网友:

嗯,很不错,留个句号

楼主:
原子操作要注意确保里面的语句不被编译器优化掉。

ATOMIC()
{
………………//要注意确保里面的语句不被编译器优化掉,否者并没有进行原子操作
}

一个简单例子:
uint8 test( uint8 data)
{
  uint8 var;
  ATOMIC()
     {
        var=data;    //编译器优化掉了
     }

  return var*var;
}
IAR下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是:
test:
        IN      R17, 0x3F
        CLI
        OUT     0x3F, R17
        MUL     R16, R16
        MOV     R16, R0
        RET

uint8 test(volatile uint8 data)
{
  uint8 var;
  ATOMIC()
     {
        var=data;
     }
  return var*var;
}
IAR下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是:
test:
        SBIW    R29:R28, 1
        ST      Y, R16
        IN      R16, 0x3F
        CLI
        LD      R17, Y
        OUT     0x3F, R16
        MUL     R17, R17
        MOV     R16, R0
        ADIW    R29:R28, 1
        RET

这种写法同上。
uint8 flags=SREG;
      cli();
   ……………… //要注意确保里面的语句不被编译器优化掉,否者并没有进行原子操作
    SREG=flags;

这种写法同上。
  cli();
……………… //要注意确保里面的语句不被编译器优化掉,否者并没有进行原子操作
  sei();

网友(2010-05-09):
回复 楼主:
原子操作要注意确保里面的语句不被编译器优化掉。
atomic()
{
………………//要注意确保里面的语句不被编译器优化掉,否者并没有进行原子操作
}
一个简单例子:
uint8 test( uint8 data)
{
  uint8 var;
  atomic()
     {
        var=data;    //编译器优化掉了
     }
  return var*var;
}
iar下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是:
test:
        in      r17, 0x3f
        cli
        out     0x3f, r17
        mul     r16, r16
        mov     r16, r0
        ret
uint8 test(volatile uint8 data)......

呵呵,赞一个。。。
再请问一下,关于:注意确保里面的语句不被编译器优化掉,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我用最新的IAR编译代码:

        RSEG CODE:CODE:NOROOT(1)
//  115 uint8 test( uint8 data)
test:
//  116 {
//  117   uint8 var;
//  118   CRITICAL()
        IN      R17, 0x3F
        CLI
//  119      {
//  120         var=data;    //编译器优化掉了
        MOV     R18, R16
//  121      }
        OUT     0x3F, R17
//  122   return var*var;
        MUL     R18, R18
        MOV     R16, R0
        RET
//  123 }

楼主试试加个asm("");

uint8 test( uint8 data)
{
  uint8 var;
  CRITICAL()
     {
       asm("");
        var=data;
     }
  return var*var;
}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ine atomic()\
  for(uint8 __save_sreg=sreg,__todo=1;cli(),__todo;__todo=0,sreg=__save_sreg)
#define nonatomic()\
  for(uint8 __save_sreg=sreg,__todo=1;sei(),__todo;__todo=0,sreg=__save_sreg)
winavr-20071221增加原子操作宏util/atomic.h。
以上是改动一下,以便iar下使用。

请问for语句第三个表达式中__todo=0,sreg=__save_sreg是什么意思?
请解释一下行吗?

网友:
更新:
#define CriticalEnterHook() do{}while(0)
#define CriticalExitHook()  do{}while(0)

typedef unsigned char critical_flag_t;

#ifndef __always_inline__
#define __always_inline__  _Pragma("inline=forced") inline
#endif

__always_inline__  static  critical_flag_t CriticalEnter(void)
{
        critical_flag_t flags=__get_interrupt_state();
        __disable_interrupt();
        CriticalEnterHook();
        return flags;
}

__always_inline__  static void CriticalExit(critical_flag_t flags)
{
       __set_interrupt_state(flags);
       CriticalExitHook();
}

#define CRITICAL()\
  for(critical_flag_t __flags=CriticalEnter(),__ToDo=1;__ToDo;__ToDo=0,CriticalExit(__flags))

to楼上,
for(<初始化>; <条件表达式>; <增量表达式>)
{

}
for(uint8 __save_sreg=sreg,__todo=1;sei(),__todo;__todo=0,sreg=__save_sreg)
{

}

初始化:定义两个uint8变量__save_sreg,__todo,初始值__save_sreg=SREG,__todo=1
条件表达式:__todo!=0
增量表达式:_todo=0,sreg=__save_sreg

循环只运行一次,初始时__save_sreg保存SREG,退出循环前SREG恢复到__save_sreg。

网友:
噢,谢谢楼主,我明白了,原来__todo=0是让条件表达式等于0。。。。。。

网友:
有分子操作么?

网友(2010-09-17):
回复 网友A:

RSEG CODE:CODE:NOROOT(1)各个标号都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