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数字播放器实验进度(目前进度:电源部分测试已经完成)

楼主(2008-01-27):
【2008年1月23日】
TDA1543 DAC板焊接调试完成。

【2008年1月26日】
AT91SAM7S64的I2S总线接口程序调试成功,实现了方波数据和DMA方式正弦波数据的发送,并用TDA1543 DAC板还原成模拟信号。

操作AT91SAM7S64 SSC接口测试程序,发送1K方波信号,KEIL V3.31平台编译。

网友:
果然进展神速啊!

我们的深圳采购部1号就会放假,直到15号才上班。如果有什么零件要找的话, 请尽快告诉我 :)

楼主:
目前除了一些SD卡座之类的小附件外,暂时不需要什么芯片了,呵呵。

网友:
最近在电驴里下载了许多APE格式的CD,音质好差啊 ....

还是买正版碟制作制作的效果好 :)

楼主:
所以我都不下载了,直接买CD。

网友:
弄个视频da
dsp

搞个数字胆机

网友:
还是CD好,网路上免费的终究免费的,质量难以保障
期待彩虹的大作,顶一下表示支持

网友:
支持呀
最近在做TA2024准数字功放

网友:
TDA1543的板子都做出来了啊, 还是4个并联哦.

楼主:
买的,5块钱一个PCB板,TDA1543拆机的,也是5块一个。以前逛电子市场,就知道有这个套件卖,所以用来做试验,省时间,哈哈。

网友:
TDA1543还是很值得玩的,外围电路也简单.看到国外那个DIYAUDIO论坛上玩的人好像一直都很多.

网友:
TDA1543 4个并联,有什么好处,单个不就是双声道吗?

网友:
并联能改善音质,通常采用偶数并联.主要针对DAC本身不足,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似乎有点我们用ADC的时候过取样平均滤波算法的意思吧).像在模拟电路上也有将运放进行并联,可以降低噪音

楼主:
我还见过本地有8颗并联、12颗并联的板子卖,做试验的话,1颗就够了。多颗并联从听感上的得益是低频延伸更好。

网友:
还可以这样用的啊,长见识了,呵呵。

楼主:
最好的并联方式是搭起来,线路最短,不过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看……

网友:
这种方法很有特点哇,想起以前烧51单片机也是摞起来烧。。。

网友:
TDA1543做DAC,传说音质的关键在于:I/V变换电路.有人说I/V变换就用最简单的方式"电阻"来担任,这样音质最好.可是我还是觉得用运放来做I/V变换好一点.

网友:
翻了一下我收集的元件(板子上拆下来的),发现一个PCM1719E,在电脑里找到它的资料,16/18bit dac,IIS数据接口,还有一组控制接口,片上还带耳机驱动。ssop28脚封装。当时是从一个光驱上拆下来的,不知道这个片子性能如何。。。

网友:
如果是带耳机驱动的,性能应该会很一般,明显的定位于低成本的应用。

网友:
关于 IV变换
电阻做变换,那是被动IV,运放做变换,是主动IV,运放做,可以加上伺服系统,但是音质是变好还是变坏是要看具体电路的

网友:
多颗并联从听感上的得益是低频延伸更好??是不是心里因素的影响啊,并在一起最多驱动能力强点,只有后面电路匹配合适,似乎1颗也可以,还有把输出口直接并在一起,总觉得不踏实。HIFI,有时候感觉已经有点悬了,象发烧线,就有点太夸张了,听过一次音箱线对比,确实能听出一些低音的不同,但我个人评价不出那种更好。

网友:
应该说对于早期DAC芯片质量不好是有采用多颗并联的方法来提高稳定性可靠性的,这个是有科学理论和实践的支持的.
    听感会不会好这个很难说了.至于更准确到要说非得低频延伸更好(为什么非得低音?难道电流并联的时候还知道自己分辨高音和低音?),里面肯定也是有些心理作用在里面的,通常我们都会这么认为:
    多颗并联这样输出的电流一定强了->输出的电流强了当然力道足了->力道足了当然是更有力,而轰隆隆的低音正给人那种强有力的感觉.
    这是通常大脑逻辑的联系吧,心理学的书上面似乎把它叫做通感吧(太久了记不清了), 因此就会直接得到这种暗示. 同时喜欢玩音响的人多少心理上会多少都有点偏执的成分在里面, 那么他会对自己也许并不确定的感觉更刻意去强化它, 因此会很固执的坚持, 形成思维定式.
    玩了十几年音响,我从来不愿意跟去讨论听感,不会去说这个听感怎么样,那个听感怎么样,如果你是权威,那么就更已经起到给他人心理暗示的作用了.人还有从众的心理(皇帝的新衣故事就是这种心理现象的很好表现),这个问题实在是太主观了.

网友:
在一片废VCD解压板上找到一个PCM1725,I2S接口,16位的DAC,我想用它当做普通的DAC用,想做个直流电源。
因为,我对这类芯片不甚了解。想听听大家说说是否可以行得通。

网友:
不能用,音响上用的DAC只能保证分辨率16BIT,精度不高,就是不能保证某一数值对应的电压值是准确的多少伏。

网友:
也是,我在datasheet里都找不到非线性、精度等参数

不过,可以利用AVR片内10bit的ADC对输出电压的反馈,来进行校正,当然精度也是达不到10bit(好象绝对精度是8bit,记得不是很清楚),

这样做,至少比用AVR片内的PWM的反应速度来得快一些,PWM要想彻底滤掉纹波,滤波的RC常数需要非常大,所以从输出PWM值到电压稳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楼主:
前两天去朋友那里“抢”了一个20M的示波器回来,这会终于结束了调试电路基本靠猜的局面,在示波器的帮助下,让7S64通过DMA方式送出了比较平滑的正弦波数据,原来一直以为做成了的实验,竟然因为一个高低位发送顺序的寄存器给坑了一把,正弦波数据全部变成杂波了,看来还是有示波器好干活啊。

回到正题,所谓的1543被动式IV变换(1颗电阻搞定的那种),得到的竟然是一种削波的,带阻容特性曲线的“正弦波”,这样的电路声音会好到哪呢?网上说被动式IV的音质纯真朴实,看到这波形实在不敢恭维……

还是看图吧:

1、全套设备

2、7S64板子和1543板

3、“抢”回来的示波器

4、1543被动式IV转换出来的正弦波形

从上图可以看出,被动式IV输出的正弦波负半周被削掉了,因为1543是单电源供电的,加上电阻和耦合电容的影响,正弦波变成了弯弯的锯齿波,而且被动IV波形是反相的,示波器那里我打开反相开关才得到这种图形。

DMA方式1K正弦波测试源程序,由于刚开始玩ARM 1个星期,程序写得很乱,到处都是修改调试的痕迹,将就着看吧,呵呵。

网友:
如果连单纯干净的正弦波也处理不好,真正处理复杂的音频时音质不可能会好。

搞这类设计与制作,先要以科学的仪器与数据分析,最后才是靠人的耳朵去审核。

网友:
强呀,先顶一下
不过看来CANON D40还没有入住彩虹家呀!
TDA1543最大输出电流在1mA,把电阻用小一点电压波形可能会好些。八只并联的板我试过声音不是很好,浪费了那片CS8414

楼主:
唉,还没凑够40D的钱,原来的S602又被老爸拿去折腾了,好在还剩手机30W象素的摄像头,不然连个图都上不了先。一直认为手机拍照是鸡肋,看来非常时期还是能起点作用的~~~~~

看来,1543要玩得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网友:
彩虹的实验波形很说明问题啊,实在是替那些发烧友感到可悲啊. 整天说这个好声那个不好声,这个要怎么用那个要怎么用, 好像很头头是道, 到头来看看客观波形、指标就知道是怎么会事情了. 不过即使看到了彩虹的波形,我想还会有发烧友对此不屑一顾的,并且大加抨击的, 他会说"指标根本不说明问题,耳朵收获才是真理!" 并搬出一大堆真理来跟你辩论,到头来唧唧歪歪,还说不定是谁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呢. 可笑还是可悲呢?
    相比起来,国外那些音响网站就好多了,很多玩家都具备相当的素质,做事风格严谨踏实,这个是已经深植在人的思维中的方法_论使然了。

网友:
高指标不一定代表听感上的高音质。国内的许多音响、喇叭的指标很高,但不好听。

但指标却在设计过程中,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咦,彩虹有没有测试CD,能合成标准的正弦波或参考波形,这些波形能在示波器里,能分析出失真。

先用数据来指导设计,最后才用耳朵去审核。

楼主:
是的,同意阿莫的观点,先用仪器保证大方向,再用耳朵做细微调整,否则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声音自己听多了都分不清了。依我那个1543板子的情形看,无法再做进一步的实验了,等年后SD卡读取程序完成以后,要借用阿莫那个丽特的解码器来测试S64的输出了。

网友:
彩虹要用丽特吗? 如果要的话,随时告诉我,我立即快递给你。

楼主:
好的,我先把SD卡读卡程序调完。

网友:
找台数字DDS做信号源啊,在这边的模拟电子实验室看到过很多
或者自己弄块AD9850做个DDS,也很简单的,低频下出来的正弦波形很好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APE文件,播放出来的就是一个标准的正弦波。如果有的话,就适合彩虹做失真测试用了。

楼主:
不用那么麻烦,用cool edit pro可以合成任何频率的方波、正弦波和三角波等波形文件^_^

网友:
彩虹 我们公司有专业音频测试仪器 如果你做好解码器需要测试可以找我,我可以代劳。

网友:
【39楼】 gxlujd 彩虹,

那就太方便了。 可以用这个软件合成一些标准的波形WAV文件,再用Nero 或 EAC软件刻录成CD,用CD机播放,然后在 line out 输出测试波形,不知道这个方法,能否测试出一台CD机的音质是否好或坏?

谢谢【40楼】 Momo 的支持。有需要一定找你。

网友:
http://www.lownoiserecords.com/downloads/freeware/signal%20gen/VB_Generator_standalone.exe

这是一个基于PC声卡的波形产生程序,可以产生方波、正弦波、三角波等,还可生成白噪声和粉红噪声。

用这个软件,先把板子基本调好后,就可进行进一步的音频参数测试了。

我们公司有AP仪器,可以非常精确的测试到各种音频参数。

我非常赞成“先用数据来指导设计,最后才用耳朵去审核” 这句话。

楼主:
大年初二,又有新的进展了,经过昨晚一个通宵未眠,今天终于可以读取SD卡里的WAV文件并播放出来了,听着卡里的《豪情七杰》真是开心,哈哈哈哈……尽管读SD卡方式是“暴力”读取,没有经过FAT系统,但是终究能放出声音了,又迈了一大步,下一步要研究FAT文件系统了。

示波器显示的是DAC出来的音乐声:

实验系统又添加了一块SD卡板子:

楼主:
补上一张1543经过精心调校以后的正弦波图形,波形上的每个亮点代表一个采样值。

网友:
恭喜恭喜
初一晚宽带到期停了,昨天一天没得上。今天电信上班第一时间交了网费上网帮顶

网友:
恭喜彩虹初战告捷。不知道你用的那块ARM板子在哪里买的,玩ARM的投入大吗?和AVR单片机相比,难度大吗?

网友:
顶一下~弱弱的问一句,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把SD卡上的wav文件通过DAC播放出来的麽?

楼主:
ARM板子就是阿莫这里的啊,¥260那块,我的投入跟AVR差不多,板子260块,加个ulink100块,仅此而已。至于难度,avr像地上骑单车,一个就像在天上开飞机,难是难了一点,但是资源更多,自由度更大,运算能力更强,不可同日而语的,感兴趣的还是要好好学一下ARM,绝对不后悔的。

楼主:
回47楼:是的。

网友:
at91sam7s256我也是才用的~其实买个开发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自己做下来也不便宜~芯片买的80块钱,其余制版,外围元件啥的下来也不少钱~目前也只是跑通了bootloader,操作了io口~点亮了液晶~usb转232~时钟中断啥的~感觉arm7最多也就是跑跑os/ii~只能相当于一个高档的单片机~有机会还是玩玩arm9,其实arm9的芯片也不是好贵~atmel的at91有个才卖60多块,比arm7还便宜~关键要外扩flash,sram啥的~焊接,移植都比较麻烦~感觉做嵌入式的如果不玩玩操作系统的话会很遗憾的~

网友:
咦,阿莫这里有260的ARM开发板吗?怎么没有看到?

网友:
260的S64板,据我观察不久之前卖完就没有了

楼主: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没去邮购部看了,我的买了好几年了,出第一批时就买了,一直没用,要不是搞这个项目还丢柜子里呢,呵呵,平时买急时用。

网友:
我们邮购部已经改型,不现供应国产或自产的成品板与开发工具了。以后我们只供应进口的实验板与进口工具。

楼主:
对我等穷人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网友:
彩虹放心,能将这套HIFI播放完成,你很快应该不会是穷人了 :)

楼主:
昨晚忙到凌晨4点钟,加入了键盘选曲和播放、停止功能,卡里放了29首经典试音曲目,首首经典,有了选曲功能就可以方便的选择喜欢的曲目了,呵呵。

网友:
这个速度搞项目 旁观者都高兴。

当事者我想更是有成就感

楼主:
今天忙了一天,屁股没离开凳子,终于把LCD给装上调通了,使用一片128*64带中文字库的LCD,除了FAT文件系统没搞好以外,其他的该有的软硬件模块都有了,呵呵……

照例先来张混乱的现场照片:

开机欢迎界面:

播放界面:

还没吃晚饭,去煮饭先^_^

网友:
太厉害了!!!顶死你!

网友:
顶死 就没有人开发了啊

楼主加油啊,努力啊

网友:
强烈支持彩虹 呵呵期待中....

网友: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user_id=e8293be6ba9d9b1595577ae7ce7d5e86
我刚在网上搜到的店铺 里面的音响上的东西全啊!当然价格也不菲。

楼主:
果真价格不菲,说实在的,买音响用隔山买牛的方式我不敢,没得听过不知合不合我的口味,音响这东西的评价量规太个人化了。

网友(2008-02-27):
咦,进度好久没更新了.......

网友:
现在的sd卡80多元有4G,估计nand flash更便宜了。

网友:
看了好多方案,这个方案的确不错.
等手边的活忙完了,也搞一个,呵呵

网友:
这个论坛竟然没有收藏帖子的功能,看来只能撒泡尿留个记号了。

楼主请见谅,我支持你!

网友:
sufeila,还有些什么方案,能列举一下吗?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啊

网友:
彩虹做得怎么样了,我的数字功放基本完成了,费话不说,先上图

网友:
楼上的,那种电感有问题吧?

网友:
音质感觉还不错呀,请教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wenming是不是怕那种电感电流不够?

楼主:
品音乐就像品酒,不同的场合、心情、温度、甚至不同的酒杯,都会影响酒的感觉,音乐亦是如此。为了能给大家酿一坛好酒,上周专程坐几个小时火车去外地,亲自跑到人家公司的仓库采购了很多发烧元件样品,回来后一直在做元件声音取向测试对比,力争能给大家奉上一坛子味道浓郁甘醇,喝过三日不知肉滋味的好酒。

展示一下这次采购回来的“宝贝”:

一大堆样品,因为发烧元件都价格不菲,先每种采购几个,回来测试合适了再批量购买:

各种薄膜电容:

各种阻值的美国DALE电阻和AB碳膜电阻,供校音用:

各种西电镀银信号线和小电流电源线,特富龙线:

各种规格ELNA、NICHICON电解,三洋OS电解:

这几天测试过的专用耦合电容,采用多人逐一盲听和多套器材测试,结果算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全套开发设备,机箱是一个主板纸盒,条件艰苦啊,哈哈哈哈

网友:
嗯 不错 看了彩虹的补品!

楼主:
另外一个朋友也在连夜潜心研究绕变压器技术,自己绕的变压器用料远比市面上成品的变压器实在,从漆包线的档次(含铜量)到硅钢片的品质以及绝缘纸、胶带、固化漆等原材料都严格把关,甚至可以说是不计成本。就是为了最终的一个目的:声音好!

网友:
彩虹兄真是太有才了.我发烧远远不及你.用过最好的喇叭也只是CF150,买过一次M1.在学校里空间小,倒腾不开.
功放倒是焊过不少.
我说的电感的问题,是因为我认为那个电感最好是空心的.磁心的会使波形不正常.我在模拟功放上试过.但在他那个数字功放
上,倒是没有研究过.

楼主:
wenming 过奖了,我玩音响的年头远比单片机要长,91年就开始自己焊集成块的功放了,从磁带机一直玩到CD。单片机02年底才开始学的,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单片机和音响的结合点,现在算是找到了,呵呵。

网友:
彩虹安心搞好研究工作。 到时我们网站会将你的作品推广出去,发扬光大 :)

网友:
电感在模拟功放和数字功放上的作用不太一样吧,在模拟功放上的作用我不太清楚,不过电感在上面的数字功放中的作用和在电脑主板上电源部分中的电感作用几乎一样。

楼主:
今晚变压器搞好了,开始泡漆了,呵呵。

网友:
你是要做电源变压器吗?

网友:
这么一套下来要烧掉多少钱?

网友:
没看到AT91SAM7S64有I2S总线,怎么弄出来的?是不是和I2C总线一样,在ATMEL这里换了名字了?

网友:
SSC总线可以配置为I2S

网友:
呵呵,谢谢roasn 冰封的心,刚才看了AT91SAM7S64的数据手册明白了

网友(2008-03-29):
彩虹老师,进度怎么样了啊,有人赶到你前面去了啊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125580&extra=page%3D1

网友:
彩虹兄,这个帖子是不是你发的?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125580&extra=page%3D1&page=1

网友:
呵呵,是另外一个大侠啊,之前也在这边发过.
应该和这个是同一个人: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05833&bbs_page_no=1&bbs_id=1040
不过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楼主:
回【93楼】 holged:最近我在装修一个专门用于测试此套音响系统的专业听音室,所以这个项目的板子部分进度有点放缓了。另外,这套系统我们是以最高标准要求来设计、测试的,所以时间上会比别人的进度慢。但是,我相信目前我们团队一丝不苟的研发态度,最终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卷。

回【94楼】 jj3055:那个应该是本坛“alien2006”的作品。

楼主:
坛子里好多网友都说最近进度慢,我们可不闲着,其实除了忙着装修专业听音室以外,也做了不少测试的板子,发上来给大家一个交待吧,呵呵……

近期主要是做了电源部分和DAC部分的测试版,时间关系数字部分还是ARM开发板,没有独立出来。板子都是单面热转印,所以DAC部分有几条跳线,无伤大雅。定型了就重新排双面PCB板给工厂做板,大家手痒了的就跟帖吧,到时候做板给大家预一份,呵呵。

重量级电源板全貌。 (原文件名:DSCF0051.jpg)

+5V、+15V、-15V各一组。 (原文件名:DSCF0052.jpg)

其中一组的特写。 (原文件名:DSCF0053.jpg)

OPA627运放做电源侍服,够牛吧? (原文件名:DSCF0054.jpg)

再看一下电源板全貌。 (原文件名:DSCF0055.jpg)

电源整流滤波部分,为何半波整流?待会儿说…… (原文件名:DSCF0056.jpg)

ELNA蓝袍仪仗队。 (原文件名:DSCF0058.jpg)

输出滤波采用德国ROE电解。 (原文件名:DSCF0059.jpg)

简易版TDA1543 DAC,简约不简单。 (原文件名:DSCF0062.jpg)

让人爱不释手的TDA1543。 (原文件名:DSCF0066.jpg)

大S NE5534,老当益壮。 (原文件名:DSCF0067.jpg)

数字/模拟独立电源,对称布线。 (原文件名:DSCF0068.jpg)

输出耦合电容待定,为了给大家最好的,需要众里寻她千百度…… (原文件名:DSCF0069.jpg)

网友:
请问gxlujd 彩虹 你电路板上面的丝印是怎样做的?
很漂亮!不会是热转印吧?

楼主:
没错,也是热转印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