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Bozai的MeGA8_MP3制作成功,公布PCB和资料_顺送一些PCB封装(Bozai:我想送你一块空P

楼主(2008-01-28):
经过一个月的奋战,我以Bozai的AVRFreak网上的Mega8为蓝本,先攻SD,后攻FAT,终于也仿出来了,现公布PCB和资料,想DIY的可以拿去用.
板子太少,不能送大家了,Bozai要的话,可以给一块空板,(To :Bozai, 也许你做MP3太多,可能没必要,我是想感谢一下,不要也没关系的)
这是原理图:
保证可用.
汉字姓名我是用软件转的,BMP2PCB,可以自己搜

网友:
沙发!
那我就要一块吧,哈哈,谢谢!

楼主:
请大家原谅,我的主要课程是机械和力学,那个PCB画的太差劲了,但是作出来焊上元件还比较好看,我的是红色的板,块过年了.
今天上午才拿到PCB,焊接到中午才完,通电后放出了林俊杰<曹操>,大喜,改了改按键和状态指示,现在基本没什么问题,音效还行.
这是所有代码点击此处下载ourdev_208299.rar(文件大小:67K),LCD1602部分不要管,LCD是我加的,由于电压问题还没搞定,MP3其它运行良好.

楼主:
原来偶像波仔在线,地址,快拿来,后一天回家,上不了网,

网友:
刚给你发邮件了,你收一下。
有1602的lcd可以加一些显示音量,曲目的东西。不过代码得下点功夫优化一下,可能空间不够。
一下子就成功了,相当不错啊!

楼主:
主要是做给妹妹和身边同学,想DIY的朋友可以看看我的PCB的封装,自己画,我是飞行器设计的,画的不好看
新手可以用我的PCB,保证没问题,我在用它听梁静茹的<不想睡>

楼主:
什么是"一下子就成功了,相当不错啊!",搭进去一个多月,几百块哦,
,我不是说过液晶电压没搞定嘛?不知道日本人怎么用HD44780的.
Bozai我用普通邮寄不用快递(学校注册贫困生),邮费我出.

网友:
算上这些时间就长了,我是看到“今天上午才拿到PCB,焊接到中午才完,通电后放出了林俊杰<曹操>,”,我前前后后也花了很多。
用快递到付可以吗?

楼主:
很多朋友老是要Protel库,虽然许多人不推荐直接给大家,但我还是把 按键  SD座的封装给大家吧,但要注意,买时对照一下
包括MEGA8和DC插座,Protel自带的不好焊,

楼主:
波仔,普通邮递才5到6天嘛,到达付快递也行.好的,我明天快递来,只是不想让Bozai掏20块钱所以想慢递

楼主:
1楼第一帖我加了PCB文件,DXP2004的,本来前段时间学OrCAD和PowerPCB,自动布了一个,
但没把握,还是用Protel了

楼主:
注: 软件环境 AVRGCC 200705 +AVRstudio4.12+SP4
LCD1602的代码我添到工程了,那个代码我用过多次,可用.用-S优化,MEGA8空间足够,我试过,还有剩余.
以前我把阿永的老版,去掉mp3.h中的测试用的MP3数组,用MEGA8编译,用3310居然才56%左右,所以选MEGA8
有兴趣的朋友帮看看板子怎样救活LCD1602,
其实不用LCD,可以把板子那里的空地放电池的

楼主:
照片来了

楼主:
是上午用13块钱的烙铁焊的,板子可以用酒精洗洗,那样会好看许多,先传上来再说,要回家了.
对于穷学生们,我想说,工具不齐不好没关系,焊接时用最差的烙铁,先安好位置,对准以后在对角线两个脚或其他脚也可,上块锡,
再次确认对准,然后往引脚上抹锡,注意尽量都要抹到,连焊不要紧,像我13块钱的烙铁,温度低,不连焊是不可能的,网上大侠们从左拖到右
的方法对于垃圾烙铁不管用,所以按我的方法把所有引脚上锡,注意要少,太多了下一步麻烦.
上完之后该松香登场了,把烙铁的焊锡在沾水海绵上擦掉,上松香的尖头烙铁放在引脚上往外一带,要迅速,不会烧伤芯片,而且可以把脚上的锡
撤下来,扯不下来多搞几次,注意扯下的焊锡粘在烙铁上,要先擦掉.
焊完用酒精洗,万用表检测,没连上的再补锡.最终会成功地

网友:
to 【15楼】 chuanhuibh
    一般我焊接贴片的ic的方法是,现在焊盘上上锡,让焊盘微微隆起。然后把烙铁擦干净,把ic对准焊盘,先固定四周。对齐后就可以用烙铁一个一个脚加热。由于此时烙铁上没有锡,焊盘上留得锡刚好被引脚用了。所以不会有脚连在一起。我焊过很多,这方法相当管用。最多焊过ep2c5 144个脚,焊接没有出现连在一起的,而且没有虚焊。

网友:
呵呵,说起焊接, 又想起前几天第一次焊pl2303,用的10多块钱的破烙铁。一下子就把一面的脚全连一起去了。后来好像焊那个pl2303一共花了一个多小时,奇迹的是竟然没有焊坏。。,哈哈。

网友:
祝贺下,我是飞行器动力的~呵呵~

楼主:
楼上的 南北呼应,  咱俩不务正业啊

楼主:
波仔,好的,我试试,但是烙铁头是不是粗了点,而且先上焊盘的锡,该多少合适,多了我怕放不平啊.
谢谢了,下一次尝试

网友:
你试个几次就有经验了,呵呵...

网友:
哈哈,路过,纯支持一下.
    PS:楼主学飞行器专用,极其期待楼主啥时候能DIY一个UFO出来啊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我前段时间也想自己做一个。但一直都没空出去找1003.后来自己花130买了一个现成的用了。

网友:
楼主是北航的么?
飞行器设计可是我梦想的专业啊.
不过现在已经学计算机了.
楼主和波哥都是牛人.

楼主:
25楼,波哥是,我可不是.
是北航,计算机不是很好嘛,我还想去呢,保研时选择很少,基本不让外推,限制多,想学嵌入式,找了个771所是做航天电子的,我九月份跟那边老师讲好了,他们收我,但是学院的原因,没走成,现在还保在本专业.
随遇而安吧,这里也不错,只是我导师脾气怪,挑剔.大不了两年半,不怕了.

网友:
hd44780的屏应该不难用吧

电压,3.3V,好像普通hd44780的屏显示不了

网友:
收到楼主送的板子了:
谢谢楼主!
准备先看看能不能把lcd用起来。

网友:
沒有usb通訊接口啊!怎麼下載?

网友:
顶,年后自己也学做一个

网友:
2人xx中~

又多一牛人:学飞行器的mcu高手 嘿嘿

网友:
高手!楼主的图纸写的很明白!多谢了!

网友:
不错呀!!!pcb是在哪做的?

网友:
期待高手波仔带1602显示的程序

楼主:
哈哈,我来学校了,可以上网。
LCD1602软件上没问题,MEGA8的容量够了,我编译过了,还有剩余的FLASH空间。
硬件接线没问题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3.3V电压不够,但我了个办法,还没试过,是这样的:
把PCB 上LCD1602 的第2脚(VCC )的线割断,这样VCC就与3.3V电压断开了,然后用导线接到5V 上,MEGA8的高电平接近3.3V,低电平0V,从+5V 的TTL标准来说,LCD1602 应该可以正确操作,但我还没试,觉得不要LCD裸奔也挺好的

楼主:
SD卡座上面的一个JP_ISP  是烧写口,采用自制的简易并口下载线,标准烧写线 烧写时要自己想办法

网友:
谢谢楼主,有空弄弄哈。

网友:
有空也做个试试

网友:
有没有空板,可不以让我试试。

网友:
楼主认识邹东,邹哥么?我和他很熟哈.

楼主:
空板不多,所以没送。
40楼的邹哥我不认识,不是一个大班的

网友:
还有没有空板,能给我一块吗?
liangrenlong@163.com

楼主:
42楼的赵大哥。我买你的那个,不慎把正负极接反,现在好像是VS1003 烧了,MEGA64还可以用,上电显示LOGO后调到几个大数字显示,之后不动了,不过没关系,可以用它玩5110LCD。
希望第四版改进电源,没有3.3V的LDO不好的啊

网友:
焊接多脚密集型芯片其实很简单啊,只要肯多浪费点焊锡,呵呵……
偶现在就是搞维修的,天天焊接这些上百脚的芯片,速度快的话半分钟一个,正常也是一两分钟也就搞定了!!
(*^__^*) 嘻嘻……,吹个牛了,但确实也蛮容易的了!
本人焊接小菜,非专业,但自我感觉良好!

网友:
差点忘记顶楼主了,超级感谢楼主对我们这些AVR菜鸟的鼎立帮助,最近就在搞MP3,没多大头绪呢,做完了一小部分工作,这回得楼主宝贵资料的参考了,相信能事半功倍了……再次感谢!

网友:
抛个“砖头”焊接密集型芯片办法:
1、芯片脚对准;
2、固定任意一边;(多脚被连接上也无妨!)
3、再固定对面的边(与第一固定边对面)——只为防止芯片移动;
4、焊接任意第三边:焊入满脚焊锡,就是用焊锡填满所有的脚(成一个整体,量要足,焊锡所带松香也要足够)
5、倾斜电路板,用烙铁搭在填满焊锡的一端,然后慢慢往下拖即可,松香足够的话一次就能拖出完全,而且焊接脚也是干净明亮
6、如果拖动过程中仍没拖出,那继续加入新焊锡(焊锡请使用质量好点的,内芯带又松香那种),再拖……
7、最后看能又未拖出的一两个脚连一起,那就小意思了,烙铁(甩干净吸附其上的焊锡后)点两下也就出来了,
8、其它边照旧……
9、特殊情况下可考虑使用针头辅助……焊锡质量不佳的情况下经常碰到

网友:
那王挺楼主该认识吧,就是去南极实验无人机那兄弟.我还在他那买过充电器呢呵呵.
楼主有没有参加载重大赛?

网友:
非常谢谢楼主的资料.
^_^

网友:
求助:
     本人对此很感兴趣,也想下载,但是我这无法下载,连接不上,哪位能下载的大侠能不能把上面三分资料发到我的邮箱里,先谢谢了。我的邮箱是:book12345.dog@163.com

楼主(2008-03-02):
昨天用从赵亮哥taobao店那买的1003,又焊了4块,只有一块正常,两块程序烧写了,但没声,估计焊接问题,一块我错把MEGA64(MP3用的M8)的熔丝烧进去了, 造成无法编程.还没试有源晶振.郁闷中

网友:
【51楼】 chuanhuibh,

上次我提醒过一次,市场上买的VS1003B,可能只有30%不到是能使用的。

现在发现这个30%可能是高估了。 一个有趣的小例子: 上个月我们邮购部的VS1003B缺货,有一个很熟悉的客户要求我们帮忙找十片。

所以,就让采购员拿着我们的测试平台到深圳华强找货。

据采购员说:测试了一盘多(每盘好像是250只),才勉强找到十只合格的!

唉,如果不知行情的人,买了这些芯片做试验,怎么能做得成功? (不过价格倒是超级便宜,14元一块 :)

网友:
哇,一盘只有10个,这个太严重了。不过这个芯片还是有被含坏的可能性

网友:
我昨晚到麦德龙买一只汽车用打气泵。

是199元的那种,算是中高档产品。这是我第二次购买。

第一次是半年前,第一台是坏的,换了一台,仍是坏的。再换一台,才好。

半年后再买了一台(为邮购部的车),有5台库存,全部试过,只有一台勉强能用。

唉。。。我看到售货员将我试过证实有问题的,仍放回到货架上给客户选购 。。。。

我的天啊。。。 下一位顾客将会碰到100%不能使用的问题!!

麦德龙这种巨型的跨国公司尚且如此,普通的个体商户就更难控制了。

网友:
我带着万用表去买那种可调的变压器,跑遍了这个市场就没买到一个电压准的!!

网友:
【55楼】 wanghu1232001 波斯mouse ?

变压器? 是指220V转成交流低压的? 当然不会准了 .... 很难做得准的。市电的电压也不稳呢。。

网友:
估计阿莫理解错了吧,楼主可能买220v转直流低压的。要是真的只买一个变压器(线圈),那肯定不会准了。

网友:
to 【52楼】 armok 阿莫
我老婆给我带了一个出口丹麦的汽车用打气泵,和一个手持型的(可给单车和摩托车打气)。
品牌是Atman, ActiveTools Inc.

不是一般的好用,我用了二年,没坏过,哈。

网友(2013-10-06):
引用 楼主:
25楼,波哥是,我可不是.
是北航,计算机不是很好嘛,我还想去呢,保研时选择很少,基本不让外推,限制多,想学嵌入 ...

楼主 研究生现在都毕业了吧

网友A(2013-11-26):
准备照着做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准备照着做一个。

我刚做的,你想要的话我可以把我的资料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做的,你想要的话我可以把我的资料给你

行啊。  需要一些资料。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