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91SAM7S64做的WAV播放器实验成功,直接输出I2S到TDA1541音频DAC,很爽啊,哈哈,发帖庆

楼主(2008-01-28):
终于可以不用CD唱机和电脑来播放HIFI音乐了:) 正很舒服地在听着阿莫前阵子发的那个阿伦的“雨丝情愁.WAV”,一个字爽,二个字开心,哈哈!
先上图

楼主:
外置的音频解码器是很早以前用HIFIDIY的TDA1541解码器套件做的,虽然现在TDA1541是很老的16BIT 音频DAC芯片,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指标不怎么样,不过这款芯片做的DAC评价非常高,有不少国外著名的HIFI厂家都用它,特点是音乐性非常好,尤其HIFIDIY的这个套件是经过反复调_教的,很特别的采用了电感+电子管进行LPF滤波,音乐性是非常不错的
     这次只是利用了里面的DAC部分,去掉了SPDIF的接收芯片CS8412,用AT91SAM7S64的I2S接口直接输出到TDA1541的I2S输入端口.
    虽然玩AT91SAM7S64有快1年了不过I2S接口还是第一次使用,其实简单的程序上周日的时候就已经调通了,可是用示波器检测I2S虽然有正常输出,可是发觉播放时间不对,原本正常应该I2S口输出10秒钟可是实际上20秒才结束,搞了很久,一直检查以为是I2S初始化设置有问题,直到刚才在突然发现是I2S输出的字节数多了一倍,本来PDC是以字的方式来传输的,于是传输的次数应该少一倍,结果自己写程序的时候太马虎,结果把每次读SD卡的字节数除了2,检查了许多次都没注意到,汗~~

网友:
兄弟你太强了...

网友:
alien2006强人,向你学习,期待楼主更详细的资料

楼主:
哈哈,谢谢猎手兄弟,只是刚刚实验成功,还非常不完善呢.以前从来没玩过SD卡了FAT系统,刚刚上周才开始了解,现在程序是漏洞百出啊,SD卡读写也不稳定,有时候要RESET才能成功读取.好在现在能播放音乐了,真的非常开心.

楼主:
AT91SAM7S的PDC通道真是非常爽,只在RAM中开了2个512字节的缓冲区,交替着给I2S的PDC TX通道和SD卡分别读取,二者互不干扰,这样可以避免I2S数据断流导致对音质的影响.即使这么小的缓冲也没问题.
    目前整个程序占用的RAM只有2K,非常节省.看起来没必要用S256了,S64的资源也足够用了.并且听说可以超频到100MHZ以上,估计这样的话用来做软件解码APE和MP3这些估计也够

网友:
alien2006 好快手啊,我还在S64寄存器里打转,刚开始用ARM几天,很多东西实在转不过弯来~~~~~

另外,使用18.432的晶振只能正确播放48K采样率的文件,44.1K的要16.9344晶振12分频才得到吧。

楼主:
是的彩虹兄,
    18.432的晶振写SSC_CMR=17, 34分频后大约是1.4095MHZ, 相对标准的1.4112偏差了0.1%, 现在为了调试方便还在用串口输出,所以还没改16.9344的晶振, 上周的时候已经去电子市场买来了,真不容易,杭州诺大一个电子市场,问了几乎所有有卖晶振的地方,只有一家专门做晶振的地方有这个频率,还好及时,再过几天电子市场要放假了.
    ATMEL的ARM都有PDC,这个真是个好东东啊,要不然又要读SD卡又要I2S输出很难不产生数据断流啊. 我还好ARM芯片一直在玩,有点基础

网友:
不会吧?SSC_CMR=17是34分频了,分频太多了吧?我用*AT91C_SSC_CMR = 6也就是12分频在18.432晶振下可以产生1.536M的I2S总线时钟,也就是48K采样率的数据流码率,实际测试SSC输出的TK=1.536M,TF=48K,TD=96K(发送1K频率方波的数据),TDA1543 DA输出后的方波也是1K频率。如果你用34分频会不会音调变低啊?

网友:
搬来小板凳,听课中

网友:
楼主牛啊!
春节放假的7天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也搞一个。
我以前新欢收集旧电路板,从破光驱CD上拆了不少16.9344的晶振,正好可以用上。

楼主:
S64时钟是要经过倍频和分频的呀, PLL=18432000*26/5=95846400 然后MCK取PLL时钟的2分频 MCK=47923200HZ,这个频率是S64上最常用的频率了,可以很好地配合USART口,USB口,SSC频率=47923200/34=1409506HZ,虽然少了0.1%不过还能听,哈哈,就是感觉稍稍有点音场不够开阔啊.

TO 10楼:
   才知道破光驱里有那么多好东东啊,可惜以前我把那些旧的东西要不仍了要不送人了,看起来下次还真得收集收集.
   另外想问下BOZAI,关于FAT表我没弄懂,由于我现在的卡是新格式化的,所以保存的文件是连续存储的,读起来方便,不过要是以后文件碎片怎么办办?看资料上说是在FAT表里的链表结构,可是我找了好久也没对应上没整明白

网友:
to 【11楼】 alien2006
    简单来说fat文件系统就是把除区表剩下来的空间分块,一块是一个簇,一个簇可以包含几个扇区。所以fat的单位是簇,这就会导致你一个文件只有一个字节,它也要占用一个簇的空间(你可以建一个文件,然后写一个字节保存,然后看属性它占用多大空间就知道它的簇是多少)
    那么fat表就是纪录每一个簇的情况的(一个簇对应一个fat表项)。一个表项用几个字节来表示(12,16,32bit,fat12/16/32就是源于这个)。那么这个表项存了哪些信息呢,一般全0代表对应的那个簇没有使用,全1(只是示例)文件结尾。 其它值就代表当前簇的下一个簇的簇号,这下就应该明白怎么回事了吧。
    目录项给出文件的起始簇,通过计算可以得到文件的起始扇区。当这个簇信息读完了,好了,到分区表中找这个簇纪录的值,如果是结束就结束了,如果是其它值,那么这个值就是下一个簇的簇号,然后下一个簇的fat表项又纪录下下一个簇的簇号.......

楼主:
嗯,谢谢BOZAI兄弟,真快啊:)
   就是前几天我读我的SD卡的时候,FAT表里表项跟簇的怎么个对应关系没搞明白,FAT表里好像除了前面几行外怎么好像其他都是FF00这些内容.今天实在太晚了,明天我把卡再读一下看看.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帮我看看了:)

网友:
如果没用的簇都会是零的,文件结束的,fat12是12位的1,就是0xfff,fat16是16位的1就是0xffff,fat32比较特别是28为1就是0x0fffffff

我截了我几张卡的fat表,一张几乎是空的,另两张有东西,两个fat16,一个fat32: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winhex分析的:

网友:
alien2006 强啊。抢先一步了。

将DIY资料也打包上传吧。先置COOL!

楼主:
TO 14楼BOZAI
   太谢谢你帖的截图,看了你帖的FAT16和FAT32对照的内容,一下子恍然大悟了,我手头只有份微软的FAT资料,基本只提到FAT16在FAT表中的链连接,我的卡是FAT32的,一直对文件占用的簇跟这个FAT表如何对应没理解,所以我是根本没去读FAT表直接找到ROOTDIR分区中相应文件所指向的起始簇依次顺序往下读的,好在文件正好是连续存放的所以还能正常播放. 要是碰到了碎片还真不知道会放出什么吓人的声音呢,汗~~~
    刚截了我的SD卡的2张图
这是FIRSTROOTDIR的
这是FAT的

    现在终于理解了,目录区每个文件记录所指向的起始簇,对应在FAT表中以4字节为单位(FAT16则是2字节)的一个偏移量,这个偏移量所对应的4字节内容(28位有效)就是该文件下一个簇的地址,若碰到文件在该簇中结束则是FFFFFF0F表示. 就像目录中那个"YSQC    WAV":对应的起始簇位置是0x00000008于是我在FAT中偏移8*4字节处找到该文件的下一簇为09...,由于这个文件总长是35122698字节,那么所需占用的簇总数就是35122698/bpb_BytePerSec/bpb_SecPerClus +1 正好是68600个簇(我的卡是格式化成每个簇正好一个扇区,取巧了),那么在FAT表中偏移(68600+8-1)个双字的地方(即68607*4+0x23A00 = 0x669FC)就有一个文件结束的标志FFFFFF0F,
    是这么理解的吧:)
    现在我读文件的程序还极其不完善,只是为了暂时先将YSQC.WAV读出来而到处取巧的方法,处理FAT的函数库还得全部重新写才行!
想来应该还应该考虑下面的几条
1、碰到多分区如何处理
2、FAT16/FAT32要分开处理
3、每簇多扇区的情况
4、目录还没处理
5、长文件名
6、中文
   还是长路漫漫啊~~

网友:
to 【16楼】 alien2006
    不客气,就是你说的意思了。

    目前我就多分区的问题没有处理,也没有去弄它,一般卡就一个区。如果是硬盘的话会有多个,到时候还要去判断是主分区还是扩展分区。还有点麻烦。还有我现有的程序不适合操作多分区,真要弄得话还要在目前的数据结构上再包一层,改起来也麻烦,所以就一直没弄。
    这些全弄懂的确要花一段时间的。

网友(2008-06-21):
渴望你和彩虹的东西量产,俺给认识的人都买一个送过去.说是我最好的朋友做的.

网友(2008-12-04):
这个裤贴没资料啊

网友(2009-03-20):
楼主能说下SD卡的读写和SSC的发送是怎么通过PDC来调整的吗???急啊!!!顶起!!!

网友(2009-09-11):
很好 !正准备做这个呢!

网友:
怎么没资料

网友:
牛人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上

网友(2010-06-15):
这帖子楼主没有上传资料啊,只是讲了一下结果.很好奇通过SPI读取SD卡数据放入I2S的PDC过程,而且用了乒乓算法, 能给出一个参考资料么? 如果不能给出,这贴也不该置cool.

网友(2010-09-13):
回复 网友A:

楼主要对得起这个裤子啊,都两年了,还在等你的资料~~

网友:
哈,ls痴心人一个!

网友:
就是,楼主不会把我们都遗忘了吧?

网友(2012-12-04):
楼主用没用过CS4330啊?给个驱动程序呗

网友(2013-02-19):
强!
能共享下就更好了

网友(2013-09-23):
楼主强啊,我也买了个TDA1541在玩,很好

网友(2015-03-04):
很有参考价值的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