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对long型数据到底支持多少???!!!

楼主(2008-01-28):
////////////////////
BCD码数据12345678放在数组unsigned char bcd[4]中;
即bcd[0]=0x78;bcd[1]=0x56;bcd[2]=0x34;bcd[3]=0x12;
想把该BCD码数据12345678;变成HEX数据放到unsigned char hex[4]里;

具体如下:
定义共用体:
union
     {
      unsigned long lg1;
      unsigned char cc[4];
     } convert;
////把BCD转换为DEC////////////////
convert.lg1=(long)(10000000*(bcd[c2+3]>>4))+(long)(1000000*(bcd[c2+3]&0x0F));
convert.lg1+=(long)(100000*(bcd[c2+2]>>4))+(long)(10000*(bcd[c2+2]&0x0F));
convert.lg1+=(int)(1000*(bcd[c2+1]>>4))+(int)(100*(bcd[c2+1]&0x0F));
convert.lg1+=10*(bcd[c2]>>4)+(bcd[c2]&0x0F);
//////让ICCAVR自动把DEC转为HEX//////////////
hex[0]=convert.cc[3];
hex[1]=convert.cc[2];
hex[2]=convert.cc[1];
hex[3]=convert.cc[0];
/////////////////////
但程序运行时,常常出现的转换现象是:
得到的数,总比原数据少65536(10000H)?
/////////////////
真是令人头痛,这大过年的,也不让过好年,你说痛心不痛心;
期望高手指教啊

网友:
把这个(long)(10000*(bcd[c2+2]&0x0F)) ===>10000为int(/带符号的整形)型,乘上一个大于7(/4)的数,但结果还是int,就要溢出了.外面转成long已经没有用了.
换成((long)10000*(bcd[c2+2]&0x0f)    ====>应该先将10000转换成long,再运算.

是你自己的C基础不过关,不是ICCAVR的问题呀.

convert.lg1 = 0;
for (i=3;i>=0;i--)
{
  convert.lg1 = 10 * convert.lg1 + (bcd>>4);
  convert.lg1 = 10 * convert.lg1 + (bcd&0x0f);
}

这是标准的BCD转二进制的方法,N年前我教学生C的时候,它就是例题的.你的"???!!!"还是给自己打吧.

大过年的,上海下雪了,天气很冷.可是看到这个,还是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