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PS2键盘通用支持库(v0.9beta)

楼主(2008-01-29):
RD_KeyBoard_PS2.c
------------------------------------------------------------------

/***********************************************************
*   函数库说明:PS/2键盘底层硬件驱动函数库                 *
*   版本:      v0.90beta                                  *
*   作者:      王卓然                                     *
*   创建日期:  2008年1月17日                              *
* -------------------------------------------------------- *
*  [支 持 库]                                              *
*   支持库名称:                                           *
*   需要版本:                                             *
*   支持库名称:                                           *
* -------------------------------------------------------- *
*  [版本更新]                                              *
*   修改:                                                 *
*   修改日期:                                             *
*   版本:                                                 *
* -------------------------------------------------------- *
*  [版本历史]                                              *
* -------------------------------------------------------- *
*  [使用说明]                                              *
***********************************************************/

/********************
* 头 文 件 配 置 区 *
********************/
# include "RD_MacroAndConst.h"
# include "LIB_Config.h"
# include "RD_UseKeyBoard_PS2.h"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
*  用户变量类型定义 *
********************/

/********************
*    结构体定义区   *
********************/

/********************
*   模块函数声明区  *
********************/

/********************
*   全局函数声明区  *
********************/
BOOL PROC_Key_Board_PS2_Scan(void);
uint8 Scan_Key_Board_PS2(void);
UINT8 Key_Board_PS2_GetLastMakeKey(void);
UINT8 Key_Board_PS2_GetLastBreakKey(void);
/********************
*   模块变量声明区  *
********************/
static uint8 s_cPS2KeyNum = KEY_NULL;
static uint8 s_cPS2LastBreakKey = KEY_NULL;
static uint8 s_cPS2LastMakeKey = KEY_NULL;

/********************
*   全局变量声明区  *
********************/
uint8 g_cPS2GetData = 0;
uint8 g_cPS2ReceiveCount = 0;

BOOL  g_cPS2IfGetNewData = FALSE;

/********************
*   自定义变量声明  *
********************/
START_DEFINE_QUEUE(PS2KeyBuffer,8,uint8,uint8)
END_DEFINE_QUEUE

/***********************************************************
*   函数说明:按键扫描码返回函数                           *
*   输入:    无                                           *
*   输出:    无                                           *
*   调用函数:无                                           *
***********************************************************/
uint8 Scan_Key_Board_PS2(void)
{
   return s_cPS2KeyNum;
}

/***********************************************************
*   函数说明:最后一个通码函数                             *
*   输入:    无                                           *
*   输出:    最后一个通码                                 *
*   调用函数:无                                           *
* -------------------------------------------------------- *
*   [ 说 明 ] 当读取通码以后,会自动复位为KEY_NULL         *
***********************************************************/
UINT8 Key_Board_PS2_GetLastMakeKey(void)
{
   UINT8 chTempLastMakeKey = s_cPS2LastMakeKey;
   s_cPS2LastMakeKey = KEY_NULL;
   return chTempLastMakeKey;
}

/***********************************************************
*   函数说明:最后一个断码                                 *
*   输入:    无                                           *
*   输出:    最后一个断码                                 *
*   调用函数:无                                           *
* -------------------------------------------------------- *
*   [ 说 明 ] 当读取断码以后,会自动复位为KEY_NULL         *
***********************************************************/
UINT8 Key_Board_PS2_GetLastBreakKey(void)
{
    UINT8 chTempLastBreakKey = s_cPS2LastBreakKey;
    s_cPS2LastBreakKey = KEY_NULL;
    return chTempLastBreakKey;
}

/***********************************************************
*   函数说明:PS2键盘扫描处理函数                          *
*   输入:    无                                           *
*   输出:    无                                           *
*   调用函数:无                                           *
***********************************************************/
BOOL PROC_Key_Board_PS2_Scan(void)
{
    static BOOL s_bIfKeyUp = TRUE;
    uint8 cQueueCount = 0;
    uint8 cTempData = 0;

    cQueueCount = __GET_QUEUE_COUNT;

    if (__PEEK_DATA(cTempData))
    {

        //如果缓冲区不为空
        if (cTempData == 0xE0)
        {
            if (cQueueCount > 1)
            {
                __GET_DATA(cTempData);
                __PEEK_DATA(cTempData);
                if (cTempData == 0xF0)
                {
                    if (cQueueCount > 2)
                    {
                        //取到了断开码
                        __GET_DATA(cTempData);
                        __GET_DATA(s_cPS2LastBreakKey);
                        s_cPS2KeyNum = KEY_NULL;
                    }
                }
                else
                {
                    //取到了通码
                    __GET_DATA(s_cPS2KeyNum);
                    s_cPS2LastMakeKey = s_cPS2KeyNum;
                }
            }
        }
        else
        {
            if (cTempData == 0xF0)
            {
                if (cQueueCount > 1)
                {
                    __GET_DATA(cTempData);
                    __GET_DATA(s_cPS2LastBreakKey);
                    s_cPS2KeyNum = KEY_NULL;
                }
            }
            else
            {
                //取到了通码
                __GET_DATA(s_cPS2KeyNum);
                s_cPS2LastMakeKey = s_cPS2KeyNum;
            }
        }
    }

    return TRUE;
}

楼主:
RD_KeyBoard_PS2.h
----------------------------------------------------------------------

#ifndef _USE_KEY_BOARD_PS2_H_
#define _USE_KEY_BOARD_PS2_H_
/***********************************************************
*   声明库说明:PS/2键盘底层硬件驱动函数声明库             *
*   版本:      v0.90beta                                  *
*   作者:      王卓然                                     *
*   创建日期:  2008年1月17日                              *
* -------------------------------------------------------- *
*  [支 持 库]                                              *
*   支持库名称:                                           *
*   需要版本:                                             *
*   支持库名称:                                           *
* -------------------------------------------------------- *
*  [版本更新]                                              *
*   修改:                                                 *
*   修改日期:                                             *
*   版本:                                                 *
* -------------------------------------------------------- *
*  [版本历史]                                              *
* -------------------------------------------------------- *
*  [使用说明]                                              *
***********************************************************/

/********************
* 头 文 件 配 置 区 *
********************/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ifndef KEY_NULL
   # define KEY_NULL            0xff
#endif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ifndef KEY_BOARD_PS2_RECEIVE
   # define KEY_BOARD_PS2_RECEIVE(n)
#endif

# define __PUT_DATA(n)          ADD_QUEUE_DATA(PS2KeyBuffer,(n))
# define __GET_DATA(n)          GET_QUEUE_DATA(PS2KeyBuffer,&(n))
# define __GET_QUEUE_COUNT      GET_QUEUE_COUNT(PS2KeyBuffer)
# define __PEEK_DATA(n)         PEEK_QUEUE_DATA(PS2KeyBuffer,&(n))

# define PS2_GET_LAST_MAKE_KEY      Key_Board_PS2_GetLastMakeKey()
# define PS2_GET_LAST_BREAK_KEY     Key_Board_PS2_GetLastBreakKey()

# define KEY_BOARD_PS2_INSERT_INT_ISR_CODE      \
                                                {\
                                                    static uint8 s_cTempData = 0;\
                                                    static uint8 s_cParity = 0;\
                                                    g_cPS2ReceiveCount++;\
                                                    if (g_cPS2ReceiveCount == 1)\
                                                    {\
                                                        if (KEY_BOARD_PS2_DATA == HIGH)\
                                                        {\
                                                            s_cTempData = 0;\
                                                            s_cParity = 0;\
                                                            g_cPS2ReceiveCount = 0;\
                                                        }\
                                                    }\
                                                    else if (g_cPS2ReceiveCount == 10)\
                                                    {\
                                                        if (KEY_BOARD_PS2_DATA ^ (s_cParity & 0x01))\
                                                        {\
                                                            g_cPS2IfGetNewData = TRUE;\
                                                            g_cPS2GetData = s_cTempData;\
                                                            __PUT_DATA(g_cPS2GetData);\
                                                            KEY_BOARD_PS2_RECEIVE(g_cPS2GetData);\
                                                        }\
                                                    }\
                                                    else if (g_cPS2ReceiveCount == 11)\
                                                    {\
                                                        g_cPS2ReceiveCount = 0;\
                                                        s_cParity = 0;\
                                                    }\
                                                    else\
                                                    {\
                                                        if (KEY_BOARD_PS2_DATA)\
                                                        {\
                                                            s_cTempData |= BIT(g_cPS2ReceiveCount-2);\
                                                            s_cParity += 1;\
                                                        }\
                                                        else\
                                                        {\
                                                            s_cTempData &= ~BIT(g_cPS2ReceiveCount-2);\
                                                        }\
                                                    }\
                                                 }

/********************
*  用户变量类型定义 *
********************/

/********************
*    结构体定义区   *
********************/

/********************
*   函 数 引 用 区  *
********************/
extern BOOL PROC_Key_Board_PS2_Scan(void);
extern uint8 Scan_Key_Board_PS2(void);
extern UINT8 Key_Board_PS2_GetLastMakeKey(void);
extern UINT8 Key_Board_PS2_GetLastBreakKey(void);
/********************
*   全局变量引用区  *
********************/
extern uint8 g_cPS2GetData;
extern uint8 g_cPS2ReceiveCount;
extern BOOL  g_cPS2IfGetNewData;

/********************
*  自定义变量引用区 *
********************/
EXTERN_REFERENCE_QUEUE(PS2KeyBuffer,uint8,uint8)

#endif

楼主:
使用说明:
1、该头文件还处在更新中,已经可以从PS2键盘中提取所需的键盘扫描码,并能单独存储最后一次的通码和断码。
2、该头文件提供一个Scan_Key_Board_PS2()函数,该函数将PS2键盘的输出模拟成普通的 n*m 键盘扫描的输出模式,即当有键按下时,通过该函数将获得对应的键盘扫描码,当没有键按下时,将获得一个KEY_NULL的返回。
3、该头文件需要的硬件支持为:
   一个下降沿触发的外中断,并将.h中的宏KEY_BOARD_PS2_INSERT_INT_ISR_CODE粘贴到中断处理程序中。该外中断接PS2的CLK线。
   一个普通端口,接PS2的Data线。
4、将PROC_Key_Board_PS2_Scan()放到定时器的毫秒中断处理程序中,或者放到主程序的超级循环中(但必须保证该程序在超级循环中具有一定的实时性)。

所有针对该头文件的配置都必须放在一个名叫LIB_Config.h的头文件中,一个典型的配置如下:

硬件ATMega16
//PS/2键盘模块
# define KEY_BOARD_PS2_DATA             PIN_PD2

# include "RD_TPL_QUEUE.h"
# include "RD_KeyBoard_PS2.h"

大家注意到,宏KEY_BOARD_PS2_DATA实际上被绑定在了PIN_PD2上。

下面的代码你可以看作是伪代码,他实际上描述了该头文件的一个典型使用方法。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代码初始化

    //DISP_BOARD_SET_FLASH_POS(BIT(1));
    //DISP_BOARD_SET_ICON(0x0F);
    CLS
    //Locate(1,1);
    //PrintD(123);
    //Locate(1,1);
    //PrintN(0x1234,4);

    while(TRUE)                                             //超级循环
    {
        UINT8 chLastBreakKey = KEY_NULL;
        UINT8 chLastMakeKey = KEY_NULL;

        Locate(1,1);
        PrintN(Scan_Key_Board_PS2(),2);

        chLastBreakKey = PS2_GET_LAST_BREAK_KEY;
        if (chLastBreakKey != KEY_NULL)
        {
            LOCATE(5,1);
            PrintN(chLastBreakKey,2);
        }

        chLastMakeKey = PS2_GET_LAST_MAKE_KEY;
        if (chLastMakeKey != KEY_NULL)
        {
            LOCATE(3,1);
            PrintN(chLastMakeKey,2);
        }

        PROC_Key_Board_PS2_Scan();

    }
}

如果你想直接使用该示例工程,需要在ICCV7的环境下进行工程编译。
硬件上,关于显示,需要两个端口来实现一个8位的排显示。相关的头文件是RD_UseDISPBoard.h。对应的配置也在LIB_Config.h中。例如:
//显示模块
# define DISP_BOARD_START_POS           2
# define _USE_DISP_BOARD_FOR_SPECIAL_POS
# define DISP_BOARD_POSITION            PORTA
# define DISP_BOARD_DATA                PORTB
# define SYS_TIMER_MS_ADD_UNTILL_OVF    g_wSystemTimer

# include "RD_UseDISPBoard.h"

因为我使用的实际上6位排显,所以调整了显示的起始位置:# define DISP_BOARD_START_POS           2
对于扫描位选,硬件决定了,给高电平,对应数码管被选中,这和头文件的默认模式是不同的,所以我要通过宏来设定:# define _USE_DISP_BOARD_FOR_SPECIAL_POS

# define DISP_BOARD_POSITION            PORTA            定义了位选端口
# define DISP_BOARD_DATA                PORTB            定义了断码端口

# define SYS_TIMER_MS_ADD_UNTILL_OVF    g_wSystemTimer   定义了一个用于特效显示用的计数器,该计数器以毫秒为单位单向增加

网友:
支持,楼主写程序习惯很好啊,俺都是些好了再加注释(有时候就懒得加了)。

网友:
好贴!
编程习惯也很好啊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2008-06-12):
请问硬件怎么搭,才能用上PS2键盘呢?

楼主:
2楼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网友(2008-09-28):
;)又出精品了

网友:
有没PS2鼠标的?

网友(2009-06-19):
还没看,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2010-12-08):
mark ,PS2,改天再看

网友(2011-03-31):
ps2 最近在DIY的IO口不够 矩阵键盘更改未ps2

网友(2012-07-04):
不错的代码,没细看,但是这结构,移植性应该很好!

网友(2012-10-11):
我去。。。太谢谢了,
早知道我那PS2的免驱设备就好做了。。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