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弹”处理有经验的朋友请进来!!

楼主(2008-01-29):
在数字电路中,当器件处于上升/下降沿很陡的截止和导通转换的过程时,会产生很大的瞬间变化的电流△I。由于电源线和地线都存在引线电感L,△I通过L将引起地电位的波动和电源电压的波动,从而引起噪声,如果是由于封装电感而引起地平面的波动,造成芯片地和系统地不一致,这种现象就称为“地弹(ground bounce)”;本人开发了一个闪光灯,由于主电容的负极必须与片机系统的地相连接,每当闪光时主电容发电瞬间,在系统的地处有很大的△I,经常会引起单片机复位或watchdog芯片发出复位信号引起单片机复位,当不用外部watchdog芯片(SP706)改用ATMEGA16内部的watchdog时由于系统的地处有很大的△I又经常会死机,不知哪位兄弟对处理“地弹(ground bounce)”有什么好的经验,我现在处理的办法主要是:1.放电的大电流回路中所有线都加粗并在上面加焊锡;2.大电流回路与单片机系统的地只在一点处相连。

楼主:
由于一定要控制主电容的充电压,所以单片机系统的地必须与主电容的负极相接,不然无法控制电压了.

楼主:
在这种情况下,对单片机系统在PCB板上进行大面积敷铜对系统的稳定性是有好处还是有影响.

网友:
zho重载处加大电容

网友A:
我做的商业8000V放电控制器放电源就在单片机上方10厘米处,出货几万台从来没死机过

我的经验是多用退藕电容(10u+0.01u)、电路板上也要尽量大面积敷铜、数字模拟地线分开、避免90度走线、单片机芯片下尽量不要走线、不用的脚设成输出并接地、输入线路要尽量远离干扰源、实在有干扰就用光电隔离、金属罩屏蔽等方法解决(最后两种方法未用)。

网友:
你要把主电容的负极与单片机的地割裂,主电容的放电回路面积最小化。

楼主:
由于一定要控制主电容的充电压,所以单片机系统的地必须与主电容的负极相接,不可能把主电容的负极与单片机的地割裂

网友:
注意使主电容的放电回路面积最小化,最好给PCB图给我看一下。现在不好下结论。
地割裂不是把地割断电气不连接,地割裂最终还是连接的。

网友:
地割裂,用0ohm电阻桥接

网友:
MEGA16没那么娇气;
还是发图上来好找原因。
给我的感觉就是滤波、退藕没做好造成的

网友(2017-05-14):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商业8000V放电控制器放电源就在单片机上方10厘米处,出货几万台从来没死机过

我的经验是多用退藕电 ...

这个地弹是怎么产生的 可以模拟以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商业8000V放电控制器放电源就在单片机上方10厘米处,出货几万台从来没死机过

我的经验是多用退藕电 ...

大师,不用的脚设成输出并接地。。得加个前提。设成低电平接地吧。。不然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