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16的两个输出比较

楼主(2008-01-30):
MEGA16有两个输出比较,如果两个同时用,并且工作在CTC模式,即比较发生时,自动清0,我就有一个问题,两个中必有一个先把计数器清0,那么另外一个怎么工作呢?请马老师和朋友们指教,谢谢

网友:
OCR1B比OCR1A小,CTC方式采用OCR1A作为TOP值.

楼主:
OCR1B比OCR1A小,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来你对C/T1基本的工作方式还了解的不透,仔细看看手册.

比较匹配输出功能并不一定必须清另计数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