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通讯,SPI接口,一个3.3V,一个5V,如何处理?(求最简单的方法)。谢谢!

楼主(2008-01-30):
如题。

网友:
5V -> 3V,电阻分压/二极管限幅/稳压二极管
3V -> 5V,小电阻直连

楼主:
我用分压方式试试。谢谢

网友A:
阿莫的JTAG上好像用一个74hc0X用于3.3V-5V接口,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个上

网友B:
5V -> 3V, 串1~2K电阻
3V -> 5V, 直连

网友:
3。3V-》5V可能不可靠。至少用74HC244缓冲一下。

网友:
用OC门,7407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74LVC4245

网友B:
害怕 3V-》5V不可靠,用二极管把电平提高0.7V。

网友(2010-01-30):
用个74HC244缓冲下就可以了,74HC244采用3.3V供电。
5V到3.3V通过74HC244,3.3V到5V直接连接

网友(2010-04-12):
5V到3.3V串一电阻,3.3到5V直连。

网友:
3.3V方看IO口的耐压是否为5V或以上,5V方看IO口的输入高电平VinH最小是不是低于3.3V,都满足,直连就可以。

网友(2010-05-14):
还是推荐74LVC4245

网友(2012-12-13):
引用 网友B:
害怕 3V-》5V不可靠,用二极管把电平提高0.7V。

貌似一般的输出端都有对VCC的钳位二极管,于是图中的二极管也不能完全关断啊

网友(2013-02-07):
引用 网友A:
阿莫的JTAG上好像用一个74hc0X用于3.3V-5V接口,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个上

有一种一端接3V一端接5V的芯片

网友:
如果 SPI 的速度高;还是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比较好如 4245;速度高了OC 门都不可靠

网友(2014-01-04):
引用 网友B:
害怕 3V-》5V不可靠,用二极管把电平提高0.7V。

能不能指点一下小白,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表示不明白

网友:
mark,5V和3V3串口连接

网友:
我也不懂!呵呵

网友:
双向电平转换芯片TXB01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 -> 3V, 串1~2K电阻
3V -> 5V, 直连

赞同!!!!

网友:
3.3与5V之间的双向通信,真是让人头疼,我前面做I2C也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