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如何在烧写application程序时不冲掉bootloader的程序,最好是通过熔丝设置

楼主(2008-01-30):
请问马老师,如何在烧写application程序时不冲掉bootloader的程序,最好是通过熔丝设置或者加密设置。通过双龙的ISP下载软件设置“保留源代码”可以实现,保护bootloader程序。我想做一个时间炸_弹,只允许别人对application程序烧写、擦出或升级,不能够对bootloader区进行读写、烧录,有什么方法可以吗??

网友:
设置锁定位字节BLB1模式3(即:BLB12=0,BLB11=0.)
不允许 SPM 指令对Boot Loader 区进行写操作,也不允许
运行于应用区的 LPM指令从 Boot Loader 区读取数据。若
中断向量位于应用区,那么执行 Boot Loader 区代码时中
断是禁止的。
再在bootloader程序中限制bootloader程序读程序的地址上限.
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
难啊,一般的设置都是先全片擦除,再写入代码。你再怎么写熔丝位都没用。我觉得最好就是自做上位机软件,从BOOT引导用户区升级,用户区只允许读写,BOOT禁止读写。这样从ISP口是读不出程序的。

楼主:
难度就在于:用ISP下载程序时往往都先是全片擦除,然后再烧录代码。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招?

网友:
使用现在的下载软件配合熔丝的配置是无法做到这点的.

通常使用BOOTLOAD的自编程方式可以做到.另外除非你自己编写特殊的编程平台的软件,不使用全片擦除的功能,对特定的FLASH扇区写全1,然后再写数据.

楼主:
谢谢,马老师!我是在看了你的《128应用》一书,有了这个想法的;通过bootloader的自编程可以实现,问题是别人不是按照我的游戏规则玩的,别人只要通过改编熔丝,再spi编程或者高压并行编程就可以将我的bootloader程序擦除掉,如果像计算机那样把代码驻存在bios中就好了;

网友:
BIOS也是可以改写的.曾经还有CIH病毒,专门改写BIOS.

PIC的boot程序是不能擦掉的,可你也不能改成自己专用的.除非你自己设计专用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