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Asp制作报告

楼主(2008-01-31):
工作报告
    寒假一共焊接了两块板子,一块使用ATtiny2313,可以用文件夹“es_usb_isp_diy(2313模拟)”里的固件“usb-prog.hex”和驱动“uavrp.inf”,电脑也能识别,但由于是“avrprog”模式,我尝试了现有的几个上位软件,均不能识别(progisp不识别是由于vid&pid不符)。只好暂时搁浅。下面是实际电路图。
    一些改动:
1.        当时为了解决电脑不识别的问题,在usb接口的2,3线上接了两个可变电阻,调到68欧左右。
2.        R1也用了可变电阻。
3.        后来作为目标板时,增加了5伏外电源接口,并且把Rxd和Txd断开了,我已经用胶带固定,防止短路。
另外一块使用了ATMEG8L,可以用文件夹“最终的固件和
驱动”里的固件“vid 16c0 pid 05dc_177874.hex”和驱动“usbasp.inf”,电脑可以识别为usbasp,上位软件方面,“双龙”不支持usbasp;“progisp”软件倒是有usbasp和usbprog的选项,但是和现有所有固件的“vid,pid”不兼容,因此无法识别模拟编程器;只有“WinAVR-20070525.exe”(在文件夹“上位软件avrdude”里)自带的“avrdude”可以识别,并且能烧写另一块板子的ATtiny2313,虽然是命令行操作,但如果写个批处理文件,反而比图形界面方便,可惜的是目前还不能支持AT89S52,不实用。这个可以尝试在“avrdude”的configure文件里增加S52的配置描述来解决,后面还会说明。下面是电路图,除了把R2换成可变电阻外,没有其他改动。
    下面结合图片,说明制作过程和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1.        对主板“ATMEG8L”烧写固件“vid 16c0 pid 05dc_177874.hex”,使用“双龙”软件,并口线下载。Usb接口供电。
下载成功则红色指示灯会亮(如上图),电脑会发现新硬件USBasp(如下图)。
    2.电脑弹出硬件安装向导,准备安装驱动。按下面选择一路“next”:“否,暂时不”——>“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
“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浏览”——>找到文件夹“最终的固件和驱动”里的“usbasp.inf”——>“确定”——>“下一步”——>稍等片刻,驱动就装好了。
    3.可以对目标板的ATtiny2313进行烧写了,当然前提是已经安装了“WinAVR-20070525.exe”。将主板,目标板,5V电源按下图所示接好(5V电源给目标板供电,usb给主板供电,主从板的编程接口用下载线连接,注意主板的JP2要断开,其余跳线均闭合)。
    打开命令行窗口,用cd命令结合tab键找到目标程序“usb-prog.hex”(使用这个程序是因为它恰好是为ATtiny2313写的)所在目录“样例程序forATtiny2313”,输入以下命令“avrdude –c usbasp –p t2313 –U flash:w:usb-prog.hex”,回车,工作到此完成!如果嫌麻烦,就将前面一串命令写成批处理文件“cmd.bat”,存在同一个文件夹“样例程序forATtiny2313”下,这样一来,只需找到这个文件夹,敲入cmd.bat就行了。下面是两种操作的图示:
    此时如果输入avrdude不支持的芯片型号,程序将会列出它所支持的芯片列表,比如输入“avrdude –c usbasp –p at89s52”,回车。
前面说了avrdude不能支持S52,这是个很头痛的问题,主要是因为“WinAVR-20070525.exe”里的configure文件(C盘——>“WinAVR-20070525”——>“bin”——>“avrdude.conf”,可用“UltraEdit-32”打开)缺乏对S52的描述,如下所示。
    哪位高人能提供一下S52的描述文件呢,谢了。可以发在这个站上,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vllm@163.com,不胜感激!
    压缩包里是所有需要的文件。
    软件WinAVR-20070525比较大,这个论坛上就有,大家自己找一下。

网友:
zhifeng的progispv1.6.7对USBasp支持的很好的,很多人在用。

网友:
谢谢共享。无论成功与否,这么详细的交流都值得COOL!

楼主:
回复bluerain 网络棋侠
可是我用的时候提示“could not find Usb device "Usbasp" with vid=...&pid=...”要如何解决呢,请指教。

网友:
那是你选择了progisp,你要选择usbasp

网友:
楼主好像在玩飞利浦的ARM7了吗

网友:
看看这个“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02447&bbs_page_no=2&bbs_id=9999”

网友(2011-03-31):
请问用自制简易公版USBASP用PROGISP1.67可以写MEG8,不能写MEG16,但用双龙USBISP可以写MEG16,交换写多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