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怎么读取自己的熔丝位状态,我用的是SLISP。

楼主(2008-01-31):
RT,还有如何确定自己的用的是内部的1M的时钟,还是外部的时钟(外部接了时钟,在烧写容丝位的时候,更改了时钟的状态,但是没记录)。
谢谢您。

网友:
也只能通过SLISP查看.硬件上可以通过去掉外部晶体的方法来确定使用的内部还是外部,如果使用内部的,那么去掉晶体,系统可以工作.

但如果配置熔丝错误,使用外部RC或时钟源,就是有外部晶体也不工作.

所以在我的书中,特别强调了系统时钟熔丝位的重要性,不能配置错误.尤其对与不熟悉的人和刚开始学习者,经常由于这个问题"搁浅".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我在配置RSW的时候,多点了一个8分频,谢谢马老师,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