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k型热电偶的调理电路?

楼主(2008-01-31):
rt~不想用max6675~
想采用18位精度以上的ad或仪表放大器这一类的方法~

网友:
为什么不想用max6675?

楼主:
它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只能测量0度以上,2是只能测量k型热电偶~
整个热电偶调理电路下来成本不能超过40~50的~不能太贵~

网友:
18位的AD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
K型热电偶需要这么高的AD转换位数吗?

网友:
有款电子秤的ADC很适合用,CS1242

看指标好像比较适合,不过我也没用过,不知道实际的精度和温漂会不会和DATASHEET一样

网友(2016-02-22):
楼主找到合适的AD调理电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