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 中的 delete 问题:什么条件下会出错?

楼主(2008-02-02):
定义的类:
class HEXFile
{
protected:
        volatile HANDLE _handleFile;        // 文件句柄
        unsigned char * data ;                        // 数据指针.
        long start, end;                                // 缓冲区有用数据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
        long size;                                                // 数据缓冲区长度.

public:
        HEXFile()
        {
                ;
        }

        ~HEXFile()
        {
                ;
        }
        void delHEXFile()
        {
                if( data ) delete [] data;
                size =0 ;
        }

        void setHEXFile( long buffersize, long value = 0xff )
        {
                if( data ) {delete [] data;} //???为什么执行有错误???
                if( buffersize <= 0 )
                        AfxMessageBox( "Cannot have zero-size HEX buffer!" );

                data = new unsigned char[ buffersize ];

                if( !data )
                        AfxMessageBox( "Memory allocation failed for HEX-line-buffer!" );

                size = buffersize;

        }

};
界面:

//执行下面这个测试按钮会出错
void CTestDlg::OnOK()
{
        // TODO: Add extra validation here
        hexf.setHEXFile( 2048, 0xff );

        //CDialog::OnOK();
}
出错:

工程文件: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2008-03-30):
class HEXFile
{
protected:
        volatile HANDLE _handleFile;        // 文件句柄
        unsigned char * data ;                        // 数据指针.
        long start, end;                                // 缓冲区有用数据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
        long size;                                                // 数据缓冲区长度.

public:
        HEXFile()
        {
                data=NULL;
        }

        ~HEXFile()
        {
                if( data ) delete [] data;
        }
        void delHEXFile()
        {
                if( data ) delete [] data;
                size =0 ;
        }

        void setHEXFile( long buffersize, long value = 0xff )
        {
                if( data ) {delete [] data;} //???为什么执行有错误???
                if( buffersize <= 0 )
                        AfxMessageBox( "Cannot have zero-size HEX buffer!" );

                data = new unsigned char[ buffersize ];

                if( !data )
                        AfxMessageBox( "Memory allocation failed for HEX-line-buffer!" );

                size = buffersize;

        }

};

#endif
/* end of file */

网友:
HEXFile() 中把指针初始化。

~HEXFile()  中把内存释放,不然会内存泄露的。

另外,windows编程,VC问题可以上csdn,那儿人比较多。

网友:
if( data ) {delete [] data;}  ==> if(size) {delete [] data;}

网友(2008-06-12):
这个是一般的c++问题,找本书好好看下.

网友:
问题出在 delete 之后没有把 data赋为空!!   delete[] data; data = NULL; 就OK了. 其实 if(data)条件是不用加的.
delete 空指针是合法的, 不会出错.

网友:
现在回头看看,1楼是正解。在构造函数里要对成员变量进行初始化

楼主(2009-06-10):
今天发现我的问题有人回答。

2楼】 j805 寄存器
积分:238
派别:
来自:中国-上海
HEXFile() 中把指针初始化。

~HEXFile()  中把内存释放,不然会内存泄露的。

另外,windows编程,VC问题可以上csdn,那儿人比较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是这里的问题
主要为了说明我所问的问题,才删掉了构造和析构的内容

楼主:
【3楼】 jimo

积分:1901
派别:
来自:人在路途
if( data ) {delete [] data;}  ==> if(size) {delete [] dat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是推测吧。

size 和 data 关系是人为的,你怎么知道 size 为 0 data 就是空的?size 不为 0 data 就是非空的?

楼主:
【4楼】 lixun00 音乐虫子
积分:530
派别:
来自:
这个是一般的c++问题,找本书好好看下.
-------------------------------------------------

看了几本,愚钝,没找到答案。

楼主:
【5楼】 nicksean 不务正业
积分:163
派别:
来自:沈阳
问题出在 delete 之后没有把 data赋为空!!   delete[] data; data = NULL; 就OK了. 其实 if(data)条件是不用加的.
delete 空指针是合法的, 不会出错.

---------------------------------------------------
真的么? data = NULL; 在出错的地方后面。

楼主:
【6楼】 jimo

积分:1901
派别:
来自:人在路途
现在回头看看,1楼是正解。在构造函数里要对成员变量进行初始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k,解决了。

网友:
你程序报的是调试断言错误,错误信息已经给出了断言定义的位置,过去看一下就可以,具体怎么定义的错误。

         /*
         * If this ASSERT fails, a bad pointer has been passed in. It may be
         * totally bogus, or it may have been allocated from another heap.
         * The pointer MUST come from the 'local' heap.
         */
        _ASSERTE(_CrtIsValidHeapPointer(pUserData));

我认为2楼的回答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