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检测车位上有无静止的车辆,有什么好的办法,除了超声波探测.知道的朋友支个招.先

楼主(2008-02-02):
请问检测车位上有无静止的车辆,有什么好的办法,除了超声波探测.知道的朋友支个招.先谢了!

网友:
用反射式的红外也可以的吧~可能作用距离短了点。不过个人觉得“视觉”才是王道。

楼主:
红外不行吧,脏了就有问题了.不知道用线圈方式能不能检测静止的车辆?线圈方式检测运动的车辆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地感线圈,静止运动都可以的,主要是看你怎么控制拉!

网友:
用地感线圈应该可以
跟金属探测器的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
楼下真快啊!

网友:
检测是否有静止车辆停靠在指定的位置上面,现在实用化的,具我所知的也就地感检测和超声波检测2种!至于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就要问专家才知道了!

楼主:
如果采用地感线圈,周围车位的车辆会不会有很大的干扰?

网友:
如果采用地感线圈,周围车位的车辆会不会有很大的干扰?
根据经验值,还有埋线圈的时候,注意干扰问题,有很多现成的车辆检测器,你可以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
可以用磁阻传感器

楼主:
请问9楼shmily:
我现在采用的磁阻传感器,但是在车辆底盘下的某些地方反应出来的变化值很小,比周周围车辆的干扰值还要小,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
从3楼到后面的帖子都基本正点!

安全控制场合和道闸管理系统就使用地感线圈,主要就是通过汽车地盘的钢板影响了线圈的电感量来判断的。

另外,这样的器件有成熟的产品可以选择:能够依据你在地上埋置的线圈尺寸,有不同的电感量选择调节,它是个类似继电器一样的模块,输入是线圈,输出直接是开关量,内部自有波形发生器。

其实我延伸一下想:如果我的线圈足够大,算法足够优秀,完全可以判断出车型;
再根据一系列外部条件的参与推理,程序判断车辆是否有可能是汽车xx……。

网友:
可以考虑视频方式,用图像判断

网友:
现在的地感.已经做到.可检测一个放铁的普通皮包或单车......而且...停车场生产商都是这样检测的....

网友:
摆个电子盎秤(或是压力传感器)就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