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好的AVR+nRF2401+加速度传感器实物图

楼主(2008-02-02):
(无正文)

网友:
不错不错
做个记号

网友:
焊接水平还有待提高。

网友:
支持2楼说法

楼主:
呵呵,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哈,这个加速度芯片是Freescale的MMA7260吧,看着挺亲切。LZ用手焊的这个芯片?佩服佩服

网友:
通讯距离怎么样?
2楼太苛刻了,这几个片子都特别小。其它元件也都是0603的,又特别密,不容易搞。。

网友:
能用就成!晶振为什么都要用有源的?

网友:
通讯距离怎么样?
2楼太苛刻了,这几个片子都特别小。其它元件也都是0603的,又特别密,不容易搞。。
================================================================================
焊接东西,不能养成连通就行了的坏毛病,毛病一旦养成习惯就很难改掉了!关键时刻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0603算不上是难焊的!0603大小,且没有引脚的排阻又怎么焊?

楼主:
晶体是无源的,5032封装(很多有源的也是这种封装,外观上是一样的),不到2元。

这个板子的确焊得不算好,因为赶时间,很多芯片还是从另外一个旧板子上拆下来的(就是以前贴过图的那个使用HC08QG8的那个板子),所以看起来差了些。

通信距离还没有来得及测试,根据在其他板子上的测试数据,在-10dBm的发射功率下,接收端使用外接天线,nRF2401的可靠通信距离》10m(无障碍物时超过40m,在办公室的走廊测试的,走廊的最长距离约40m)。-20dBm时,可靠距离《3m(无障碍物时可以超过10m)。

网友:
他这图应该是放大了,nRF2401 QFN 5X5mm能焊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无线高频电路对PCB板材也有要求啊,PCB天线部分的阻焊层最好剥离

楼主:
看一些国外的应用和nRF2041的文档,并没有将天线部分不设阻焊。从实际效果看,应当影响不大。

网友:
如果用脚焊更让人佩服

网友:
阿莫终于忍无可忍了……

网友:
此贴的亮点是-----发飙的armok

网友(2008-04-03):
邵老师,

您好! 那两块QFN封装的nRF2401 及 MMA7260 应怎样焊呢?

当作一般的QFP封装焊行吗? 要先加焊油(助焊剂)才焊吗?

楼主:
nRF2401还算比较好焊的,引脚间距比较大,引脚也露出了一点。7260就麻烦一些了,要小心一点了。

如果有助焊剂,就容易焊一些,不要用太多。最好不要用松香,很容易挡住视线,看不清。

网友(2008-05-14):
焊得还过得去

网友:
上原理图可否?

网友:
请问贴片电感那里买的,我在赛格买不到!

楼主:
文档早就公布了,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94141&bbs_page_no=1&bbs_id=1031

贴片电感是邮购的,很多地方都有.

网友(2008-07-17):
板子设计得不敢恭维,焊接技术^,呵呵。不过编程与搞的东西不错。呵呵。

网友:
29楼: 板子设计有什麽不妥? 请赐教

网友(2009-01-21):
老早收到邵老师的PCB,由于手头没有mlf封装的atmega,一直放着(手头有2401,但没注意avr的封装),年前终于邮购了几片atmega88-20mu,今天开练焊接了。上面是热风吹上的,第一片很理想,因为板子上出厂就镀了一层薄薄的锡,第2片却2次都不成功,avr总是掉下来,后来又在板上人工镀了焊锡,才吹上。吹完后,靠边那面多了点锡,用烙铁带了一下,结果难看了好多。。。

请问邵老师,2401的匹配网络,安装Nodic的文档应该用NPO电容,不知道用普通X7R的有多大影响?貌似邵老师的板子上也没用NPO电容?

网友:
回楼上, 用QFP封装的Mega88代替行吗?

楼主:
目前使用的是普通的0603贴片电容,就是市面中常见的,感觉nRF2401对外围元件要求不是非常高(可能会对灵敏度、传输距离有一定影响,但是对一般应该可能关系不大)。

QFP封装的大小不一样,不能直接替换。

本贴被 shaoziy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2,13:03:10.

网友:
^_^,明天买电容去。

还有啊,邵老师的贴片晶振买的比较便宜,可以给个链接么?

在淘宝上找5032贴片晶振比较贵。

后来发现有的叫贴片晶体谐振器,不知道是不是和晶振一个意义?不解,在熔丝里是按照外部晶振烧呢,还是按照外部陶瓷谐振器?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56a4d8cc0adb5e77ec0ebf7330c2d7d.jhtml#

本贴被 icefir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2,13:52:37.

网友:
还有nrf2401A 的最大输出功率是4db 通讯应该有大约150米了。

网友:
请问那裡有卖MLF封装的MEGA88?

网友:
感觉板子有点厚,过孔对高频信号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
1.6mm FR4 , 及布局是2401的参考设计,应该是经过精密计算的

楼主:
晶体谐振器看起来不一样,而且大小也不同。5032代表长宽分别是 5mm x 3.2mm. 需要注意的晶体频率精度很重要,超过一定的误差范围通信就会有问题了。如果有条件可以用频率计测试一下,我使用中频率误差超过200Hz的一般通信就不行了。

熔丝按照外部晶体设置。晶体和陶瓷谐振器是有区别的,好像陶瓷谐振器成本更低,但是匹配电容等不一样,单片机在内部做了处理,这个AVR的应用笔记中有说明。

网友:
是我搞错了,那个链接是5070的。。。

又查了查书,看来淘宝上的晶体振荡器应该指的是有源晶振,晶体谐振器才是我们常说的晶振。。。

如果是20M的晶振 30ppm精度, 误差大约600hz了。

可以给一个5032的购买链接或店铺么? zt022@tom.com 我在淘宝上搜到的都很贵,也许过年了,店铺都关闭了?

楼主:
这个是直接在电子市场买的,少量的大约3元左右。直接在厂家购买,约1.8以下(》500个)。

如果不使用低功耗模式,应该可以使用有源晶振,否则还是需要使用无源的。

网友(2010-04-12):
mma7260怎么焊的

网友:
这个有现成的芯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