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LED渐亮和渐暗程序

楼主(2008-02-03):
//关于简单的控制灯的渐渐亮和渐渐暗程序
//使用自制的学习板调试成功,晶振8M,给大家做为参考
//编译器为CodeVisionAVR C Compiler Evaluation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0;
  bit f;   //跟踪位
  DDRB.3=1;//PWM波形输出
  DDRB.0=0;//设置PB0脚为输入口
  PORTB.0=1;//设置上拉电阻
  PINB.0=1;
  DDRB.1=0;//设置PB0脚为输入口
  PORTB.1=1;//设置上拉电阻
  PINB.1=1;
  TCCR0=0X79;//设置PWM的模式
  TCNT0=0X00; //设置比较初值
  OCR0=0X00; //起初状态为暗状态
  while(1)
  { if(PINB.0==0)  //按钮触发
    { delay_us(100);//防抖动延时
       if(PINB.0==0)
      {  while(1)
        { SREG.7=1;
         temp+=1;
         OCR0=temp;
         delay_ms(30);
            if(temp==255)
            { while(1)
               { temp-=1;
                 OCR0=temp;
                 if(temp==0)
                    break;
                 delay_ms(30);
                 if(PINB.1==0)   //停止渐暗变化
                   { delay_us(100);//防抖动延时
                     if(PINB.1==0)
                      { f=1;
                        break;
                      }
                   }
               }
            }
          if(PINB.1==0|f==1)//停止渐亮变化
           { f=0;
             break;
           }
         }
       }
    }

  }
}

楼主:
上面程序的简单电路图。

楼主:
那儿有问题,请提出。

网友:
B0、PB1脚的按钮好像不起作用(电路图),或许你是把其他的电路省掉了,但是如果有初学的人想试一下,可能会卡壳哦

楼主:
此按钮我是就针对程序中的“触发按钮”和“停止渐亮和渐暗”变化而设置的。

楼主:
此电路我还特意用此pwm波形了去用开关三极管控制30V直流电来是灯泡变亮和变暗,但是就是怎么样也不能使灯泡工作在额定状态下,经过我实际的测量发现,开关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不能使开关三极管完全的处于开关状态,而是有20V左右的压降,不知道谁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
把PWM频率调低点看看呢

楼主: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因为我用的中功率的开关三极管(Ice=3A,Vce=400V)所基极需要的电流比较大,用5V远远驱动不了,后用光偶(若使用9014来驱动开关三极管就不行,但我想用9012驱动应该是可以的)控制极接PWM脉冲,被控制极接12V的电压驱动后来驱动开关三级管,此时量三极管的Vce=0.2V,控制任务完成。光偶是一个好东西呀。

网友:
你那是个跟随器, Q1发射极的电压是跟随你的高电平的, 所以有那么多压降
用光耦挺好的, 不过把负载放在上面, Q1放在下面也可以解决问题. 注意基极要加限流电阻.